DIY电子闪光灯电路 为什么电压越小,间隔时间越短呢?

楼主:
首先,第一步,按照这个原理图,焊好(注:原理图中的9013,我全部换成了8050,LED灯分别用的红和白

网友A(2019-06-25):
这是我焊好的实物图

网友A:
之后发现,接上9V电压后,并没有达到预想的闪灯,之后查找元器件,都良好,最后发现线路中有一处断路,重新焊好后,终于实现了红白交替闪烁。而且,将9V电压下调,会随着电压的变小,交替闪烁的间隔会越来越短。问题:为什么电压越小,间隔时间越短呢?交替闪烁的时间间隔到底与什么有关呢

网友B:
电压小,电容上的存的电量不多,很快就放完电了,放完电就翻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小,电容上的存的电量不多,很快就放完电了,放完电就翻转了

谢谢解答。还有个问题,电容放电是在哪个过程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答。还有个问题,电容放电是在哪个过程完成的

红色充电路径,绿色放电路径;另一边也是一样的。我电子也还是半桶水

网友C:
我记得振荡器的电路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振荡器的电路好像不是这样的

典型的多谐振荡,画法不一样,电路是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红色充电路径,绿色放电路径;另一边也是一样的。我电子也还是半桶水

充电路径是对的,放电路径是错误的!

网友E:
C2的放电必须通过R3才能完成,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反向充电或者C2看成一个独立电源来处理,这样可以通过电源内部然后经过R3到C2负极板!而不是通过反向的Q2的BE结放电!那样的话,Q2的BE结必须有6V左右的反向击穿电压存在!所以,C2的放电路径是错误的!C2的放电必须有R3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