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程序中,怎么计算pt100的温度?

楼主(2019-06-25):
在这程序中温度为什么可以这样求:U=5.0/255.0*getdata;        deal=U*20*10; temp=(long int)deal;

网友A:
透过 “ pt100分度表” 为关键字查一下,一般情况是:

PT100铂电阻,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二次线性和三次线性公式)。
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上升而成匀速增长的),200度时为175.86欧姆,800度时为375.70欧姆。
------------------------------------------------------------------------------------------
补充:
  PT100热电阻值 的 电工委员会标准IEC751的方程式:
  在-78℃到0℃的温度范围内: Rt=100[1+3.90802×10-3×t-0.5802×10-6×t2-4.27350×10-12(t-100)t^3]
  在0℃到+600℃的温度范围内: Rt=100(1+3.90802×10-3×t-0.5802×10-6×t^2)
  其中:  Rt是温度t时的阻值(单位:Ω), t是温度(单位:℃)

------------------------------------------------------------------------------------------
有了前面的数据,如果只测量 0-100℃ 环境,  精度要求不高时,
根据分度表假定是一个一次线性的斜率公式,并且 R 和 T 关系是 T=(R-100)*2.55 。验算一下:

比方说测量得到 120Ω, (R-100)*2.55 = 51℃, 查分度表,120Ω大概是50°,很接近。
再比方  129Ω, 代入 (R-100)*2.55 = 73.95℃, 查表 129欧其实是 75℃,这个误差也凑合
最后来一个 110Ω,(110-100)*2.55=25.5℃, 分度表差不多是 26℃ ,也还好。
-------------------------------
至于你贴图代码和电路欧姆对应关系,参考这种斜率公式手动推导试试吧

网友B:
先通过AD算出对就的电压值,然后结合硬件电路设计的比例进行相应系数放大后输出结果

网友C: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好难理解啊

网友C:
求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