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线水质氨氮检测仪变送器开发PCB和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6-25):
开发的氨氮检测仪,采用CAN总线输出,源程序和PCB见附件:
技术参数如下:
技术参数
量程:0~100ppm(量程可调)
精度:0.1ppm
输出信号:CAN总线
传输协议:Modbus RTU
485波特率:9600(默认)
CAN频率:500K(默认)
温度范围:0-80
温度补偿:自动补偿
校准:命令方式(软件校准)
工作电压:5V/12V
电缆长度:标配5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can.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mflash.h"

//要写入到STM32 FLASH的字符串数组
u16 flash[10],read[10];//第一位判断是否是初始设置
#define SIZE sizeof(write)                 //数组长度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40000         //设置FLASH 保存地址(必须为偶数,且其值要大于本代码所占用FLASH的大小+0X08000000)
u16 get[20000];
float n,m;
int a,phase,crc,rsp;
int array[]={115200,57600,38400,28800,19200,14400,9600,4800,2400,1200};
u16 brq;

int main(void)
{
         u8 rs485[8],send485[8],len;
         u8 cnt=0;
         u8 canbuf[8],canget[8];
         int i;
        float temp,nh;
        delay_init();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if(flash[0]==10)RS485_Init(array[flash[4]]);
        else                RS485_Init(9600);        //初始化RS485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1,(u32)&ADC1->DR,(u32)get,1904);//DMA1通道1,外设为串口1,存储器为SendBuff,长度应为转换通道数×转换次数
        //采样952个点,50hz信号 20ms一周期,采样952个点 约为21us采样一次,即12Mhz频率 239.5+12.5个周期252 252=12*21
        Adc_Init();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使能ADC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u16*)flash,10);
  if(flash[0]==10)CAN_Mode_Init(CAN_SJW_1tq,CAN_BS2_8tq,CAN_BS1_9tq,flash[3],CAN_Mode_Normal);
  else
        CAN_Mode_Init(CAN_SJW_1tq,CAN_BS2_8tq,CAN_BS1_9tq,4,CAN_Mode_Normal);//36M/((8+9+1)*4)=500Kbps,brp可以设置从0~1024
        while(1)
        {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作为保留 防止第一位数据丢失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1);
    LED1=!LED1;
        for(a=0;a<100;a++) //电压值求均值,叠加100次再除以100
                {
        for(i=0;i<1902;i+=2)
                {
                 n+=get[i]*get[i];
                }
                n=sqrt(n/952);
                nh+=n*(3.3/4096);
                n=0;
                }
                printf("nh4 is %f\r\n",nh/100);
                if(nh<51.3)
          temp=1.01*nh-41.814;
                else temp=12*nh-614;
                printf("nh4 is %f\r\n",temp);
                nh=0;
//                for(i=1;i<11;i+=2)
//                {
//                 printf("wendu is %f\r\n",(float)get[i]*(3.3/4096));
//                 m+=get[i]*get[i];
//                }
//                        m=sqrt(m/952);
//                printf("wendu is %f\r\n",(float)(m/100)*(3.3/4096));
//                m=0;
                 canbuf[2]=temp;
                 temp-=canbuf[2];
                 temp*=100;
                 canbuf[3]=temp;
                 LED0=!LED0;
                RS485_Receive_Data(rs485,&len);
                if (rs485[0]==0xad)
    {
                        switch (rs485[1])
                        {

                        case 0x02: //设置485频率
                                 send485[0]=0xad;
                           send485[1]=0x02;
                                 rsp=(int)rs485[3];
                                 if(rsp<0&&rsp>9) {send485[2]=0x11;        //如频率设置错误则返回错误代码 0xad 0x11 0x11 0x11 0x65 0xa7
                                 send485[3]=0x11;
                                 crc=CRC16_2(send485,4);
                                 send485[4]=(unsigned char)(crc&0xff);
         send485[5]=(unsigned char)((crc&0xff00)>>8);
                           RS485_Send_Data(send485,6); }
                                 else{RS485_Init(array[rsp]);
                                 flash[1]=10;
                                 flash[4]=rsp;
                     //设置成功 返回 0xad 0x02 0x00 0x00 0x57 0x91
                                 send485[2]=0x00;
                                 send485[3]=0x00;
                                 crc=CRC16_2(send485,4);
                                 send485[4]=(unsigned char)(crc&0xff);
         send485[5]=(unsigned char)((crc&0xff00)>>8);
                           RS485_Send_Data(send485,6);}
                                 break;
                        case 0x03:   //查询NH4值
                                 send485[0]=0xad;
                           send485[1]=0x03;
                           crc=CRC16_2(send485,4);
                           send485[4]=(unsigned char)(crc&0xff);
         send485[5]=(unsigned char)((crc&0xff00)>>8);
                          RS485_Send_Data(send485,6);
                           break;
                        case 0x04:  //校准斜率
                                 switch(canget[2])
                                 {
                                 case 0x00:

         send485[0]=0xad;
         send485[1]=0x04;
         crc=CRC16_2(send485,4);
                           send485[4]=(unsigned char)(crc&0xff);
         send485[5]=(unsigned char)((crc&0xff00)>>8);
                           RS485_Send_Data(send485,6);
         }
                         }
                         }
    Can_Receive_Msg(canget);
    if (canget[0]==0xad)
    {
                        switch (canget[1])
                        {

                        case 0x02: //设置can频率
                                 canbuf[0]=0xad;
                           canbuf[1]=0x02;
                                 phase=(int)canget[3]+(int)(256*canget[2]);
                                 if(2000%phase!=0) {canbuf[2]=0x11;        //如频率设置错误则返回错误代码 0xad 0x11 0x11 0x11 0x65 0xa7
                                 canbuf[3]=0x11;
                                 crc=CRC16_2(canbuf,4);
                                 canbuf[4]=(unsigned char)(crc&0xff);
         canbuf[5]=(unsigned char)((crc&0xff00)>>8);
                           Can_Send_Msg(canbuf,6); }
                                 else{brq=(u16)(2000/phase);
                                 flash[0]=10;
                                 flash[3]=brq;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16*)flash,10);
                     CAN_Mode_Init(CAN_SJW_1tq,CAN_BS2_8tq,CAN_BS1_9tq,brq,CAN_Mode_Normal);//设置成功 返回 0xad 0x02 0x00 0x00 0x57 0x91
                                 canbuf[2]=0x00;
                                 canbuf[3]=0x00;
                                 crc=CRC16_2(canbuf,4);
                                 canbuf[4]=(unsigned char)(crc&0xff);
         canbuf[5]=(unsigned char)((crc&0xff00)>>8);
                           Can_Send_Msg(canbuf,6);}
                                 break;
                        case 0x03:   //查询NH4值
                                 canbuf[0]=0xad;
                           canbuf[1]=0x03;
                           crc=CRC16_2(canbuf,4);
                           canbuf[4]=(unsigned char)(crc&0xff);
         canbuf[5]=(unsigned char)((crc&0xff00)>>8);
                           Can_Send_Msg(canbuf,6);
                           break;
                        case 0x04:  //校准斜率
                                 switch(canget[2])
                                 {
                                 case 0x00:

         canbuf[0]=0xad;
         canbuf[1]=0x04;
         crc=CRC16_2(canbuf,4);
                           canbuf[4]=(unsigned char)(crc&0xff);
         canbuf[5]=(unsigned char)((crc&0xff00)>>8);
                           Can_Send_Msg(canbuf,6);
         }
                        }
                }
    delay_ms(250);

        }
}

网友A(2019-09-05):
好东西,感谢楼主,健康永远是风口

网友B(2020-04-13):
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