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里面irlink做高低电平使用

楼主:
能不能用stc89c52单片机直接来处理irlink模块来做高电平,只需要在发送端给高电平然后发送电平到单片机,如果接收端是高电平蜂鸣器响。 还是仍然需要用两个单片机相互通信。

网友A(2020-03-31):
可以用作红外发射接收用吗

网友B(2020-05-09):
可以的,连在两个单片机之间可以实现

网友C:
两端都要有单片机,这个器件的内置属性包含了载波频率,没有单片机或专用电路无法操作。

网友D:
你还要加另外一个单片机而且还要个按键模块才能模拟遥控

网友E:
需要有红外编码和红外解码,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F(2021-05-09):
大佬怎么在左边输出电位呢

网友G(2022-12-10):
还需要一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