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中,如何加入时钟信号源

楼主:
在与门的2输入加入有个时钟信号源,该如何做,找不到时钟信号源。
另外在仿真中4端口的数码管如何在AD中表示出来,ad中没有好像四端口的。

网友A(2019-06-25):
两种方法。一种 是到网上找看看有没有相应的库。另一种是自己画。AD支持自定义元件。甚至连3D图都能画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一种 是到网上找看看有没有相应的库。另一种是自己画。AD支持自定义元件。甚至连3D图都能画出来 ...

没有找到这种四引脚的数码管,只有abcdefg这种的数码管。请问有没有什么译码器可以将4输入转化为8输出,然后再连接到这种数码管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这种四引脚的数码管,只有abcdefg这种的数码管。请问有没有什么译码器可以将4输入转化为8输出, ...

8421码转十进制

网友D:
可以自己创建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