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易水位控制系统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适合初学者的简易水位控制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管脚声明
sbit LCDRS = P1^1;
sbit LCDEN= P1^2;
//初始化时显示的内容
uchar code Init1[]="Tp:00.0 C Ti:000";
uchar code Init2[]="Up:00   Down:00 ";
//液晶的基本操作程序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显示时间温度数据程序
void Display_1602(uint aa,uchar dss,uchar sxx,uchar xxx)
{
        //温度显示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aa/100);
        write_data('0'+aa/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aa%10);
        write_data(0xdf);
        //定时显示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s/100);
        write_data('0'+dss/10%10);
        write_data('0'+dss%10);
        //上限显示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a('0'+sxx/10%10);
        write_data('0'+sxx%10);
        //下限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x/10%10);
        write_data('0'+xxx%10);
        }
//字符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_wd()
{
        //温度显示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S');
        write_data('e');
        write_data('t');
        write_data(' ');
        write_data('s');
        write_data('t');
        write_data('a');
        write_data('t');
        write_data('e');
}
//1602初始化程序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8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1[i]);
  }
  write_com(0x80+0x4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2[i]);
  }
}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显示函数
#include <display.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管脚声明
sbit jdq= P1^0;        //加热继电器
sbit shui=P1^3;//加水继电器
sbit Feng = P2^6; //蜂鸣器
//按键
sbit Key1=P1^4;         //设置
sbit Key2=P1^5;         //加
sbit Key3=P1^6;         //减
sbit Key4=P1^7;         //确定
sbit shang=P3^7;//上限
sbit xia=P3^6;//下限
sbit DQ=P2^2;                             //定义DS18B20总线I/O
signed char w,bj,bjx,bjd;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c;                                //温度值全局变量
bit bdata flag=0,flag_BJ,flag_off=1,que;
//时间计算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解码变量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全局变量
uchar f;
unsigned char m,Tc;
unsigned char IrOK;
//设置变量

uchar xx=29;
//下限
uchar sx=35;
//上限
int ds=0;
uchar Mode=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0;i<z;i++)
        for(j=0;j<121;j++);
}
//温度工作程序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1;
    DQ = dat&0x10;
    Delay_DS18B20(5);
    DQ = 0;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1);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1);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w=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if(w<0){w=0;}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w>99){w=9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按键工作程序
void Key()
{
        //模式选择
        if(Key1==0)
        {
                while(Key1==0);
                Feng=0;
                Mode++;
                Display_wd();
                if(Mode==4)
                {
                        Mode=1;
                        Feng=1;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switch(Mode)
                {
                        case 1:
                        {
                                write_com(0x80+1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2:
                        {
                                write_com(0x80+0x40+4);//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3:
                        {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Feng=1;
                                break;
                        }
                }
        }
        if(Key2==0&&Mode!=0)
        {
                while(Key2==0);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999)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99-1)
                                {
                                        sx++;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4);//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sx-1)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if(Key3==0&&Mode!=0)
        {
                while(Key3==0);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0)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xx+1)
                                {
                                        sx--;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4);//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0)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if(Key4==0)
        {
                while(Key4==0);
                Feng=0;
                Mode=0;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Init1602();
                if(ds>0)
                {
                        flag=1;
                        jdq=1;
                        TR1=1;
                }
                Feng=1;
        }
}
/*                if(IrOK==1)
                {
                        if(Im[2]==0x0d)        //遥控设置键
                        {
                                Feng=0;
                                Mode++;
                                Display_wd();
                                if(Mode==4)
                                {
                                        Mode=1;
                                        Feng=1;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switch(Mode)
                                {
                                        case 1:
                                        {
                                                write_com(0x80+1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2:
                                        {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3:
                                        {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Feng=1;
                                                break;
                                        }
                                }
                        }
                        //+键
                        else if(Im[2]==0x40)
                        {
                                if(Mode!=0)
                                {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999)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99-1)
                                                        {
                                                                sx++;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sx-1)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
                        //-键
                        else if(Im[2]==0x19)
                        {
                                if(Mode!=0)
                                {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0)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xx+1)
                                                        {
                                                                sx--;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0)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
                        //确定键
                        else if(Im[2]==0x15)
                        {
                                Feng=0;
                                Mode=0;
                                Init1602();
                                if(ds>0)
                                {
                                        flag=1;
                                        jdq=1;
                                        TR1=1;
                                }
                                Feng=1;
                        }
                        IrOK=0;
                }
        }
        */
//报警部分程序
void Alam()
{
        if(flag_BJ==1&&flag_off==1)
        {
                Feng=0;
                delay(1000);
                Feng=1;
                flag_off=0;
//                flag_BJ=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1602();
        EA=1;//打开中断总开关
        IT1=1;//下降沿有效
        EX1=1;//外部中断1开
        ET1=1;//打开允许开关
        TMOD=0x01;//设置工作方式
        TL1=0x3c;
        TH1=0xb0;//赋初值
        TH0=0;//T0赋初值
        TL0=0;
        TR0=0;//t0开始计时
        check_wendu();
        delay(1000);
        bjd=99;
        bjx=0;
        while(1)
        {
                check_wendu();
                if(Mode==0)
                {
                        Display_1602(c,ds,sx,xx);
                        if((xia==1)&&(shang==1)) //低于下限
                        {
                                 que=1;
                                shui=0;
                                jdq=1;
                        }
                        else
                        {
                                que=0;
                        }
                        if((shang==0)&&(xia==0)) //高于上限
                        {
                                shui=1;
                                if(flag_BJ==0)
                                flag_BJ=1;
                        }
                        if((shang==0)&&(xia==1)) //错误
                        {
                                shui=1;
                                jdq=1;
                                Feng=0;
                                que=1;
                        }
                        if(flag==0)
                        {
                                if((w<bjd)&&(w>bjx))
                                {
                                        if(w>=sx)
                                        {
                                                jdq=1;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if((w<xx)&&(que==0))
                                        {
                                                jdq=0;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
                                                flag_BJ=0;
                                                flag_off=1;
                                        }
                                        bjd=w+5;
                                        bjx=w-5;
                                }
                        }
                }
                Key();
                Alam();
        }
}
//定时器工作程序
void time1() interrupt 3//定时器函数
{
        uint s;
        TH1=0x3c;
        TL1=0xb0;//重新赋初值
        s++;
        if(s==1200)        //s=20为1s钟  1200为1分钟
        {
                s=0;
                ds--;
                if(ds==0)
                {
                        flag=0;
                        if(w>=sx)
                        {
                                jdq=1;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if((w<xx)&&(que==0))
                        {
                                jdq=0;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
                                        flag_BJ=0;
                                        flag_off=1;
                                }
                        bjd=w+10;
                        bjx=w-10;
                        TR1=0;
                }
        }
}

               //准备读下一码

网友A(2022-05-28):
有没有使用的说明呀

网友B(2023-05-05):
感谢分享,有很大启发

网友C(2023-10-25):
bit bdata flag=0,flag_BJ,flag_off=1,que;
冒昧的问一下这个que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C:
uchar c;                                //温度值全局变量
bit bdata flag=0,flag_BJ,flag_off=1,que;
冒昧的问一下这个que是控制哪里的

网友D(2023-12-01):
引用 网友C:
uchar c;                                //温度值全局变量
bit bdata flag=0,flag_BJ,flag_off=1,q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