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设计数字频率计(Verilog源程序)

楼主(2019-06-25):
最近在做数电研究,题目为数字频率计,要求用FPGA板子设计,为了能使51黑电子论坛能发展的更好,我也贡献我的一份力量,希望能帮到各位。

原理:测量1s时间内待测脉冲个数从而得出待测信号的频率。
具体模块:
基准信号产生模块:把50MHz分频成1Hz

控制模块:产生计数使能信号;产生清零信号;
计数模块:通过从控制模块输入进来的使能信号和清零信号能从0000~1001计数(8421码),并能产生进位;
锁存模块:把计数结果锁存;使显示模块能稳定显示结果
显示模块:通过数码管显示,位选是用的外部电路138译码器,段选是一个四位二进制码(8421码)
待测信号:由于本人没有函数信号发生器所以就把50MHz分成900Hz作为待测信号来验证该系统能否正确测量,也可以把该模块删掉,把输出口接一个input,就可以测量外部信号了,

由于板子资源有限,而我的程序有点复杂,不是很简洁,所以只能显示四位结果,即量程为0~9999Hz。板子上有8位数码管,理论上可以显示8位结果,即量程为0~99999999Hz。另外我准备用modelsim仿真各个模块,在我仿真完控制模块后遇到了问题,其他几个模块仿真不出来,只有控制模块可以仿真,其他几个写了激励信号,而且都赋了初值,但是输出结果一直是高阻态(显示红线),希望各位朋友能教教我(本人不怎么会用modelsim)

顶层

顶层

源程序:
//控制模块
module fre_ctrl(clk,rst,count_en,count_clr,load);
input clk,rst;
output count_en,count_clr,load;
reg count_en=0;
reg load=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begin count_en<=0;load<=1;end
        else begin count_en<=~count_en;
                                load<=count_en;
                  end
        end
        assign count_clr=(~clk)&load;
        endmodule

//计数模块
module count10(out,cout,en,clr,clk);
input en,clr,clk;
output[3:0] out;
output cout;
reg[3:0] out;
always @(negedge clk or posedge clr)
begin if(clr) out<=0;//计数清零
else if(en)
begin if(out==9)
                out=0;
else out<=out+1;//计数
end
end
assign cout=((out==9)&en)?1:0;
endmodule

//锁存模块
module latch_16(qo,din,load);
input load;
input[15:0] din;
output [15:0] qo;
reg[15:0] qo;
always @(posedge load)
begin qo=din;end
endmodule

//1Hz基准信号产生模块(该模块是我在网上找的,可以把50MHz分成任意小于50M的频率)
module div_N(
input CLK,// 基准时钟
output CLK_div_N// N分频后得到的时钟
);
wire[31:0]N=50000000;// N为分频系数,N≥2即可,N的值为CLK除以CLK_div_N后取整(四舍五入)
/******************** 产生备用时钟1 ***************/
reg[31:0]cnt1;
reg CLK_div_N_1;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N%2==0)// 如果N为偶数
begin
if(N==2)// 如果N为2
CLK_div_N_1 <= ~CLK_div_N_1;
else
begin
if(cnt1==(N-2)/2)
begin
cnt1 <= 0;
CLK_div_N_1 <= ~CLK_div_N_1;
end
else
cnt1 <= cnt1+1;
end
end
else// 如果N为奇数
begin
if(cnt1==N-1)
cnt1 <= 0;
else
cnt1 <= cnt1+1;
if((cnt1==N-1) || (cnt1==(N-1)/2))
CLK_div_N_1 <= ~CLK_div_N_1;
else ;
end
end
/*********************** 产生备用时钟2 *********************/
wire CLK0=(N%2)? (~CLK):0;// 如果N为偶数,备用时钟2(CLK_div_N_2)恒为0,即不需要用到此备用时钟
reg[31:0]cnt2;
reg CLK_div_N_2;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cnt2==N-1)
cnt2 <= 0;
else
cnt2 <= cnt2+1;
if((cnt2==N-1) || (cnt2==(N-1)/2))
CLK_div_N_2 <= ~CLK_div_N_2;
end
/******************** 产生最终分频时钟************************/
assign CLK_div_N = CLK_div_N_1 | CLK_div_N_2;
endmodule

//待测信号(本人设置的输出900Hz)
module square(nrst,clk_in,clk_out);
input wire nrst;
input wire clk_in;
output reg clk_out;
reg [18:0]r_cnt;

always @(posedge clk_in)
if(nrst)
begin
if(r_cnt < 19'd27776)
r_cnt <= r_cnt+1'b1;
else begin
r_cnt <= 19'b0;
clk_out <= ~clk_out;
end
end
else begin
r_cnt <= 19'b0;
clk_out <= 1'b0;
end
endmodule

//数码管显示模块
module SMG(qo,clk,rst,se,sel);
input wire clk,rst;
input[15:0]qo;
output reg [7:0]se;
output reg [2:0]sel;
reg [3:0]ge;
reg [3:0]shi;
reg [3:0]bai;
reg [3:0]qian;
reg [7:0]b;
reg c;
reg [25:0]q;
reg [3:0]a;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0)
begin
q<=0;
c<=0;
end
else if(q==139999)
begin
q<=0;
c<=~c;
end
else
q<=q+1;
end

always@(posedge c)
begin
    if(a==3)
    a<=0;
    else
    a<=a+1;
end

always@(*)
begin
case(a)
0:begin
sel=3'b011;
qian={qo[15],qo[14],qo[13],qo[12]};b=ge;
end
1:begin
sel=3'b010;
bai={qo[11],qo[10],qo[9],qo[8]};b=shi;
end
2:begin
sel=3'b001;
shi={qo[7],qo[6],qo[5],qo[4]};b=bai;
end
3:begin
sel=3'b000;
ge={qo[3],qo[2],qo[1],qo[0]};b=qian;
end
default sel=3'b011;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ase(b)
4'b0000:se=8'b0011_1111;//0
4'b0001:se=8'b0000_0110;//1
4'b0010:se=8'b0101_1011;//2
4'b0011:se=8'b0100_1111;//3
4'b0100:se=8'b0110_0110;//4
4'b0101:se=8'b0110_1101;//5
4'b0110:se=8'b0111_1101;//6
4'b0111:se=8'b0000_0111;//7
4'b1000:se=8'b0111_1111;//8
4'b1001:se=8'b0110_1111;//9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A(2022-09-18):
有测试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