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识别stm32f407vet6

楼主(2019-06-25):
我买了一块stm32f407vet6,但是用usb线插在电脑上电脑识别不了
第一次接触单片机,还什么都不懂,谁能帮帮我吗

网友A:
我一般都使用j-link来连接,或者用一个串口,一般不直接用usb,容易出错而且容易烧坏电脑

网友B:
要找JLINK、STLINK通过红框口给stm32f407vet6下载程序。

网友C:
电脑有没有先装ch340的驱动。你买的时候应该有给你资料,回去看一下

网友D:
那个USB口一般是STM32的USB口,不能用做下载固件用(自己做高级的bootloder后可以用这个接口下载固件),下载固件后STM32可以作为主机或者从机(根据STM32装的程序来定),那个USB口才能跟电脑或者U盘/鼠键之类的通讯,默认可能那个芯片不带固件,接到电脑就提示不能识别的设备了。
所以,首先你需要做的是先下载个固件给STM32,那就找找有没有赠送的J-LINK/ST-LINK下载器,

网友E:
这个是ch340驱动的问题,你可以去网上搜一搜win10ch340安装的问题,我当初win10第一遍装ch340也出了问题,如果你是初学的话推荐去正点原子的官网找一个他们的教程学习,都是免费开源的

网友F:
识别不了是因为没有给stm32f407写入usb驱动程序,现在你这种情况写入程序要使用JTAG接口,可以用ST-LINK、J-LINK等编程器写入。

网友G(2022-02-23):
这款应该没有ch340芯片,用编程器来玩

网友H(2023-11-05):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咋解决的呀

网友I:
会不会只是用来供5V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