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制作成温度控制显示系统,小数点如何显示?求帮助

楼主(2019-06-26):
呀呀呀,大佬们可以在我的程序基础上让温度显示出小数点嘛!!!万分感谢,,代码边上的乱码是我原来的注释,仿真图已附上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tab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char displayData[4];
uint shi,fen=9,miao=9,T50ms;
uchar bai,sh,ge,a,b,t;
sbit a0=P2^0;
sbit a1=P2^1;
sbit a2=P2^2;
sbit a3=P2^3;
sbit DQ=P3^7;

void delay(uint n)
{
        while(n--);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EX0=1;

}

void scan()
{
          displayData[0] = tab[miao%10];
          displayData[1] = tab[(miao/10)%10];
          displayData[2] = tab[fen%10]|0x80;
          displayData[3] = tab[(fen/10)%10];
}

void display()
{
        char i;
        for(i=0;i<=3;i++)
        {
                switch(i)
                {
                        case 0:a0=0;a1=0;a2=0;a3=1;break;
                        case 1:a0=0;a1=0;a2=1;a3=0;break;
                        case 2:a0=0;a1=1;a2=0;a3=0;break;
                        case 3:a0=1;a1=0;a2=0;a3=0;break;
                }
                if(i==2){
                        P0=(displayData[i]&0x7f);
                        }else
                P0=displayData[i];
                        delay(200);
                        P0=0xff;
                        }
}

int_DS18b20()
{
        uchar x=0;
  DQ = 1;
  delay(8);
  DQ=0;
  delay(80);
  DQ=1;
  delay(10);
        x=DQ;
  delay(20);
        return x;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i>0;i--){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delay(4);
}

read_byte()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void int_()
{
    while(int_DS18b20());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

void retemp()
{
        uint count=0,j=0;
  P2=0xff;
  int_();
  delay(220);
  for(count=0;count<100;count++){
                a0=1;
    P0=tab[0];
    delay(100);
    a0=0;
    a1=1;
    P0=tab[0];
    delay(100);
    a1=0;
    a2=1;
                P0=tab[0];
    delay(100);
    a2=0;
    a3=1;
    P0=0xc6;
    delay(100);
    a3=0;
        }
        for(j=0;j<40;j++) {
                delay(10);
                while(int_DS18b20());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a=read_byte();
    b=read_byte();
    if(b>127){
                        a=~a;
                        b=~b;
                        a=a>>4;
                        t=b<<4;
                        t=t|a;
                        t+=1;
                        sh=t/10;
                        ge=t%10;
                        for(count=0;count<123;count++){
                                if(t>=10){
                                        a0=1;
                                        P0=0xbf;
                                        delay(30);
                                        a0=0;
                                        a1=1;
                                        P0=tab[sh];
                                        delay(30);
                                        a1=0;
                                        a2=1;
                                        P0=tab1[ge];
                                        delay(30);
                                        a2=0;
                                        a3=1;
                                        P0=0xc6;
                                        delay(30);
                                        a3=0;
                                }else{
                                        a0=0;
                                        a1=1;
                                        P0=0xbf;
                                        delay(30);
                                        a1=0;
                                        a2=1;
                                        P0=tab1[ge];
                                        delay(30);
                                        a2=0;
                                        a3=1;
                                        P0=0xc6;
                                        delay(30);
                                        a3=0;
                                }
                        }
                }else{
                        count=0;
                        a=a>>4;
                        t=b<<4;
                        t=t|a;
                        bai=t/100;
                        sh=t%100/10;
                        ge=t%10;
                        for(count=0;count<100;count++){
                                if(bai){
                                        a0=1;
                                        P0=tab[bai];
                                        delay(20);
                                        a0=0;
                                }else
                                a0=0;
                                if(sh){
                                        a1=1;
                                        P0=tab[sh];
                                        delay(20);
                                        a1=0;
                                }
                                a1=0;
                                a2=1;
                                P0=tab1[ge];
                                delay(20);
                                a2=0;
                                a3=1;
                                P0=0xc6;
                                delay(20);
                                a3=0;
                        }
                }
                int_();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scan();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50ms++;
        if(T50ms==20)
        {
          T50ms=0;
          miao++;
          if(miao>=60)
          {
           miao=miao-60;
           fen++;
           if(fen>=60)
           {
           fen=fen-60;
                 shi++;
                 }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0
        {
                miao=miao+5;
                retemp();
        }

网友A:
不要怪没给你分,只能说这个例子太多了。如果你能整个STM32与18B20的温度计就会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