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无刷电机调速电路+源程序+C#上位机

楼主:
单片机直流无刷电机的转速,与上位机通讯
2、电路原理图与PCB图,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09软件打开;
3、程序代码,用keil软件打开;
4、上位机显示,用软件visual studio 2012打开;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s.h"

void PWM_Init();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byte);
void InitUART(void);
void InitTimer1(void);
void InitTimer0(void);

unsigned char Time1_Key_Con=0;
unsigned char Speed_Change=0;
unsigned int  Time1_Speed_Con=0;
unsigned int  Speed_Value=0;

unsigned int  Speed_Set=2400;
unsigned char View_Speed_Data[7]="3000RPM";
unsigned char View_Set_Data[7]="3000RPM";

sbit MOTOR_CW=P1^5;//正反转控制引脚
unsigned char CW_Con=0;

sbit MOTOR_STOP=P1^4;        //停止控制引脚
unsigned char STOP_Con=1;

unsigned int  Send_Con=0;
unsigned char Send_Change=0;

void main()
{
        InitLcd();         //初始化液晶
        InitUART();
        InitTimer1();
        PWM_Init();
        InitTimer0();
        Key_Second_Function_Run=Key_Value_3|Key_Value_4;   //设定按键为快速改变功能
        CCAP0H=128;                        //设定占空比暂为50%
        Lcd_1602_word(0x80,16,"START           ");
        Lcd_1602_word(0xc0,16,"Z        2400RPM");
        while(1)
        {
                if(Send_Change)
                {
                        Send_Change=0;
                        SendOneByte(0xaa);
                        if(CW_Con==0)
                                SendOneByte(0x02);
                        else
                                SendOneByte(0x01);
                        SendOneByte(Speed_Value/256);
                        SendOneByte(Speed_Value%256);
                }
                if(Key_Change)                                                //按键处理程序
                {
                        Key_Change=0;
                        switch(Key_Value)
                        {
                                case 1:
                                {
                                        if(CW_Con)                  //改变电机的正转和反转
                                        {
                                                CW_Con=0;
                                                MOTOR_CW=1;
                                                Lcd_1602_word(0x80,5,"START");//显示正转
                                        }
                                        else
                                        {
                                                CW_Con=1;
                                                MOTOR_CW=0;
                                                Lcd_1602_word(0x80,5,"STOP ");        //显示反转
                                        }
                                        break;
                                }
                                case 2:
                                {
                                        if(STOP_Con)
                                        {
                                                STOP_Con=0;
                                                MOTOR_STOP=STOP_Con;
                                                Lcd_1602_word(0xc0,2,"F ");//显示停止
                                        }
                                        else
                                        {
                                                STOP_Con=1;
                                                MOTOR_STOP=STOP_Con;
                                                Lcd_1602_word(0xc0,2,"Z " );//显示开始
                                        }
                                        break;
                                }
                                case 3:
                                {
                                        if(Speed_Set<4800)                //设定电机的转速设定
                                        {
                                                Speed_Set=Speed_Set+100;
                                        }
                                        break;
                                }
                                case 4:
                                {
                                        if(Speed_Set>100)
                                        {
                                                Speed_Set=Speed_Set-100;
                                        }
                                        break;
                                }
                        }
                        View_Set_Data[0]=Speed_Set/1000+0x30;
                        View_Set_Data[1]=Speed_Set%1000/100+0x30;
                        View_Set_Data[2]=Speed_Set%100/10+0x30;
                        View_Set_Data[3]=Speed_Set%10+0x30;
                        if(View_Set_Data[0]==0x30)
                        {
                                View_Set_Data[0]=' ';
                                if(View_Set_Data[1]==0x30)
                                {
                                        View_Set_Data[1]=' ';
                                        if(View_Set_Data[2]==0x30)
                                                View_Set_Data[2]=' ';
                                }
                        }
                        Lcd_1602_word(0xc9,7,View_Set_Data); //显示电机的设定转速
                }
                if(Speed_Change==1)                 //计算电机的转速
                {
                        Speed_Value=TH0;
                           Speed_Value=Speed_Value<<8;
                           Speed_Value+=TL0;
                        Speed_Value=Speed_Value*96;        //得到每分钟的转速

                        View_Speed_Data[0]=Speed_Value/1000+0x30;
                        View_Speed_Data[1]=Speed_Value%1000/100+0x30;
                        View_Speed_Data[2]=Speed_Value%100/10+0x30;
                        View_Speed_Data[3]=Speed_Value%10+0x30;
                        if(View_Speed_Data[0]==0x30)
                        {
                                View_Speed_Data[0]=' ';
                                if(View_Speed_Data[1]==0x30)
                                {
                                        View_Speed_Data[1]=' ';
                                        if(View_Speed_Data[2]==0x30)
                                                View_Speed_Data[2]=' ';
                                }
                        }
                        Lcd_1602_word(0x89,7,View_Speed_Data);
                        if(Speed_Value>Speed_Set)                //根据电机的转速,调剂占空比
                        {
                                if(((Speed_Value-Speed_Set)>30)&&STOP_Con)
                                {
                                        if(((Speed_Value-Speed_Set)>250))
                                        {
                                                if(CCAP0H<20)
                                                {
                                                        CCAP0H=10;
                                                }
                                                else
                                                {
                                                        CCAP0H=CCAP0H-5;         //减少占空比,提高转速
                                                }
                                        }
                                        else
                                        {
                                                if(CCAP0H>10&&Speed_Set!=4800)
                                                        CCAP0H--;
                                        }
                                }
                        }
                        else
                        {
                                if(((Speed_Set-Speed_Value)>30)&&STOP_Con)
                                {
                                        if((Speed_Set-Speed_Value)>250)
                                        {
                                                if(CCAP0H>=245)
                                                {
                                                        CCAP0H=255;
                                                }
                                                else
                                                {
                                                        CCAP0H=CCAP0H+5;  //降低占空比,降低转速
                                                }
                                        }
                                        else
                                        {
                                                if(CCAP0H<255)
                                                        CCAP0H++;
                                        }
                                }
                        }
                        Speed_Change=0;
                        InitTimer0();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5;
    TH0 = 0x00;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 = 0xFC;
    TL1 = 0x18;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FC;
    TL1 = 0x18;
        Send_Con++;
        if(Send_Con==500)
        {
                Send_Con=0;
                Send_Change=1;
        }
        if(Speed_Change==0)
            Time1_Speed_Con++;
        if(Time1_Speed_Con==100)
        {
                TR0 = 0;
                Time1_Speed_Con=0;
                Speed_Change=1;
        }
        Time1_Key_Con++;
        if(Time1_Key_Con==10)
        {
                Time1_Key_Con=0;
                Key_Acquisition();
        }
}

void PWM_Init()                 //pwm初始化
{
    CCON = 0;                       //Initial PCA control register
    CL = 0;                         //Reset PCA base timer
    CH = 0;
    CMOD = 0x02;                    //Set PCA timer clock source as Fosc/2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 port output 5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0 = 0x42;                  //PCA module-0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R = 1;                         //PCA timer start run                        //PCA timer start run
}

void InitUART(void)         //串口初始化设定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FB;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12,即12T
        BRT = 0xFD;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byte)  //串口一个字符发送函数
{
    TI = 0;
        SBUF = byte;
        while(!TI);
        TI = 0;
}

网友A(2019-09-24):
请问是如何通过外部电路进行调速的,例如把手等控制装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如何通过外部电路进行调速的,例如把手等控制装置

模拟采样啊

网友C:
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