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为什么if不能判断定时器溢出?

楼主(2019-06-26):
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A:
注意代码书写的顺序,所有计算机程序都是顺序型的,代码的顺序代表要执行的次序,直接影响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A:
很可惜这个论坛没"我回复过的帖子"的功能,无法找到之前相关中断的帖子,费大时间找不到之前的帖子,很不方便.

网友B:
虽然写这种判断,中断里处理或者 while 处理均可,来点简单的:

TR0=1;  TMOD=0x01; TH0=(65535-5000)/256; TL0=(65535-5000)%256;
while(1)
{
      if(TF0)
     {
          TF0=0;
          ....
     }
}

楼主的代码,就好像去厨房烧开水,刚刚把火点上,就看温度是不是到了100℃。 起码也得多看几个轮回啊

网友A:
看这贴我回复的程序代码http://www.51hei.com/bbs/mcu-h24-13.html

网友C:
代码写的有问题,顺序执行

网友D:
代码逻辑错误,不能循环赋值定时器

网友E:
应该不是不能判断是否有溢出,要看定时器是否启动了,PC指针追踪一下流向。

网友F:
建议你重新阅读下教材或者重新看看相关的视频.有些概念性的东西不能走捷径的,否则问题多多,事半功倍.
你把中断初值写在MAIN的主循环里,并且没有打开ET0 EA,你要想想如下问题.
中断到底执行了吗?
就算执行了, TF0有可能会置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