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8.0仿真,单片机的源代码要怎么弄进去?

楼主(2019-06-26):
为什么我参照设计的电路图不能够仿真运行    单片机的源代码要怎么弄进去 求大神教

网友A:
双击89C51,在program file项点右边的文件图标就可以添加hex文件了

网友B:
先要把源代码编译成HEX文件,然后左键双击CPU,把你编译好的HEX文件加进去。

网友C:
先用keil编程,在keil里面编写C程序或者汇编程序,然后生成hex文件,双击proteus里的单片机,选择你的hex文件,就把源代码弄进去了。至于不能够仿真运行,有可能是电路连接存在根本性错误,或者就是软件没有激活。

网友C:
先在keil里面编写程序。通过keil生产hex文件,再双击Proteus仿真图的单片机添加进去,就把源代码加进去了。至于不能仿真可能电路存在连接错误,或者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D:
program file项右边的文件图标添加hex文件

网友E:
单片机的源代码要怎么弄进去:
1,右键芯片-出现的菜单选择最下面的“编辑源代码”选项
2,进入源代码编辑页面;左侧是‘项目树’,右面是编辑窗口。
3,如已有源代码.c .h文件,可右键项目树弹出菜单中选择Add files添加。
要建新的空白文件就选择Add New file

假如Proteus 8已配置好keil for 8051编译器,按下运行仿真按钮~~~~~~~~

网友F:
先在程序中选择生 成HEX文件,然后将HEX文件导入cpu

网友G:
先要把源代码编译成HEX文件,双击proteus里的单片机,把你编译好的HEX文件加进去。

网友H:
先用keil4或keil5编译好程序,output一个omf格式的文件到你画的电路图的目录下,打开电路图,双击cpu在program里添加核心文件或omf文件就行了。

网友H:
在keil4或keil5中将你的51程序编译完成,output一个.omf格式的文件,将文件添加在电路图所在的文件夹目录下,打开电路图,双击cpu,在program file中添加输出的omf文件即可。

网友I:
首先在KELI

网友J:
双击芯片,或右键选择编辑属性后,将编译后的文件添加至program file中即可

网友I:
首先在Keil 软件里面生成HEX文件,接着在仿真里面双击单片机,选择Program File选项哪里有一个文件夹符号,在里面找到生成HEX文件,最后只要电路正确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I:
双击单片机,在里面program file 右边有一个文件夹图标在里面打开keil4生成的HEX文件,然后就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K:
在KEIL里面编译一下,生成HEX,然后双击芯片,添加HEX文件,就可以运行程序了。当然Proteus可以和KEIL联调,就是需要修改一些文件,比较麻烦。

网友L:
首先需要生成HEX文件,然后再在仿真里双击芯片导入HEX文件,再次运行即可

网友M:
用keil软件将C程序转化为.hex的文件,然后打开protouse电路图,双击单片机,在文件夹的位置选择你保留过的hex文件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N(2020-06-21):
双击芯片,选择已编译好生成的hex文件到芯片里,在运行仿真

网友O:
点击1芯片,将生成的.hex导入,点击ok。

网友O:
将图和生成的.hex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双击51芯片导入.hex文件,就ok

网友P:
双击51芯片,左上角导入HEX文件

网友Q:
双击C51单片机,添加HEX文件,再确定,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R:
先用keil编程,在keil里面编写C程序或者汇编程序,然后生成hex文件,双击proteus里的单片机,选择你的hex文件,就把源代码弄进去了。

网友S:
这个和我做的差不多,请问如果再要加一个ds18b20应该怎么写代码,求教

网友T:
生成HEX文件,然后导入HEX文件,再次运行即可

网友U:
先用keil编写好程序,然后编译生成hex文件;到proteus仿真上双击单片机,其中有个program file的选项旁边有个文件夹,点击到hex目录下选中,确定后即可编译。

网友V:
要先在Keil里编写好程序,生成.hex文件,然后双击AT89C51这个单片机添加.hex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W:
在kill里面生成hex文件

网友X:
keil魔术棒输出项勾选输出hex文件,然后重建所有项目可以生成HEX文件,右键原理图的单片机,在编辑属性里有个progame file  选择生成的HEX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Y:
先用keil编程,在keil里面编写程序,然后点击魔法棒设置生成hex文件。双击proteus里的51芯片,选择hex文件,源代码就进去了。为什么不能运行,有可能是电路连接存在严重错误,或者就是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Z:
双击单片机,选择hex文件,再点左下角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AA:
先在Keil 软件里面生成HEX文件,PROTEUS 里双击单片机加入hex仿真

网友AB:
keil编程然后生成hex文件, 再把hex文件加到proteus仿真的单片机里。  以前试了两个软件联调 仿真 没成功

网友AC:
双击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如AT89c51,program file点击对应的hex文件,再次运行】

网友AD:
先要把源代码编译成HEX文件,然后双击proteus里的单片机,在中间一栏点击文件夹,找到你编译好的HEX文件加进去。

网友AE:
现在keil 写代码,完成后生成hex文件,然后在proteus上双击单片机添加hex文件,运行就OK了

网友AF:
先在keil软件中的程序中选择生 成HEX文件,然后将HEX文件导入cpu

网友AG:
你的左上角原理图绘制旁边 应该有source code这个窗口 点开在里面输入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AH:
双击89c51,在里面的文件有个文件图标可以加入源文件

网友AI:
可以通过Keil编写代码,然后通过远程编译监视器连接

网友AJ:
说了这么多重复的答案,补充一下,如果单片机没有代码仿真是不能运行的,双击芯片后除了加载代码,还要设置一下晶振时钟,就是加载代码下边那个processor clock frequency

网友AK:
首先Keil编程,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回到Proteus8.0仿真,点击AT89C51单片机,找到Program File最后边的文件方块小图标,最后找到原先Keil编译后的HEX文件就可以仿真运行了

网友AL:
在keil里面编写程序。通过keil生产hex文件

网友AM:
出现你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软件编写有错误,建议用Keil4编译调试一下,找出具体原因,再加载hex文件即可

网友AN:
双击89c51,弹出的框里有个小文件夹图标,点进去找到你的hex文件

网友AO:
双击单片机

网友AP:
用keil写代码,生成hex文件,然后左键双击CPU,也就是单片机,然后把编译好的HEX文件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AQ:
用keil写单片机代码,然后生成了一个hex文件 然后在proteus里面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AR:
先keil里面写程序生成,再双击仿真图的单片机添加进program file即可

网友AS:
先用keilc写程序,然后生成HEX文件。再用proteus,双击单片机,program file点击对应的hex文件,然后仿真

网友AT:
直接添加HEX文件应该没问题的,看看程序是否编译正确吧

网友AU:
1.1 建立工程     打开keil,建立名为test(也可为其它名)的工程,CPU选择Atmel的AT89C52,如下图所示  然后单击否选项,建立好工程了。 1.2. 编写源代码 建立test.c文件,并加载到该工程中,单击魔术棒->Output->"Create  HEX file"->OK,如下图所示:  在 test.c中编写代码如下,编译通过无错误,在practice文件夹下会发现有个test.hex文件, 2 protues建立仿真电路 2.1 建立工程,建立仿真电路         创建的仿真电路下图所示  3 联调 双击80C52单片机,单击 Program File->选择test.hex->OK,

网友AV:
双击单片机,在弹出窗口的program file导入你编写的源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AW:
右击芯片,有对话框式菜单弹出,把kiLe路径中的HeX文件装入,好象不难,多试试

网友AX:
在keil软件中建好工程并使代码运行无错误后,右键工程在输出页面勾选产生hex文件并再次编译以便创建目标文件,最后双击Proteus仿真中的单片机芯片,找到之前产生的hex文件点击并确定即可。

网友AY:
把hex文件,在program file项点右边的文件图标就可以添加hex文件了
在仿真软件中 有一个功能是可以跟你程序中的代码 具体不清楚在哪里了。反正就是记得有。

网友AZ(2020-12-30):
问的是在protues中给单片机添加源代码 不是选HEX文件

网友BA:
用keil创建同样芯片的项目,把代码文件添加进项目里,勾选输出hex文件,右键芯片属性,把hex文件添加进去

网友BB:
把源代码用keil编译生成hex后 双击c51芯片把代码的hex文件添加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BC(2021-08-13):
点击proteus 8 里面的菜单栏的源代码,点击project里面的新建工程就可以把源代码弄进去了。

网友BD(2022-05-19):
如果没有 Program Files 这一栏,该怎么导入程序?比如自建的芯片,在哪里添加这个属性?

网友BE:
先用keil编写代码生成hex文件,双击单片机导入hex文件,运行就行了。

网友BF:
用keil把源代码编译成HEX文件,然后在proteus上双击单片机添加hex文件,

网友BG:
在Keil里边代码的上方点击类似魔术棒的东西,名字叫Options for Target,点击output,选中create HEX file,生成hex文件,然后在proteus上给单片机添加hex文件,运行。

网友BH:
双击单片机 在弹出的窗口内添加hex文件就行了

网友BI:
keil编译下载完成,双击仿真芯片添加文件,运行仿真

网友BJ:
源程序通过keil生成hex文件,再双击Proteus仿真图的单片机添加进去,就把源代码的hex文件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BK:
双击单片机型号,在program file点击hex文件,记得用keil源代码时生成hex文件,不然用不了

网友BK:
点击那个芯片,然后program file点击hex文件,用keil写源代码时记得生成hex文件,不然用不了

网友BL:
双击芯片,在program file项点右边的文件图标就可以添加hex文件了

网友BM:
双击你的单片机芯片,有个program file ,点击后边的小文件夹图标,选择你kile运行好的hex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N:
先用keil生成hex文件,在导入到protued的51单片机里

网友BO:
生成HEX文件之后换到ISIS professional右键或双击单片机再把编译好的hex文件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BP:
在program file项点右边的文件图标就可以添加hex文件了

网友BQ:
通过keil生产hex文件,再双击Proteus仿真图的单片机添加进去,就把源代码加进去了。或者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BR:
不一定速度快了就好,选择比较合适的,也就是在保证允许精度的情况下,尽量调快速度

网友BS:
先用keil编程,选择生成hex文件,然后回到proteus中,双击89C51,将hex文件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BT:
可以用keil编程 然后联调

网友BU(2022-06-22):
在keil中编写程序,生成hex文件。再打开原理图,点击单片机,在program file处将hex文件添加进去。

网友BV:
加载程序编译生成的hex文件,百度下proteus加载hex文件   就知道怎么弄

网友BW(2023-12-17):
首先你要肯定代码已经搞好再后缀为hex文件,双击芯片添加进去

网友BX:
双击芯片,有一个选取文件的,选择你的代码

网友BY:
将仿真图在软件中打开后,点击界面顶部的“Source”菜单,并在下拉框中选择“Add/Remove Source files”接着界面上会弹出一个Add/Remove Source Code Files窗口,我们点击窗口左下角的“New”按钮进入到文件添加页面。在文件添加页面中,我们找到所需要的asm文件并点击,再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打开”按钮即可将文件添加到软件中。将文件添加到软件后,我们在窗口右下角找到“OK”按钮,点击该按钮就可以成功的导入文件。然后在界面顶部的菜单栏中找到“Source”选项,点击该选项会出现一个下拉框,我们在下拉框中点击“Build All”按钮,就可以对程序进行编译。最后,程序编译完毕后,我们在界面左下角找到小三角图标按钮,点击该按钮就可以直接运行程序进行仿真。

网友BZ:
首先在KEIL中生成HEX文件,然后在PROTEUS中双击单片机,浏览HEX文件所在位置,点击OK

网友CA:
单击51芯片,会弹出窗口 在program file后面有文件夹图标,点击图标 将你的程序位置选中,确定就能弄进去源代码

网友CB:
首先要在keil里面编译一下,形成hex文件,然后双击89c51芯片,在program file旁边的文件图标,选择hex文件即可

网友CC:
想要录入源代码,首先要在KEIL生成文件时同时生产HEX文件,在keil里点击“options for target”,然后在output里勾选"create hex file ",这样编译完成就有HEX文件了,之后双击你的芯片,就能把刚刚得到的hex文件导入到仿真芯片里了

网友CD:
先在Keil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升级到单片机里面,如果程序正确 和 电路也没问题,自然就能正常仿真了

网友CE:
双击单片机把对应的hex文件添加进去,hex文件是keil里生成的

网友CF:
先编译成hex文件,在单片机模型中指定就可以。

网友CG:
仿真只能取单片机程序开发生成的hex文件。 我想你问的可能是Proteus的在线调试功能。

网友CH:
在Proteus8.0中,将单片机的源代码导入仿真的步骤如下:  首先,你需要在你的计算机上安装Keil uVision5软件,这是一个用于编写和编译单片机代码的软件。  在Keil uVision5中编写你的单片机代码,然后进行编译,生成。hex或者。bin文件。  打开Proteus8.0软件,点击“P”图标,选择你的单片机型号,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你刚刚生成的。hex或者。bin文件。  连接你的单片机到仿真电路,然后点击“运行”按钮开始仿真。  注意:在Proteus8.0中,你不能直接导入源代码进行仿真,你需要先通过Keil uVision5软件将源代码编译成。hex或者。bin文件,然后再在Proteus8.0中使用这个文件进行仿真

网友CI:
用Keil写代码,然后编译无误后生成HEX文件。
双击Proteus界面的单片机模块,选择添加之前生成的hex文件
再次在Proteus里仿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