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时钟+万历表+闹钟(代码+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19-06-26):
                        电 子 时 钟 万 年 历 + 闹 钟 设 置
实 现 功 能 :1 . 一 上 电 显 示 00-00-00 ,且 ‘-’ 一 秒 闪 烁 一 次
                    2 . 按 键 功 能 :
                      k1:设 置 位
                      k2:加 位
                      k3:减 位
                      k4:万 年 历 、闹 钟 、时 钟 切 换 位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CB

PCB

原理图

原理图

/********************************************************
                        电 子 时 钟 万 年 历 + 闹 钟 设 置
实 现 功 能 :1 . 一 上 电 显 示 00-00-00 ,且 ‘-’ 一 秒 闪 烁 一 次
                      2 . 按 键 功 能 :
                            k1:设 置 位
                            k2:加 位
                      k3:减 位
                      k4:万 年 历 、闹 钟 、时 钟 切 换 位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i,j,k;
u8 anjian,jia,jian,beep;
u8 sec,min,hour,shine;
u8 N_sec,N_min,N_hour;                //闹钟
u8 shine1;
u16 year=2019,month=6,day=17;

sbit buzzer=P3^7;
sbit k2=P3^1;
sbit k1=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数码管显示0123456789- 空

u8 code smgwei[]={0x00,0x04,0x08,0x0c,0x10,0x14,0x18,0x1c};         //选择1-8位数码管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
{
        while(i--);
}

/***********数码管段位选********/
void time(j,k)
{
        P2=smgwei[j];          //数码管位选
        P0=smgduan[k];          //数码管段选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
}

/**********数码管时间循环流动**********/
void time_Display()
{
   if(shine == 1)    //3、6位数码管'-'闪烁
        {
                 time(2,11);
                 time(5,11);
        }
        else if(shine==0)
        {
                 time(2,10);
                 time(5,10);
        }

   if(anjian==0)        //一上电,时钟显示00-00-00
          {
            time(0,sec%10);
                time(1,sec/10);
                time(3,min%10);
                time(4,min/10);
                time(6,hour%10);
                time(7,hour/10);
        }

        else if(anjian==1)        //切换设置模式,选择位为秒位
        {
                TR0=0;                        //关闭定时器0,在设置模式下时钟不运行
                TR1=1;                        //打开定时器1,开始计数
        if(shine1<=50)        //在shine1为0-50区间内,即1秒灭
        {
                time(0,11);
                time(1,11);
        }
        else if((shine1>50)&&(shine1<=100))         //在shine1为50-100区间内,即1秒亮
        {
                time(0,sec%10);
                time(1,sec/10);
        }
                time(3,min%10);        //其他不变
            time(4,min/10);
            time(6,hour%10);
             time(7,hour/10);
        }

        else if(anjian==2)        //设置模式下,选择位为分位
        {
                TR0=0;                        //关闭定时器0,在设置模式下时钟不运行
                TR1=1;                        //打开定时器1,开始计数
                if(shine1<=50)        //在shine1为0-50区间内,即1秒灭
                {
                        time(3,11);
                        time(4,11);
            }
           else if((shine1>50)&&(shine1<=100)) //在shine1为50-100区间内,即1秒亮
           {
                 time(3,min%10);
             time(4,min/10);
           }
            time(0,sec%10);        //其他不变
             time(1,sec/10);
                time(6,hour%10);
             time(7,hour/10);
        }
        else if(anjian==3)        //设置模式下,选择位为时位
        {
                TR0=0;                        //关闭定时器0,在设置模式下时钟不运行
                TR1=1;                        //打开定时器1,开始计数
                if(shine1<=50)        //在shine1为0-50区间内,即1秒灭
                {
                        time(6,11);
                        time(7,11);
                        }
                else if((shine1>50)&&(shine1<=100))        //在shine1为50-100区间内,即1秒亮
                {
                        time(6,hour%10);
                        time(7,hour/10);
                }
                        time(0,sec%10);         //其他不变
                        time(1,sec/10);
                        time(3,min%10);
                        time(4,min/10);
                }

        //k2加一功能
        if(jia==1&&anjian==1)  //选择秒位时,按下k2加一
        {
                jia=0;
                sec++;
                if(sec>59)
                sec=0;
                TR0=0;                          //时钟暂停
        }

        if(jia==1&&anjian==2)        //选择分位时,按下k2加一
        {
                jia=0;
                min++;
                if(min>59)
                min=0;
                TR0=0;                           //时钟暂停
        }

        if(jia==1&&anjian==3)  //选择时位时,按下k2加一
        {
                jia=0;
                hour++;
                if(hour==24)
                hour=0;
                TR0=0;                           //时钟暂停
        }

        //k3减一功能
        if(jian==1&&anjian==1)        //选择秒位时,按下k3减一
        {
                jian=0;
                sec--;
                if(sec==-1)
                sec=59;
                TR0=0;                                //时钟暂停
        }
        if(jian==1&&anjian==2)        //选择分位时,按下k3减一
        {
                jian=0;
                min--;
                if(min==-1)
                min=59;
                TR0=0;                            //时钟暂停
        }

        if(jian==1&&anjian==3)        //选择时位时,按下k3减一
        {
                jian=0;
                hour--;
                if(hour==-1)
                hour=23;
                TR0=0;                            //时钟暂停
        }
}

详细代码在附件中

51单片机电子时钟 万历表 闹钟(代码 原理图

网友A:
里面文件少了,和帖子里面的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文件少了,和帖子里面的有误差

少了啥?

网友B(2020-06-18):
老哥,仿真图不来一张?

网友C(2024-06-04):
请问烧录口是在USB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