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09的电压表设计(proteus仿真及keil代码)

楼主:
电压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1.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_ADC0809 P1

sbit ST=P3^2;
sbit EOC=P3^3;
sbit OE=P3^1;
sbit N=P3^0;
sbit W=P3^4;
sbit DIAN = P0^7;                        //小数点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dis[3];       //显示数值
unsigned char data adtab[8]=0;
unsigned int sum=0;
unsigned int dat=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n=0;
/*******************************通道选择表*******************************/
unsigned char code ad[]={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e,0xff};
/*******************************共阳LED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                          0     1   2    3    4    5    6    7    8    9
/****************************************************************************
函数功能:AD转换子程序
****************************************************************************/
//ADC0809读取信息
uchar ADC0809()
{
        uchar temp=0x00;
        //初始化高阻太
        OE=0;
        //转化初始化
        ST=0;
        //开始转换
        ST=1;
        ST=0;
        //外部中断等待AD转换结束
        while(EOC==0)
        //读取转换的AD值
        OE=1;
        Data_ADC0809=0xff;
        temp=Data_ADC0809;
        OE=0;
        return temp;
}
/****************************************************************************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1;j++);
}
//=====================================================================================
//=====================================================================================
//=====================================================================================

/****************************************************************************
函数功能:将0-255级换算成0.00-5.00的电压数值
入口参数:i
出口参数:
****************************************************************************/
void convdata(unsigned char dat1)
{
        unsigned int Vo;
        Vo=dat1*1.96;
    dis[0] = Vo/100;      // 个位
    dis[1] = Vo%100/10;   // 小数点后一位
    dis[2] = Vo%100%10;   // 小数点后两位
}

/****************************************************************************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isplay(void)
{
        convdata(adtab[n]);
    P0=tab[dis[0]];
    P2=0xfe;
        DIAN=0;
    delay(1);
    P2=0xff;

    P0=tab[dis[1]];
    P2=0xfd;
        DIAN=1;
    delay(1);
    P2=0xff;

    P0=tab[dis[2]];
    P2=0xfb;
        DIAN=1;
    delay(1);
    P2=0xff;

        P0=tab[n];
    P2=0xf7;
        DIAN=1;
    delay(1);
    P2=0xff;
}
/****************************************************************************
函数功能:按键选择对应通道输出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uchar TDN()
{
if(N == 0)
        {
        delay(100);
        if(N == 0)
          {
           n++;
           if(n>7) n=0;
          }
         delay(100);
     }
         return n;
}
/****************************************************************************
函数功能:主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main(void)
{
   while(i<8)
        {
                if(W == 0)
             {
                 delay(100);
                     if(W == 0)
                    {
                                Data_ADC0809=ad[i];//选定通道
                            adtab[i]=ADC0809();//将转换结果存入数组
                     i++;
                     }
                  delay(100);
          }
                 if(N == 0)
              {
                  delay(100);
                    if(N == 0)
                    {

                     i=9;
                    }
                    delay(100);
           }
         }
  while(1)       //主循环
  {

         if(i==9)
           {

                    Data_ADC0809=ad[0];//选定通道
                    adtab[0]=ADC0809();//将转换结果存入数组
                  n=TDN();
          display();
           }
         if(i==8)
          {

                   n=TDN();
           display();

          }
  }

}

网友A(2021-07-27):
能调电压范围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