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的积分运算实际设计参数问题

楼主(2019-06-26):
刚刚开始学习集成运放的环节,最近做设计要求做波形变换,做从方波到三角波的变换,想使用集成放大器的积分运算电路但是苦与只知道原理但是不知道从实际设计电路的角度应该怎样去完成相关参数的设计,希望得到大神的指点或者给一些在电路设计中常用到的参数(自己第一次做电路设计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哈)

网友A:
有一本书《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版本无所谓,是这本书就可以了。
运放是一个很简单又很复杂的元件。如果你想像北京大爷玩核桃一样的玩运放,那运放方面的运算可以用恐怖这两个字来形容,没有人敢说他已经吃透了运放,大多只能说是会用。
我劝你还是会用就行,对着书上给出的公式,然后去画电路就可以了,至于传递函数,极点零点之类的就不要看了。
三角波只是一个基本的运放电路设计,照着别人给出的计算方法去计算就可以了。
课堂上的师傅是不会重视运放,毕竟,它只是一个元件而已

网友B:
沙发说得对,这也不能怪教科书,要想将运放将清楚,绝对不是一个章节就能讲清楚的,甚至一本书都不一定讲得清楚.当年念书时学到这个章节就是云里雾里,不得甚解,现在也只是略懂皮毛.一般使用运放可以用一些工具书,里面有现成的电路摸板和计算表.再根据自己实际使用的要求选择运放(比如频率 电压摆幅等).  积分电路有类似于低通滤波的效果,理论上,对于正弦信号,其幅度--频率响应是与频率成反比的一条直线.至于方波-三角波的计算,RC时间常数应该大于方波周期的一半,否则就会出现三角波顶尖被削掉,成为"梯形波",此外电阻R应该远大于运放的输出电阻. 电容,运放也有其适合的频率范围等等,真正计算起来还是非常复杂的.学模电建议你装个multisim.另外,作为学生,后面的复变函数和积分变换要学好,最好会用MATLAB,否则等你学信号处理,自控理论等课程的时候会非常痛苦.除了沙发的那本书,这里也给你一本专门讲运放的书:图解OP放大电路设计 自行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