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窗帘设计:51单片机+A/D转换+光敏电阻+LCD1602+步进电机

楼主(2019-06-26):
这是我做的仿真,如有不足,还请大家指出。谢谢各位。文件中包含protues仿真、程序。

protues仿真图

protues仿真图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yi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uchar display_digit[]={0,0,0};
uchar yuzhi[]={0,0,0};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sbit R_D=P2^0;
sbit W_R=P2^1;
sbit C_S=P2^2;

sbit Up=P2^3;
sbit Down=P2^4;

sbit rw=P2^5;                 //液晶读写端
sbit rs=P2^6;                 //液晶指令/数据输入控制
sbit en=P2^7;                 //液晶使能端

sbit AD_data=P1;

sbit bianji=P3^4;
sbit jia=P3^7;
sbit jian=P3^6;

uint adval;
uint fazhi=180;
uchar state=1;//1为窗帘打开,0为窗帘关闭
uchar zhuangtai=1;//1为窗帘打开,0为窗帘关闭

void  Time_init()
{
        EA=1;
        TMOD=0x11;
        TH0=0xf8;
        TL0=0xcc;
        ET0=1;
        TR0=0;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x,y;
        for(x=time;x>0;x--)
        for(y=110;y>0;y--);
}

void qiangdushuzhi()
{
        C_S=0;
        W_R=0;                 //启动AD转换
        delay(1);
        W_R=1;
        C_S=1;
        delay(10);
        P1=0xff;                //读取AD转换值前,先把P1口置1
        C_S=0;
        R_D=0;                         //AD读使能
        delay(1);
        adval=P1;                  //把AD转换好的值,赋给 adval
        R_D=1;
        C_S=1;                         //置1后,为下次AD转换做准备
        delay(1);

        display_digit[0]=adval/100;
        display_digit[1]=adval%100/10;                   //取得十位数字
        display_digit[2]=adval%10;                   //取得个位数字
}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
        rs=0;                //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              //送入数据
        delay(1);
        en=1;                //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
        rs=1;               //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             //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str(uchar *s)  //写字符串
{
        while(*s)
                {
                        write_1602dat(*s++);
    }
}

void lcd_init()
{
        write_1602com(0x38);         //设置液晶工作模式,
        write_1602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         //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         //清显示
  delay(5);
        write_1602com(yi+5);         //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write_1602str("WELCOME");
        delay(1000);
        write_1602com(0x01);
}

void display( )
{
        yuzhi[0]=fazhi/100;
        yuzhi[1]=fazhi%100/10;
        yuzhi[2]=fazhi%10;
        write_1602com(yi+0);
        write_1602str(" TARGET:");
  if(yuzhi[0]==0)
        {
                write_1602dat(0x30+yuzhi[1]);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yuzhi[2]);
                delay(5);
        }
  if(yuzhi[0]!=0)
        {
                write_1602dat(0x30+yuzhi[0]);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yuzhi[1]);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yuzhi[2]);
                delay(5);
        }
        write_1602com(er+0);       //er是头文件写的值0x80+0x40
        delay(5);
        write_1602str("CURRENT:");
        delay(5);
        if(display_digit[0]==0)
        {
                write_1602dat(0x30+display_digit[1]);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display_digit[2]);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delay(5);
                write_1602str(" ");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delay(5);
        }
        if(display_digit[0]!=0)
        {
                write_1602dat(0x30+display_digit[0]);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display_digit[1]);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display_digit[2]);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delay(5);
        }
        if(zhuangtai==1)
        {
                write_1602com(yi+12);
                write_1602str("OPEN");
        }
        if(zhuangtai==0)
        {
                write_1602com(er+11);
                write_1602str("CLOSE");
        }
}

void zhengzhuan(uchar step)  //上升
{
        uchar i,j,k;
        if(zhuangtai==0)
        {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1602com(yi+6);
                write_1602str("UP");
                k=20*step;
                for(j=0;j<k;j++)
                {
                        for(i=0;i<4;i++)
                        {
                                P3=phasecw[i];
                                delay(10);//转速调节
                        }
                }
    P3=0xf1;
                zhuangtai=1;
        }
}

void fanzhuan(uchar step)  //下降
{
        uchar i,j,k;
        if(zhuangtai==1)
        {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1602com(yi+6);
                write_1602str("DOWN");
                k=20*step;
                for(j=0;j<k;j++)
                {
                        for(i=0;i<4;i++)
                        {
                                P3=phaseccw[i];
                                delay(10);//转速调节
                        }
                }
                P3=0xf8;
                zhuangtai=0;
        }
}

void move(uchar level)
{
        switch(level)
                {
                        case 0:switch(state)
                                {
                                        case 0:break;
                            case 1:fanzhuan(10);break;
                    }
                        state=0;break;
                  case 1:switch(state)
                                {
                                        case 0:zhengzhuan(10);break;
                            case 1:break;
                    }
                        state=1;break;
                }
}

void bijiao()
{
        if(adval>=0&&adval<fazhi)
        move(0);
        if(adval>=fazhi&&adval<500)
        move(1);
}

void yunxing()
{
        if(Down==1)
                {
                        if(Up==1)
                                {
                                        bijiao();
                    }
                        else if(Up==0)
                    {
                            zhengzhuan(10);
                    }
          }
        else if(Down==0)
                {
                  fanzhuan(10);
          }
}

void key()
{
        if(bianji==0)
        {
                write_1602com(yi+0);
                write_1602str("ORIGINAL:");
                if(yuzhi[0]==0)
                {
                        write_1602dat(0x30+yuzhi[1]);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yuzhi[2]);
                        delay(5);
                }
                if(yuzhi[0]!=0)
                {
                        write_1602dat(0x30+yuzhi[0]);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yuzhi[1]);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yuzhi[2]);
                        delay(5);
                }
                write_1602str("    ");
                delay(5);
                while(1)
                {
                        yuzhi[0]=fazhi/100;
                        yuzhi[1]=fazhi%100/10;
                        yuzhi[2]=fazhi%10;
                        write_1602com(er+0);
                        write_1602str("SETTING:");
                        if(yuzhi[0]==0)
                        {
                                write_1602dat(0x30+yuzhi[1]);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yuzhi[2]);
                                delay(5);
                        }
                        if(yuzhi[0]!=0)
                        {
                                write_1602dat(0x30+yuzhi[0]);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yuzhi[1]);
                                delay(5);
                                write_1602dat(0x30+yuzhi[2]);
                                delay(5);
                        }
                        if(jia==0)
                        {
                                delay(400);
                                fazhi=fazhi+5;
                        }
                        if(jian==0)
                        {
                                delay(400);
                                fazhi=fazhi-5;
                        }
                        if(bianji==1)
                        {
                                write_1602com(0x01);
        break;
                        }
                }
        }
}

void main()
{
        Time_init();
        delay(50);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while(1)
        {
                key();
                qiangdushuzhi();
                display();
                yunxing();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用Proteus8.8才能打开:

网友A:
为什么这个实物焊好液晶屏不显示呢

网友B(2019-10-31):
绝对好帖子 感谢分享!!!

网友C(2019-12-02):
为什么仿真打不开,是打包缺什么文件吗?楼主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PROTEU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个实物焊好液晶屏不显示呢

你调电位器了吗

网友E:
怎么没有光敏电阻 电路图里面?

网友F(2020-02-13):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有光敏电阻 电路图里面?

用滑动变阻器代替了

网友G:
这个只能实现光控吗?

网友H:
拿去试一下,再来

网友I:
实现了吗?

网友J(2020-04-25):
楼主用的那个版本的软件?我下载的工程文件打不开,提示错误

网友K:
我想弄个温控的

网友L:
设计文档有吗?谢谢

网友M:
不能手动自动切换吧?

网友N:
仿真图为什吗打不开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仿真图为什吗打不开

打不开,

网友O(2020-06-04):
有设计文档吗

网友P:
哪一个打开呀 为什么用proteus打开不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那个版本的软件?我下载的工程文件打不开,提示错误

我的也打不开

网友Q:
有没有说明书

网友R(2020-12-23):
能在这基础上再加一个转机吗?感觉都没有引脚了

网友S:
想问一下大哥们,就是最近小弟做了个类似的小玩意儿,然后仿真画好了,程序也写好了,步进电机跟光敏电阻+LCD1602显示模块都分别能用,但是不懂如何把它们写到一起呀,求懂的大哥给小弟指点一二

网友T:
想问一下这个2003驱动管脚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U(2021-06-15):
有用STC15来做的吗?

网友V(2023-02-04):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有光敏电阻 电路图里面?

左下角RV1就是光敏电阻

网友W: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仿真打不开,是打包缺什么文件吗?楼主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PROTEUS

需要8.11以上,你的版本低了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M:
不能手动自动切换吧?

能,只要重新设置按键即可

网友W: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能实现光控吗?

不只是光控,还能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