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写的Calculator计算器源程序

楼主(2019-06-26):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计算器
想要看密码就请用Notepad打开C语言文件 然后有一行注释行://mima...
mima后面的一串数字即为密码

#include<cstdlib>
#include<iostream>
#include<iomanip>
#include<cmath>
#include<windows.h>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size 100
int a[size+1],n,d,i=0,j;
//mima267398323513
main(){
        int sf;
        long long mima;
        cout<<"======================================================="<<endl;
        cout<<"|                  Calculator 2019                    |"<<endl;
        cout<<"|                   Version 3.98                      |"<<endl;
        cout<<"|                                                     |"<<endl;
        cout<<"|                                                     |"<<endl;
        cout<<"|  Adminstrator                                       |"<<endl;
        cout<<"|  Welcome to Calculator_64 Professional              |"<<endl;
        cout<<"|  Update 1907 Professional                           |"<<endl;
        cout<<"|  Designed by Howard Lu                              |"<<endl;
        cout<<"|                                                     |"<<endl;
        cout<<"|                                                     |"<<endl;
        cout<<"|  C-2019-2021                                        |"<<endl;
        cout<<"======================================================="<<endl;
        cout<<"Adminstrator,请输入密码"<<endl;
        cout<<"密码:";
        cin>>mima;
        if(mima==267398323513){
                system("cls");
        cout<<"Initialization";
        for(int i=1;i<=3;i++){
                Sleep(1000);
                cout<<".";
        }
        Sleep(1000);
        system("cls");
        cout<<"Initialization";
        for(int i=1;i<=3;i++){
                Sleep(1000);
                cout<<".";
        }
        Sleep(1000);
        system("cls");
        cout<<"C";Sleep(100);
        cout<<"a";Sleep(100);
        cout<<"l";Sleep(100);
        cout<<"c";Sleep(100);
        cout<<"u";Sleep(100);
        cout<<"l";Sleep(100);
        cout<<"a";Sleep(100);
        cout<<"t";Sleep(100);
        cout<<"o";Sleep(100);
        cout<<"r";Sleep(100);
        cout<<"_";Sleep(100);
        cout<<"6";Sleep(100);
        cout<<"4";Sleep(100);
        cout<<" ";Sleep(100);
        cout<<"2";Sleep(100);
        cout<<"0";Sleep(100);
        //cout<<"0";Sleep(100);
        //cout<<".";Sleep(100);
        cout<<"1";Sleep(100);
        //cout<<".";Sleep(100);
        cout<<"9";Sleep(100);
        cout<<" ";Sleep(100);
        cout<<"P";Sleep(100);
        cout<<"R";Sleep(100);
        cout<<"O";Sleep(100);
        cout<<endl;
        do{
        cout<<"================================================================="<<endl;
        cout<<"|                                                               |"<<endl;
        cout<<"|                        微型电子计算器                         |"<<endl;
        cout<<"|                                                               |"<<endl;
        cout<<"|                                                               |"<<endl;
        cout<<"| 请选择:                                                      |"<<endl;
        cout<<"| 1. 如果想计算加减乘除,请输入1                                |"<<endl;
        cout<<"| 2. 如果想计算开方,请输入2                                    |"<<endl;
        cout<<"| 3. 如果想转换进制数,请输入3                                  |"<<endl;
        cout<<"| 4. 如果想要算次方,请输入4                                    |"<<endl;
        cout<<"| 5. 如果想要算阶乘,请输入5                                    |"<<endl;
        cout<<"| 6. 如果想显示π,请输入6                                      |"<<endl;
        cout<<"| 7. 如果想做加法统计,请输入7                                  |"<<endl;
        cout<<"| 8. 想知道这一天是星期几,请输入8                              |"<<endl;
        cout<<"| 9. 想知道从1年1月1日到某年某月月底有几天,请输入9             |"<<endl;
        cout<<"| 10.想计算斐波那契数列,请输入10                               |"<<endl;
        cout<<"| 11.关闭程序,请按11                                           |"<<endl;
        cout<<"| 12.像显示关于Calculator 请输入12                              |"<<endl;
        cout<<"| 若想进行如1×2+3×4-5+6之类的多项表达式运算,请打开栈计算器   |"<<endl;
        cout<<"| 若想进行24点计算,请打开24点计算器                            |"<<endl;
        cout<<"|                                                               |"<<endl;
        cout<<"|                                                               |"<<endl;
        cout<<"================================================================="<<endl;
        int ds,x,y;
        cin>>ds;
        if(ds==1){
                char x;
            double a,b;int c,d;
            cout<<"请输入+,-,*,/,%(求余,两数不可为小数)中的一个运算符号:";cin>>x;
            cout<<"请输入A数:";cin>>a;
            cout<<"请输入B数:";cin>>b;
            if(x=='/'){
                    cout<<"请问,你想保留几位小数?:";cin>>c;
            }
            switch(x){
                    case '+':cout<<a+b<<endl;break;
            case '-':cout<<a-b<<endl;break;
            case '*':cout<<a*b<<endl;break;
            case '/':if(b!=0) cout<<fixed<<setprecision(c)<<(double)a/b<<endl;else cout<<"Divided by zero!"<<endl;break;
            case '%':c=a;d=b;
                                 cout<<c%d<<endl;break;
                        default:cout<<"Invalid operator!"<<endl;
            }
            system("pause");
        }
        if(ds==2){
                cout<<"请输入一个你想开方的数:";cin>>x;
            cout<<"请输入你想保留几位小数:";cin>>y;
            cout<<fixed<<setprecision(y)<<sqrt(x)<<endl;
            system("pause");
        }
        if(ds==3){
            //cout<<"Please Enter a number(N) base 10:";cin>>n;
            cout<<"输入一个十进制数:";cin>>n;
            //cout<<"Please Enter a number(d):";cin>>d;
            cout<<"输入你想把这个数转化成的进制数(几进制):";cin>>d;
            do{
                    a[++i]=n%d;
                    n=n/d;
            }while(n!=0);
            for(j=i;j>=1;j--)cout<<a[j];
            cout<<endl;
            system("pause");
        }
    if(ds==4){
            float a,b,c;
            cout<<"请输入底数:";cin>>a;
            cout<<"请输入指数:";cin>>b;
            cout<<"请问你想保留几位小数:";cin>>c;
            cout<<fixed<<setprecision(c)<<(double)pow(a,b)<<endl;
        system("pause");
        }
        if(ds==5){
                int t,s;
                  s=0;
                  int a,b,c;
                 cout<<"请输入你想算的阶乘的数1:";cin>>a;
                 cout<<"请输入你想算的阶乘的数2:";cin>>b;
                  cout<<"我们将帮你累加从数1的阶乘到数2的阶乘"<<endl;
                  Sleep(1000);
                  for(int i=a;i<=b;++i)
            {
                    t=1;
                    for (int j=1;j<=i;++j)            //求i!
                              t*=j;
                              s+=t;                           //累加i!
               }
                  cout<<s<<endl;;
                  system("pause");
        }
        if(ds==6){
                cout<<"π=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72395"<<endl;
                system("pause");
        }
        if(ds==7){
                int a,b,sum=0;
            cout<<"请输入你要统计数的个数:";
            cin>>a;
            for(int i=1;i<=a;i++){
                     cin>>b;
                    sum=sum+b;
            }
            cout<<"Sum="<<sum<<endl;
            system("pause");
        }
        if(ds==8){
                int day,year,month,day2,date,allday;
                cout<<"请输入年月日 例 2018 12 31:";
            cin>>year>>month>>date;
            day=year/4-year/100+year/400;
            if (year%400==0) day2=29+31+30+31+30+31+31+30+31+30+31;
            else if (year%100==0) day2=28+31+30+31+30+31+31+30+31+30+31;
                else if (year%4==0) day2=29+31+30+31+30+31+31+30+31+30+31;
                    else day2=28+31+30+31+30+31+31+30+31+30+31;
            switch(month){
                    case 1:day2=day2+31;break;
                    case 2:day2=30+31+30+31+30+31+31+30+31+30+31;break;
                    case 3:day2=31+30+31+30+31+31+30+31+30+31;break;
                    case 4:day2=30+31+30+31+31+30+31+30+31;break;
            case 5:day2=31+30+31+31+30+31+30+31;break;
            case 6:day2=30+31+31+30+31+30+31;break;
            case 7:day2=31+31+30+31+30+31;break;
            case 8:day2=31+30+31+30+31;break;
            case 9:day2=30+31+30+31;break;
            case 10:day2=31+30+31;break;
            case 11:day2=30+31;break;
            case 12:day2=31;break;
            }
        allday=366*day+365*(year-day)-day2+date;

        if(allday%7==1) cout<<"星期一"<<endl;
        if(allday%7==2) cout<<"星期二"<<endl;
        if(allday%7==3) cout<<"星期三"<<endl;
        if(allday%7==4) cout<<"星期四"<<endl;
        if(allday%7==5) cout<<"星期五"<<endl;
        if(allday%7==6) cout<<"星期六"<<endl;
        if(allday%7==0) cout<<"星期日"<<endl;

        system("pause");
        }
        if(ds==9){
                int day,year,month,day2;
                cout<<"请输入年月,例:2018 12:";
            cin>>year>>month;
            day=year/4-year/100+year/400;
            if (year%400==0) day2=29+31+30+31+30+31+31+30+31+30+31;
            else if (year%100==0) day2=28+31+30+31+30+31+31+30+31+30+31;
                else if (year%4==0) day2=29+31+30+31+30+31+31+30+31+30+31;
                    else day2=28+31+30+31+30+31+31+30+31+30+31;
            switch(month){
                    case 1:day2=day2;break;
                    case 2:day2=31+30+31+30+31+31+30+31+30+31;break;
                    case 3:day2=30+31+30+31+31+30+31+30+31;break;
                    case 4:day2=31+30+31+31+30+31+30+31;break;
            case 5:day2=30+31+31+30+31+30+31;break;
            case 6:day2=31+31+30+31+30+31;break;
            case 7:day2=31+30+31+30+31;break;
            case 8:day2=30+31+30+31;break;
            case 9:day2=31+30+31;break;
            case 10:day2=30+31;break;
            case 11:day2=31;break;
            case 12:day2=0;break;
            }

        cout<<366*day+365*(year-day)-day2<<endl;
        system("pause");
        }
        if(ds==10){
                cout<<"先输入一个数(第几项):";int n,n2;cin>>n;
                cout<<"是想输出从第一项到第"<<n<<"项的所有数,选1"<<endl;
                cout<<"是想输出从第一项到第"<<n<<"项的所有数的和,选2"<<endl;
                cin>>n2;
                if(n2==1){
                        int a,b,tmp,i;
            a = 0;
            b = 1;
            for(i=0;i<n;i++)
            {
                printf("%d\n",b);
                tmp = b;
                b = a + b;
                a = tmp;
            }
            system("pause");
                }
                if(n2==2){
                        int a,b,tmp,i,sum=0;
            a = 0;
            b = 1;
            for(i=0;i<n;i++)
            {
                tmp = b;
                sum=sum+tmp;
                cout<<sum<<endl;
                b = a + b;
                a = tmp;
            }
            cout<<"Sum="<<sum<<endl;
            system("pause");
                }
        }
        if(ds==11) return 0;
        if(ds==12) {
                system("cls");
                cout<<"下面是您的账户信息:"<<endl;
        cout<<"Adminstrator"<<endl;
        cout<<"管理员"<<endl;
        cout<<"创建时间:2019/7/29"<<endl;
        cout<<"激活状态:已激活"<<endl;
        cout<<"激活时间:2019/7/31"<<endl;
        cout<<"管理员认证号:2019-07-29-0001-ASDFG-CLOA-CAL-A0001"<<endl;
        cout<<"信用状态:未违反任何版权约定,您可以继续使用"<<endl;

        }
            cout<<"是否想要继续:是1,否2, 发送错误信息并关闭程序3:";cin>>sf;
            Sleep(100);
            system("cls");
            if(sf==3){
                    cout<<"Sending Messages";
                    cout<<".";
                    Sleep(500);
                    cout<<".";
                    Sleep(500);
                    cout<<".";
                    Sleep(500);
                    system("cls");
                    cout<<"Sending Messages";
                    cout<<".";
                    Sleep(500);
                    cout<<".";
                Sleep(500);
                    cout<<".";
                    Sleep(500);
                    system("cls");
            }
        //do{
        //cout<<"是否想要继续:是1,否2, 发送错误信息3:";cin>>sf;
            //Sleep(100);
            //system("cls");
            //if(sf==3){
                //    cout<<"正在使用高速通道发送错误信息";
                //    cout<<".";
            //        Sleep(500);
            //        cout<<".";
            //        Sleep(500);
            //        cout<<".";
            //        Sleep(500);
            //        system("cls");
            //        cout<<"正在使用高速通道发送错误信息";
            //        cout<<".";
            //        Sleep(500);
            //        cout<<".";
            //    Sleep(500);
            //        cout<<".";
            //        Sleep(500);
            //        system("cls");
            //}
                //}while(sf==3);
    }while(sf==1);
    }
    else cout<<"Sorry, invaliable password"<<endl;
}

楼主:
顺便在说一句,如果有什么问题提出哦,还有,软件的密码这里我说一下吧:267398323513

顺便在说一句,如果有什么问题提出哦,还有,软件的密码这里我说一下吧:267398323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