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电源电路 手头有一个7.2V的锂电池

楼主(2019-06-26):
手头有一个7.2V的锂电池,希望得到+-12V的电源给运算放大器供电。
求大神指点应该采用什么方案。_( ゚Д゚)ノ

网友A:
直流电源转换器也叫直流-直流转换器(DC-to-DC converter)也称为DC-DC转换器直接购买

网友B:
XL6019, MC34063类似芯片都可以升压
升压以后再用NE555等芯片分相,也有可以用7812,7912三端稳压就行了。
如果玩过电子,肯定没什么难度。
百度搜这些芯片的数据手册或相关资料,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