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app连接wifi模块esp8266

楼主(2019-06-26):
这个是主程序

package
com.example.a123.myapplication;

import android.support.v7.app.AppCompat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Button;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import android.widget.Toast;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PrintStream;
import java.net.Socket;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ppCompatActivity implements View.OnClickListener {
    private EditText mIp;   //  IP
private EditText mPort;     //  端口号
private String mStrIp;      //  字符串类型ip
private int miPort;    //  字符类型端口
private Button mBtnConnect; //  连接
private Socket mSocket;     //  套接字
private PrintStream out;    //  打印输出流
private ConnectThread mConnectThread;   //  TCP连接线程
private Button mMotorZ;      //  按钮LED灯开
private Button mMoyorF;     //  按钮LED灯关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mBtnConnect=(Button)findViewById(R.id.mBt1);
        mMotorZ=(Button)findViewById(R.id.mBt2);
        mMoyorF=(Button)findViewById(R.id.mBt3);

        mIp=(EditText)findViewById(R.id.mEtIP);
        mPort=(EditText)findViewById(R.id.mEtPort);
        mBtnConnect.setOnClickListener(this);
        mMotorZ.setOnClickListener(this);
        mMoyorF.setOnClickListener(thi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switch(v.getId()){
            case R.id.mBt1:
                if( mSocket == null || ! mSocket.isConnected()) {
                    mStrIp = mIp.getText().toString();
                    miPort = Integer.valueOf(mPort.getText().toString());
                    mConnectThread = new ConnectThread(mStrIp, miPort);
                    mConnectThread.start();
                }
                    if(mSocket != null && mSocket.isConnected()){
                        try {
                            mSocket.close();
                            mSocket=null;   //  清空mSocket
mBtnConnect.setText("连接");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连接已关闭", Toast.LENGTH_LONG).show();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break;
                    case R.id.mBt2:
                        if(out!=null){
                            out.print("0");
                            out.flush();
                        }
                        break;
                        case R.id.mBt3:
                          if (out!=null){
                         out.print("1");
                         out.flush();

                         }
                             break;

                }

        }
    private class ConnectThread extends Thread{

        private String ip;
        private int port;
        public ConnectThread(String ip,int port){
            this.ip=ip;
            this.port=port;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try {
                mSocket=new Socket(ip,port);
                out = new PrintStream(mSocket.getOutputStream());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mBtnConnect.setText("断开");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连接成功",Toast.LENGTH_LONG).show();
                    }
                });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mBtnConnect.setText("断开");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连接失败",Toast.LENGTH_LONG).show();

                }
            });
            }
    }
}
}

以下是AndroidManifest.xml文件的配置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anifes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package="com.example.a123.myapplication">

添加以下的才能与esp8266通信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uses-permission>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uses-permission>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EXTERNAL_STORAGE"></uses-permission>

以下是界面的一些程序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app="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uto"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tools:context=".MainActivity"
tools:ignore="Deprecated">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x="9dp"
android:layout_y="24dp"
android:text="服务器IP:"
android:textSize="20dp"
tools:ignore="HardcodedText,MissingConstraints,ObsoleteLayoutParam,SpUsage" />

    <EditText
android:id="@+id/mEtIP"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x="112dp"
android:layout_y="20dp"
android:ems="10"
android:inputType="textPersonName"
android:text="192.168.4.1"
tools:ignore="HardcodedText,LabelFor,ObsoleteLayoutParam" />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x="36dp"
android:layout_y="86dp"
android:text="端口:"
android:textSize="20dp"
tools:ignore="HardcodedText,MissingConstraints,ObsoleteLayoutParam,SpUsage" />

    <EditText
android:id="@+id/mEtPor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x="113dp"
android:layout_y="66dp"
android:ems="10"
android:inputType="textPersonName"
android:text="8089"
tools:ignore="HardcodedText,LabelFor,ObsoleteLayoutParam" />

    <Button
android:id="@+id/mBt1"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59dp"
android:layout_x="155dp"
android:layout_y="173dp"
android:text=""
tools:ignore="HardcodedText,ObsoleteLayoutParam"
tools:layout_editor_absoluteX="144dp"
tools:layout_editor_absoluteY="163dp" />

    <Button
android:id="@+id/mBt2"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69dp"
android:text="开"
tools:ignore="HardcodedText" />

    <Button
android:id="@+id/mBt3"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72dp"
android:text="关"
tools:ignore="HardcodedText" />

</LinearLayout>

网友A(2019-11-19):
我以前写这个APP的时候经常忘记了加权限,导致调试不成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大家复制代码的时候一定要理解其中的核心逻辑,才能自己编写...

网友B(2020-03-05):
非常好,必须的谢谢了,困扰了好久

网友C(2020-05-02):
唉,就想整个现成的APP,有学习困难症啊!

网友D:
不知道朋友这个APP是用什么软件写的哦,怎么用eclipse在第一句这里 AppCompatActivity就报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朋友这个APP是用什么软件写的哦,怎么用eclipse在第一句这里 AppCompatActivity就报错误

androidstudio

网友D:
楼主朋友你好,我根据朋友发的这个APP程序,用eclipse里也编译成功了,在电脑上用AVD5554里运行,将WiFi模块连接到电脑上在串口助手里也可以显示到接收到的开关信号0和1如下图串口助手最后接收的就是:  可是将APP安装在手机上一点击开或者关按键APP就闪退了串口助手里还是有显示的就是不正确的内容了如下图: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谢谢啦!!!

网友D:
不好意思!楼主的这个APK非常好的,只是我在eclipse里编译创建时选最高运行的版本时选的安卓4.4,因为我只下载了4.4的编译平台,可是我生成的apk又用在了安卓7.1的手机上所以发生闪退,我又下载了安卓5.1.1,因为我还有一个5.1.1的旧手机,最后用5.1.1重新编译后可以使用这个APK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F(2021-01-15):
高手,膜拜大神。

网友G:
拜膜,大神>o<!?

网友H:
能设计成无线调试?

网友I(2022-08-08):
你好,你这个代码基于什么软件写的

网友J(2022-11-30):
引用 网友I:
你好,你这个代码基于什么软件写的

他这个是Android studio开发的,主要介绍TCP的Socket通信类的使用,了解Socket后看他代码就一目了然了。还有这里是把ESP8266当成服务器使用的。

网友K(2023-05-06):
精彩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L(2023-08-21):
谢谢!用E4A写的控制ESP8266的二路LED灯的源程序有吗?

网友L:
非常好,必须的谢谢了

网友L:
谢谢!控制ESP8266的二路LED灯的源程序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