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设计智能跟班小车

楼主(2019-06-26):
今天看见一折新闻,说是很多锻炼身体的跑步爱好者在途中放水,方便取用,经常被捡垃圾的  环卫工把水瓶捡了。最后没水喝。突发奇想要设计一个跟班车帮忙拿水,跟在跑步者身后 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捡走水瓶了,初步设想用51单片机 是应为入坑不久自己勉强对51单片机能够使用,手头有一些模块,但是还是想听听大虾们的意见,设计速度不高 一般常见的跑步速度就是  短跑速度就不用了,测距,保证跟在跑步者身后一定距离就可以,当小于一定距离则停下,大于一定距离则跟进,人转向时延迟一定距离后跟着转向并保持距离,(不是在运动场哦,那样直接做循迹了!)

网友A:
1、小车采用电池供电,要考虑小车的续航能力
2、因为是在户外运动,要充分考虑道路地形环境
3、小车底盘低,不易被发现,是否会引发交通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小车采用电池供电,要考虑小车的续航能力
2、因为是在户外运动,要充分考虑道路地形环境
3、小车底盘 ...

重点是跟踪和转向跟踪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想法来解决

网友B:
跟踪的话可以使用GPS和毫米波雷达

网友C:
想法是好的,实现很困难,估计要测距,定位,人体识别等多项技术才行,否则由于外界环境复杂干扰,就跑丢了。

网友D:
个人认为:跑步者身上一定要有信号发射装置,否则跟班不知道跟谁。

网友E:
估计用51很难实现,首先需要很多模块,51的功能受限,另外外界的影响较大,比如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和弱的地方识别的有效性肯定不一样,另外比如你突然转弯小车很难判断你下一刻的位置,它扫描的范围是有限的,还有与对面别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时候小车会不会转而跟别人去了,还有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在颠簸的小路上跑步比较考验小车的越野性能。当然,上面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实现可能有难度,但敢做总能有结果的。

楼主:
今天看了个武侠电影  其中讲了跟踪使用荧光的事儿,联想到蚂蚁用气味来识别,有个想法和大家分享探讨哈!  在跑步者的鞋上安装两个相同的发射端,而后在小车上安置接收端,接收到信号就前行,
那么  当跑步者在跑步中 脚后跟正对跟班小车,这时小车能够接收到信号 前行,当跑步者在小车上取水时信号源背对小车,此时小车停下来,使用超声波测距,当距离大于一米时候小车前行,小于一米则停下,接收端使用奇数个弧形阵列排布,以中央的接收端为分界,当左边接收端接收到信号的数量大于右边则向左边转弯,反之亦然,当两边相同时候则直行。

网友F:
感觉可以与智能手环联想在一起,即通过跟班车与智能手环的距离来调节车速等,而当两者距离超过某一值可发出警报。

网友G:
小车和本身要有感应装置、并且本身可以对小车下达指令、可以有录像功能

网友H:
我跟你讲一个和你这完全不相关的东西吧
我想做一个USB充电器,功能要求并不高:可以充四个手机,用12864显示每个端口的充电电流,显示USB的电压,显示某个个端口有没有在充电。
第一次画板打样:用的是STC12C5A60S2,发现10位的ADC精度根本就不够,10mA的精度都不好达到
第二次画板打样:用STC8A4K单片机,精度可以了,发现用的取样电阻是0.1欧的,2A充电电流的话,压降有点大,充电电波会减小一部分,而且取样电阻温度会上升,误差也会随着增大。
第三次打样:换了0.01欧的取样电阻,压降和温度问题解决了,取样电阻小了,那么运放增益又要增加了,运放输出失调电压也变大了,这样一来,没有充电的时候,端口也会显示有充电电流,后来改了OP的高端运放就可以了。
当我同时插入几个手机充电的时候,就发现:由于PCB走线不好,会造成1端口在充电3端口也会显示正在充电。
第四次打样:正在充电显示OK,电流精度差不多,电流输出能力足够了,但同时给四个手机充电的时候,电流误差就要比单个充电的误差要大,算了,不搞了。

你所想的东西,想想还行,真正要做一个在实际中能用得上的,我可以告诉你:不行。
做一个简单又实用一点的东西吧:就一个8051电子时钟,装在一个小盒子里,可以锂电池供电,可以红外和声控。
这玩意我做过,看起来不算复杂,但你要是想它能像你要求那样的去工作,就有点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跟你讲一个和你这完全不相关的东西吧
我想做一个USB充电器,功能要求并不高:可以充四个手机,用12864显 ...

首先谢谢你的经验分享,从你做的历程来看经过多少波折,我学习51单片机也是有些波折的,其次,你做了四次才放弃,我想知道你做前三次是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再次,我们生活中许多的东西都在实际中应用才有意义,有想法,在脑袋里真的没什么用,也许如你所说在四次 五次以后我也会放弃,但是,回头看看 价值也就是不在于我是否做成功了,常说理想的丰满敌不过现实的骨感,还有,我已经不是学生了,耗材等的费用单位可以报销,不过就是需要自己先垫付而已,上班把日常性工作做了,管理性事务安排好,基本是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有兴趣玩玩跨界就可以,

网友I:
你别全信11楼说的 他是是太牛了才会那样 但凡牛人就是喜欢什么都自己弄还要弄到极致 因为人家水平在哪呢 必然想在自己水平范围内弄到满意 换我这种水平不够高的就不弄那么高要求 直接用现成的电流采样芯片就完事了 用采样电阻+运放匹配起来好麻烦 调过两次直接就放弃 没时间跟它着急

你这事我觉得不是特难 但没想明白怎么定位左右位移量 距离用超声波头就行 控制在离目标1~1.5米 这么大范围肯定能控制 可怎么知道人拐弯了死活没想出来 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在51环境下能感知到足够精度 当然 不考虑成本的话一台激光雷达扫图像和距离 stm32解图形就行

我能想到的方法是红外反射头 人在两个红外头之间则直行 哪边检测到反射则转向 然后修正 不过这方法容易受光线影响 迎着太阳跑或者衣服颜色不一样等等 貌似不可靠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个武侠电影  其中讲了跟踪使用荧光的事儿,联想到蚂蚁用气味来识别,有个想法和大家分享探讨哈!   ...

参考了一些循迹小车的原理,试想可不可以让跑步者穿上斑马纹的服装来试试跟踪的问题

楼主:
用一个很幼稚的做法把它否定掉了,用个绳子拉着就跑了

网友H:
在德国有一个做肥皂工厂,有这么一个问题:它是通过机器挤压出来放到低盒子里包装的,有时候,最后一块肥皂没有料了,或者是料很少,这样就造成了一些不良品,叫一个人去看的话成本太高.
工程师就搞了用单片机称重的设备,每个成品都称一下,重量不够的,就不要.
在中国也有一个肥皂工厂,也有着相同问题,但解决的方法不一样:流水线上的工人就搞一个风力比较大的风扇,往那生产线上面吹,肥皂没有装满的直接吹地上.............

网友J:
可以使用蓝牙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