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请教一个单片机延时函数的计算问题

楼主:
for语句和while分别完成100毫秒(其他毫秒)的延时函数,假设晶振12M。书上有个小结。12M一个机械周期1微妙 要做多少事情才有100毫秒  求计算方法

网友A(2019-06-26):
void delay10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9;c>0;c--)         for(b=20;b>0;b--)             for(a=130;a>0;a--); }

网友A:
void delay10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9;c>0;c--)
        for(b=20;b>0;b--)
            for(a=130;a>0;a--);
}

精准定时大多用定时器,用for可以下个单片机小精灵用一下

网友B:
打开 stc-isp 软件后,看到右上角有两箭头,点右边的那个,点到看见左边出现  定时器计算器,然后可以操作了。

网友C:
带参数方法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调用     delay(1000);
用for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1;i++;i<=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