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的BMP180气压温度计传感器源程序 串口输出

楼主(2019-06-26):
气压计BMP180传感器调试
1、功能描述:使用模拟IIC,从BMP180中获取温度值、气压值以及计算海拔高度。
  下面介绍在文档里面。。。

程序介绍

程序介绍

#include "bmp18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存储BMP180数据的结构
_bmp180 bmp180;

//BMP180初始化
//对使用的IIC端口进行初始化
void BMP_Init(void)
{
        IIC_Init();
}

//写一个数据到BMP180
void BMP_WriteOneByte(uint8_t WriteAddr,uint8_t DataToWrite)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EE);//发送一个字节(地址为 Module address 0cEE)
        IIC_Wait_Ack();//等待

        IIC_Send_Byte(WriteAddr);//发送字节的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ToWrite);//发送字节地址中的数据
        IIC_Wait_Ack();

        IIC_Stop();
}

//从BMP180读一个字节数据
uint8_t BMP_ReadOneByte(uint8_t ReadAddr)
{
        uint8_t data = 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EE);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adAddr);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EF);         //把读取的字节存到下一个地址(0xef)中去
        IIC_Wait_Ack();

        data = IIC_Read_Byte(1);        //读取地址总的字节
        IIC_Stop();

        return data;
}

//从BMP180读一个16位的数据
short BMP_ReadTwoByte(uint8_t ReadAddr)
{
        short data;
        uint8_t msb,lsb;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EE);//发送字节(地址为 Module address 0cEE)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adAddr);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EF);//把读取的字节存到下一个地址(0xef)中去
        IIC_Wait_Ack();

        msb = IIC_Read_Byte(1);//读取16位的高八位
        lsb = IIC_Read_Byte(0);//读取16位的低八位

        IIC_Stop();

        data = msb*256 + lsb;//以16位的二进制数据给data

        return data;
}

//从BMP180的获取计算参数
void BMP_ReadCalibrationData(void)
{
        bmp180.AC1 = BMP_ReadTwoByte(0xAA);
        bmp180.AC2 = BMP_ReadTwoByte(0xAC);
        bmp180.AC3 = BMP_ReadTwoByte(0xAE);
        bmp180.AC4 = BMP_ReadTwoByte(0xB0);
        bmp180.AC5 = BMP_ReadTwoByte(0xB2);
        bmp180.AC6 = BMP_ReadTwoByte(0xB4);
        bmp180.B1  = BMP_ReadTwoByte(0xB6);
        bmp180.B2  = BMP_ReadTwoByte(0xB8);
        bmp180.MB  = BMP_ReadTwoByte(0xBA);
        bmp180.MC  = BMP_ReadTwoByte(0xBC);
        bmp180.MD  = BMP_ReadTwoByte(0xBE);
}

//从BMP180读取未修正的温度
long BMP_Read_UT(void)
{
        long temp = 0;
        BMP_WriteOneByte(0xF4,0x2E);

        delay_ms(5);
        temp = (long)BMP_ReadTwoByte(0xF6);
        return temp;
}

//从BMP180读取未修正的大气压
long BMP_Read_UP(void)
{
        long pressure = 0;

        BMP_WriteOneByte(0xF4,0x34);
        delay_ms(5);

        pressure = (long)BMP_ReadTwoByte(0xF6);
        //pressure = pressure + BMP_ReadOneByte(0xf8);
        pressure &= 0x0000FFFF;                //位运算,将pressure中的高八位清0,低八位保留

        return pressure;
}

//用获取的参数对温度和大气压进行修正,并计算海拔
void BMP_UncompemstatedToTrue(void)
{
        bmp180.UT = BMP_Read_UT();//第一次读取错误  测试的实际的温度值只有-78度 海拔高度有2500多米(改变延时没用)
        bmp180.UT = BMP_Read_UT();//进行第二次读取修正参数  读取两次温度值正确
        bmp180.UP = BMP_Read_UP();//第一次读取压强值

        /**--得到温度值--**/
        bmp180.X1 = ((bmp180.UT - bmp180.AC6) * bmp180.AC5) >> 15;
        bmp180.X2 = (((long)bmp180.MC) << 11) / (bmp180.X1 + bmp180.MD);
        bmp180.B5 = bmp180.X1 + bmp180.X2;
        bmp180.Temp  = (bmp180.B5 + 8) >> 4;

        /**--得到气压值--**/
        bmp180.B6 = bmp180.B5 - 4000;
        bmp180.X1 = ((long)bmp180.B2 * (bmp180.B6 * bmp180.B6 >> 12)) >> 11;
        bmp180.X2 = ((long)bmp180.AC2) * bmp180.B6 >> 11;
        bmp180.X3 = bmp180.X1 + bmp180.X2;

        bmp180.B3 = ((((long)bmp180.AC1) * 4 + bmp180.X3) + 2) /4;
        bmp180.X1 = ((long)bmp180.AC3) * bmp180.B6 >> 13;
        bmp180.X2 = (((long)bmp180.B1) *(bmp180.B6*bmp180.B6 >> 12)) >>16;
        bmp180.X3 = ((bmp180.X1 + bmp180.X2) + 2) >> 2;

        bmp180.B4 = ((long)bmp180.AC4) * (unsigned long)(bmp180.X3 + 32768) >> 15;
        bmp180.B7 = ((unsigned long)bmp180.UP - bmp180.B3) * 50000;

        if(bmp180.B7 < 0x80000000)
        {
                bmp180.p = (bmp180.B7 * 2) / bmp180.B4;
        }
        else
        {
                bmp180.p = (bmp180.B7 / bmp180.B4) * 2;
        }

        bmp180.X1 = (bmp180.p >> 8) * (bmp180.p >>8);
        bmp180.X1 = (((long)bmp180.X1) * 3038) >> 16;
        bmp180.X2 = (-7357 * bmp180.p) >> 16;

        bmp180.p = bmp180.p + ((bmp180.X1 + bmp180.X2 + 3791) >> 4);

                /**--得到海拔高度--**/
        bmp180.altitude = 44330 * (1-pow(((bmp180.p) / 101325.0),(1.0/5.255)));

}

/**--串口显示读取到的数据--**/
void Show_Read_Data(void)
{
          u8 ID = 0;
          u16 i=0;
          ID = BMP_ReadOneByte(0xd0);
                BMP_UncompemstatedToTrue();
                printf("ID = %d\t  temp = %d.%dC\t   Pressure = %ldPa\t   Altitude = %.5fm\r\n",ID,bmp180.Temp/10,bmp180.Temp%10,bmp180.p,bmp180.altitude);
                i++;
                delay_ms(1000);
                if(i==1)
                {
                        LED0=!LED0;//灯闪烁,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i=0;
                }
}

网友A(2024-04-09):
C8T6测试,改下IIC接口,可以用,温度,气压还是比较准确的,海拔需要校正,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