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仿真西门子LOGO! PLC及Proteus仿真程序与固件下载

楼主(2019-06-26):
8052单片机仿真西门子LOGO! PLC及固件
    多年对西门子LOGO! nano PLC研究,写了LOGO!模拟器;在Windows和8052上运行。
----------------------------
什么是LOGO!

LOGO!实物。

/LOGO编程软件。

西门子官方介绍
https://www.industry.siemens.com ... ogo/Pages/logo.aspx
--------------------------------------------------
电路图

    可以依据Proteus中的电路图,制作自己的LOGO!,输入输出请根据需要自行设计电路。
    提供的固件包含默认测试电路图,电路图见仿真文件:
Proteus LOGO!0BA0(STC5A60S2).png
Proteus LOGO!0BA0(STC5A60S2).png

Proteus LOGO!0BA0(STC8F2K16S2-SOP16).png
Proteus LOGO!0BA0(STC8F2K16S2-SOP16).png

Windows模拟程序

Windows模拟程序

Windows模拟程序

----------------------------
HEX文件使用:
    对应:LOGO!0BA0(STC5A60S2).DSN仿真  、 STC5A60S2物理单片机

Logo0BA0_Proteus_RAM(STC8F2K16S2-SOP16).hex
    对应:LOGO!0BA0(STC8F2K16S2-SOP16) .DSN仿真

    对应:STC8F2K16S2-SOP16 物理单片机

玩的愉快!

----------------------------
此次发布的LOGO!模拟器特点:
支持0BA0全部可用功能块:
       常量/连接器: 数字量输入,输出,状态1(高电平),状态0(低电平)
       基本功能块:  AND(与),NAND(与非),OR(或),NOR (或非),XOR(异或),NOT(非)
       特殊功能块:  接通延时定时器,关断延时定时器,有保持接通定时器,锁存继电器,脉冲继电器,周定时器,加/减计数器,对称脉冲发生器
       最大资源:    功能块:30,RAM:24,参数:27,Timer:10,Stack:9,数字量输入:6,数字量输出:4

特征

    0.不带显示,
    1.LOGO编程简单直观,实用,适合一般用户。
    2.在PC机上快速地编写用户程序。
    3.上电启动响应时间缩短为一秒内。
    4.编程电缆采用普通RS232电缆即可
限制:
    1.此次发布实时钟未在51系列中提供,在windows模拟程序采用系统时钟。
    2.此次发布的程序,不能断电保存用户程序,仅适用于学习测试。
    3.Proteus仿真的串口在编程时不稳定,下载、上传程序测试请烧录到对应的单片机或使用Windows模拟器。
----------------------------
仿真串口方法
   Windows模拟程序和Proteus仿真串口请使用[Virtual Serial Ports Driver] 和LogoComfortSoft 编程端口关联。
首先在网上搜索下载相应的软件,并且正确安装。
运行虚拟串口程序,配置虚拟串口,这里我增加COM3,COM4两个虚拟串口。

    增加之后,左边会出现COM3,COM4,并且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中也可以看到这两个相互连接的端口。
如本例,windows模拟程序和Proteus仿真串口请使用Com3,LogoComftSoft 编程端口使用Com4。

----------------------------
更多的信息(原理分析):
我早期做的西门子 LOGO! 0BA5协议分析
最早发布在www点amobbs点com/thread-3705429-1-1.html
近期GitHub项目上有人引用此协议https://github.com/brickpool/logo/
德文的解码分析https://github.com/brickpool/logo/wiki/0BA5-Dekodierung

----------------------------
更多的信息(LOGO编程资料书请自行百度):
西门子LOGO!控制器实训教程
深入浅出西门子LOGO!(第2版).pdf

西门子LOGO编程实例(中文)(LOGO_CH).PDF
----------------------------
附件:

楼主:
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

网友A:
不错不错 好资源 顶一个

网友B(2019-09-23):
用什么软件编程?

网友C(2019-12-11):
太好了,正在学习,谢谢

网友D(2020-04-29):
引用 楼主:
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

你好,有一些详细问题可以请教一下你吗,发不了消息,可以私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一些详细问题可以请教一下你吗,发不了消息,可以私聊吗。

已私聊

网友E(2022-03-30):
This is amazing project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F(2023-11-30):
好牛,是51代码吗?

楼主(2024-01-23):
引用 网友F:
好牛,是51代码吗?

是在51单片机上实现的。性能足够

网友G:
能做出事物和西门子编程软件连接吗

网友H:
这个意思是不需要西门子的LOGO这个硬件了,直接用51单片机来替代吗?可以完整的替代吗,还是说替代一部分

网友I:
这属于教科书级的、全套。不错也

网友J:
太好了,难得的资料,全套大赞!!

楼主:
12/24版

12/24版

230版

230版

86开关板

86开关板

86开关板_2

86开关板_2
硬件早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意思是不需要西门子的LOGO这个硬件了,直接用51单片机来替代吗?可以完整的替代吗,还是说替代一部分

是完整替代,目前只支持到0BA0和0BA1这个版本。再高的版本软件工作量太大,就其经验和整体思路可以做到别的控制板中,工作量相对较小。

楼主:
86板电路反面

86板电路反面

86板电路反面

86板电路正面

86板电路正面

86板电路正面

AC220V供电和IO,两个面板按键I1,I2;I3和I4接线引出;两个5A继电器输出。有实时钟,预留无线联网模块。H3为编程口。

网友K:
这水平应该是西门子工程师吧

楼主(2024-04-19):
引用 网友K:
这水平应该是西门子工程师吧

不是,只是电子爱好者。初衷是想学习一下C语言控制大一点的项目,选择的研究方向,这个是一点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