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单片机温度测量系统控制,若想加上24c02存储和串口发送上位机可实现吗?求帮助

楼主(2019-06-26):
#include<reg52.h>                                                //包含reg52.h库文件
#include<i2c.h>
#include<math.h>                                                //包含绝对值函数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
sbit lcden=P2^7;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w=P2^5;
sbit lcdrs=P2^6;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选择写数据还是写命令
sbit DQ = P3^7;                         //通过DQ口读取温度值
sbit s1=P1^1;                                                        //选择按键
sbit s2=P1^2;                                                        //加按键
sbit s3=P1^3;                                                        //减按键
sbit s4=P1^4;
sbit beep=P1^0;             //蜂鸣器

uchar temp_value,num=0,fig,s1num,figh,figl,t;  //设置全局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char h,l;                                                                //设置全局有符号字符型变量
void delay(uint z);                                                //申明延时程序
void init();                                                        //申明LCD初始化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申明写命令程序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申明写数据程序
void keyscan();                                                    //申明按键扫描程序
void write_hl(uchar add,char date);            //申明设置的最高低温度值在LCD上显示程序
void write_temp_value(uchar add,char date);        //申明温度值在LCD上显示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申明延时程序
void Init_DS18B20(void);                                //申明DS18B20初始化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申明ds18b20读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申明ds18b20读一个字节
void ReadTemp(void);                                        //申明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comp();
void main()
{
        init();                                                                //LCD初始化
        Init_DS18B20();                                                //DS18B20初始化
        while(1)                                                        //大循环
        { if(s1==0||s1num>=1)
                {        keyscan();                                        //按键扫描
                }
        else{        ReadTemp();                                        //读取温度值
                        write_temp_value(0,temp_value);        //LCD显示温度值
                }
                comp();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LCD初始化程序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设置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始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80);                         //将数据指针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write_com(0x80+9);                         //定义当前指针位置
        write_data('H');                                 //写入
        write_data(':');                                 //写入
        write_data('+');                                 //写入
        write_data('5');                                 //写入
        write_data('0');                                 //写入
        write_data(0xdf);                                 //写入°
        write_data('C');                                 //写入C
        write_com(0x80+9+0x40);                  //定义当前指针位置
        write_data('L');                                 //写入
        write_data(':');                                 //写入
        write_data('-');                                 //写入
        write_data('1');                                 //写入
        write_data('0');                                 //写入
        write_data(0xdf);                                 //写入°
        write_data('C');                                 //写入C
        h=0x32;
        l=0-0x0a;                                                 //h=45
        beep=1;
        beep=1;
        figh=0;                                                         //给正确初始值,便于上电比较
        figl=1;                                                         //给正确初始值,便于上电比较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程序
{        lcdrs=0;                                         //设置为写入命令
        P0=com;                                         //将命令赋给P0 口
        delay(5);                                         //延时
        lcden=1;                                         //打开LCD使能,输入一个高脉冲
        delay(5);                                        //延时
        lcden=0;                                         //置低完成高脉冲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程序
{        lcdrs=1;                                         //设置为写入数据
        P0=date;                                         //将数据赋给P0 口
        delay(5);                                         //延时
        lcden=1;                                         //打开LCD使能,输入一个高脉冲
        delay(5);                                         //延时
        lcden=0;                                         //置低完成高脉冲
}

void write_temp_value(uchar add,char date)         //读取的温度值在LCD上显示程序
{        uchar bai,shi,ge,xiao;
        bai=date/100;
        shi=date%100/10;
        ge=date%10;                                                 //分离出百,十,个位数
        date=date&0x0f;
        xiao=date*0.0625;
        if((bai|shi)==0)                                 //如果百十都等于0
        shi=0x70;                                                 //十赋值0x70,以便十位写入空字符,write_data(0x30+shi),参考1602字符图形码
        if(bai==0)
        bai=0x70;
        write_com(0x80+add);                     //设置当前光标位置,准备写数据

        if(fig==0&&shi!=0x70)                         //如果温度为负且十位不等于0(如果十位等于0,shi=0x70)
        { write_data('-');                                 //在百位写入负号
          write_data(0x30+shi);                        //写入十位数据
        }
        if(fig==0&&shi==0x70)                         //如果温度为负且百十位都等于0
        { write_data(0x30+0x70);                 //在百位写入一个空字符
          write_data('-');                                 //在十位写入负号
        }
        if(fig==1)write_data(0x30+bai);  //温度正,写入百位数据
        if(fig==1)write_data(0x30+shi);         //温度正,写入十位数据
        write_data(0x30+ge);                         //写入个位数据
        write_data('.');
        write_data(((xiao*10))%10+'5');
        write_data(0xdf);                                 //写入°
        write_data('C');                                 //写入C

}
void write_hl(uchar add,char date)         //设置的高低温度值在LCD上显示程序
{        uchar bai,shi,ge;
        bai=date/100;
        shi=date%100/10;
        ge=date%10;                                                 //分离出百,十,个位数
        write_com(0x80+add);                     //设置当前光标位置,准备写数据

        if(t==1&&shi!=0)                             //如果温度为负且十位不等于0(如果十位等于0,shi=0x70)            负数:百位第1种情况,写-
                { write_data('-');}                         //在百位写入负号
        if(t==1&&shi==0)                             //如果温度为负且百十位都等于0                                                    负数:百位第2种情况,写空
                { write_data(0x30+0x70);         //在百位写入一个空字符
                    write_data('-');                         //在十位写入负号                                                                            负数:十位第1种情况,写-
                }
        if(t==1&&shi!=0)                             //如果温度为负且十不等于0                                                                负数:十位第2种情况,写数
            {write_data(0x30+shi);}                 //在十位写入数据
        if(t==0&&bai==0&&shi!=0)                 //否则温度为正,如果bai=0且shi!=0                                                  正数:百位第1种情况,写+
                {write_data('+');}                         //在百位写入+
        if(t==0&&bai==0&&shi==0)                 //否则温度为正,如果bai=0且shi=0                                                           正数:百位第2种情况,写空
                {write_data(0x30+0x70);}         //在百位写入一个空字符
        if(t==0&&bai!=0)
                {write_data(0x30+bai);}      //否则百位为正不等于0,写入百位数                                                           正数:百位第3种情况,写数
        if(t==0&&bai==0&&shi==0&&ge!=0)         //如果百十等于0,个不等于0                                                                           正数:十位第1种情况,写+
                {write_data('+');}                         //在十位写入+
        if(t==0&&bai==0&&shi==0&&ge==0)         //如果百十个都等于0
            {write_data(' ');}                     //在十位写入空字符                                                                                           正数:十位第2种情况,写空
        if(t==0&&shi!=0)
                {write_data(0x30+shi);}             //在十位写入数                                                                                                   正数:十位第3种情况,写数
        write_data(0x30+ge);                         //写入个位数据
}

/***********ds18b20子程序*************************/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v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        a=0xff;                                        //测试无法读取-16度的问题
//        b=0xfe;
        temp_value=b<<4;                  //temp_value=b左移动4位  ,                         转换成10进制
        temp_value+=(a&0xf0)>>4;  //temp_value=temp_value+((a&0xf0)>>4) 转换成10进制
        fig=0x01;                                  //设置fig=1温度正
        if(temp_value>0x7f)                  //如果temp_value大于0x7f,即为负数区,参考DS18B20datasheet
        {fig=0;                                          //设置fig=0温度负,以便判断显示
         a=~a+1;                                  //将读取的温度转换成10进制数
         b=~b;
         temp_value=b<<4;                  //temp_value=b左移动4位  ,                         转换成10进制
         temp_value+=(a&0xf0)>>4; //temp_value=temp_value+((a&0xf0)>>4) 转换成10进制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s1==0)                                                 //如果s1按下,执行下面程序
        {   delay(5);                                         //        延时一会
                if(s1==0)                                         //如果s1确实按下,执行下面程序
                {        s1num++;                                 //s1num自加1
                        while(!s1);                                 //如果s1松开,执行下面程序,否则一直停在这
                        if(s1num==1)                         //如果s1只按一次,执行下面
                        {
                                write_com(0x80+13);       //设置当前指针位置
                                write_com(0x0f);                  //写入光标闪烁命令
                        }
                        if(s1num==2)                                  //如果s1按2次,执行下面
                        {
                                write_com(0x80+0x40+13);  //设置当前指针位置,光标闪
                        }
                        if(s1num==3)                                  //如果s1按3次,执行下面
                        {        s1num=0;                                  //s1num清0
                                write_com(0x0c);              //写入光标不闪烁命令
                        }
                }
        }

        if(s2==0)                                                          //如果s2按下,执行下面程序
        {        delay(5);                                                  //延时
                if(s2==0);                                                  //如果s2按下,执行下面程序
                {
                                while(!s2);                                  //如果s2松开,执行下面程序,否则一直停在这
                                if(s1num==1)                          //如果光标在h的位置闪烁,执行下面程序
                                {        h++;                                  //h加1
                                        if(h==127)                            //=127清0
                                        h=0;
                                        figh=0;                                  //设置figh=0,符号为正
                                        t=figh;                                  //赋值给t,以便液晶显示
                                        if(h<=-1)                          //如果h为负数
                                        {figh=1;                          //设置figh=0
                                         t=figh;                          //赋值给t,以便液晶显示
                                         h=abs(h);                          //h取绝对值
                                         write_hl(11,h);          //h写入LCD
                                         h=0-h;                                  //把h变回原来的负数
                                        }
                                        else{write_hl(11,h);} //否则h写入LCD
                                        write_com(0x80+13);          //光标在温度值位置闪烁
                                }
                                if(s1num==2)                          //如果光标在l的位置闪烁,执行下面程序
                                {        l++;
                                        if(l==127)
                                        l=0;
                                        figl=0;
                                        t=figl;
                                        if(l<=-1)
                                        {figl=1;
                                         t=figl;
                                         l=abs(l);
                                         write_hl(0x40+11,l);
                                         l=0-l;
                                        }
                                        else{write_hl(0x40+11,l);}
                                        write_com(0x80+0x40+13);
                                }
                }
        }
        if(s3==0)                                                          //如果s3按下,执行下面程序
        {        delay(5);                                                  //延时
                if(s3==0);
                {
                                while(!s3);                                  //s3松开后,执行下面程序
                                if(s1num==1)                          //如果光标在h的位置闪烁,执行下面程序
                                {        h--;                                  //h自减1
                                        if(h==-55)                          //如果h=-55清0
                                        h=0;
                                        figh=0;                                  //设置figh=0,温度值为正
                                        t=figh;                                  //赋值给t,以便液晶显示
                                        if(h<=-1)                          //如果h温度值为负数
                                        {figh=1;                          //设置figh=1
                                         t=figh;                          //赋值给t,以便液晶显示
                                         h=abs(h);                          //h取绝对值
                                         write_hl(11,h);          //h写入LCD
                                         h=0-h;                                  //把h变回原来的负数
                                        }
                                        else{write_hl(11,h);} //否则h写入LCD
                                        write_com(0x80+13);          //光标在温度值位置闪烁
                                }
                                if(s1num==2)
                                {        l--;
                                        if(l==-55)
                                        h=0;
                                        figl=0;
                                        t=figl;
                                        if(l<=-1)
                                        {figl=1;
                                         t=figl;
                                         l=abs(l);
                                         write_hl(0x40+11,l);
                                         l=0-l;
                                        }
                                        else{write_hl(0x40+11,l);}
                                        write_com(0x80+0x40+13);
                                }
                }
        }
}
void comp()                                                                //温度值报警程序
{if(fig==1&&temp_value>=h)                                //如果读取温度值为正
beep=0;
if(fig==1&&temp_value<=h)                                //如果读取温度值为正
beep=1;
         if(fig==0)                                                        //如果读取温度值为负
         {  if(figh==0)                                                //如果设置最高值温度值为正
                 beep=1;
                 if(figh==1)                                                //如果设置最高值温度值为负
                  {h=abs(h);
                   if(temp_value<=h)
                   beep=0;
                   if(temp_value>=h)
                   beep=1;
                   h=-h;
                  }
         }
if(fig==1&&temp_value<=l)
beep=0;
if(fig==1&&temp_value>=l)
beep=1;
if(fig==0)
                {         if(figl==0)
                         beep=0;
                         if(figl==1)
                         {l=abs(l);
                          if(temp_value>=l)
                          beep=0;
                          if(temp_value<=l)
                          beep=1;
                          l=-l;
                         }
                }
}
void Keypros()
{
        if(s1==0)
        {
                delay(1000);  //消抖处理
                if(s1==0)
                {
                        At24c02Write(1,num);   //在地址1内写入数据num
                }
                while(!s1);
        }
        if(s2==0)
        {
                delay(1000);  //消抖处理
                if(s2==0)
                {
                        num=At24c02Read(1);          //读取EEPROM地址1内的数据保存在num中
                }
                while(!s2);
        }
        if(s3==0)
        {
                delay(100);  //消抖处理
                if(s3==0)
                {
                        num++;           //数据加1
                        if(num>255)num=0;
                }
                while(!s3);
        }
        if(s4==0)
        {
                delay(1000);  //消抖处理
                if(s4==0)
                {
                        num=0;                 //数据清零
                }
                while(!s4);
        }
}

网友A:
要具体说明你要什么帮助。

网友B:
你好!你说的功能可以实现,是有实物还是用的仿真呢?

网友C:
可以,MCU方面须增加串口通讯和24C02读写程序,上位机要增加将串口接收到十六进制数据转换程序,(可阅读的ASCII数据)

网友D:
用无线串口模块,把数据实时传入电脑保存,分析即可。

网友E:
储存自己加,串口加个芯片。max232一类的,和上位机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说的功能可以实现,是有实物还是用的仿真呢?

就开发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