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A单片机的多点测温系统完成版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6-26):
/**************************************************************************
*实验名   :DS18B20模块
*实验效果 :单总线调试,此代码可用于测多点温度
*显示     :此代码用了LCD显示读取地址位
*平台     : Atmega16,基于8MHz
*调试时间 :2019年6月7日 23:14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602.h"
//微妙级延迟函数avr 16 以8MHz为例加上for循环,他需要执行1142条指令才是1ms,
void delay_1us(void)
{
  asm("nop");
}
void Delay_1us(unsigned int x)//所以这里存在一定的偏差。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x;i++)delay_1us();
}
//DS18B20复位函数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
    DQ_1;   //输出低电平
DQ_OUT;   //DQ为输出状态
DQ_0;   //输出低电平
Delay_1us(500);   //延迟500微妙
DQ_1;    //释放总线
Delay_1us(60);   //延迟60微妙
DQ_IN;   //DQ位输入状态
while(DQ_RD); //等待从机DS18B20应答(低电平有效)
while(!(DQ_RD));*/ //等待从机DS18B20释放总线机DS18B20释放总线
    //这里要加个括号判断优先级
  while(1)
{
       DQ_OUT;
    DQ_0;
    Delay_1us(480);   //延时480us
    DQ_1;
    Delay_1us(60);
    DQ_IN;  //设置为输入端,接收应答信号
    if(!(DQ_RD))      //收到应答信号
   {
  DQ_1;
  Delay_1us(240);
  break;
   }  //延时240us
}
}
//DS18B20写字节函数
void DS18B20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DQ_OUT;  //DQ为输出
for(i=0;i<8;i++)
{
  DQ_0;   //拉低总线
  Delay_1us(10);     //延迟10微妙(最大15微妙)
  if(Data&0x01)DQ_1;
  else DQ_0;
  Delay_1us(40);      //延迟40微妙(最大45微妙)
  DQ_1;     //释放总线
  Delay_1us(1);     //稍微延迟
  Data>>=1;
}
}
//DS18B20读字节函数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1;      //数据右移
    DQ_OUT;     //DQ为输出状态
    DQ_0;    //拉低总线,启动输入
    DQ_1;     //释放总线
    DQ_IN;     //DQ为输入状态
    Delay_1us(2);
    if(DQ_RD) Temp|=0x80;
    Delay_1us(60);      //延迟45微妙(最大45微妙)
}

return Temp;
}
/*void GetROMSequence()//读地址号代码,用lcd1602显示
{
unsigned char i,temp;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READ_ROM);
for (i = 0; i < 8; i++)
ROMData1[i] = DS18B20_Read();
lcd_com(0x80);
for(i=0;i<8;i++)
    {
       temp=ROMData1[i]>>4;
       if(temp<10)
       {
         lcd_dat(0x30+temp);
       }
       else
       {
         lcd_dat(0x37+temp);
       }
       temp=ROMData1[i]&0x0f;
       if(temp<10)
       {
         lcd_dat(0x30+temp);
       }
       else
       {
         lcd_dat(0x37+temp);
       }
    }
}*/
//读温度,然后拆字用结构体存起来。
TEMPDATA ReadTemperature(const unsigned char *pMatchData)
{
TEMPDATA TempData;
unsigned int iTempDataH;
unsigned char btDot, iTempDataL;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TempData.btNegative = 0;      //为0温度为正

DS18B20_Reset();   //DS18B20复位
DS18B20_Write(SKIP_ROM);  //跳过ROM
DS18B20_Write(TEMP_SWITCH);  //温度转换

DS18B20_Reset();   //DS18B20复位
DS18B20_Write(MATCH_ROM);//读取地址
for (i = 0; i < 8; i++) DS18B20_Write(*(pMatchData + i));
//DS18B20_Write(SKIP_ROM);  //跳过ROM,单个读取直接跳过ROM
DS18B20_Write(READ_MEMORY);  //读取RAM      //读数据

iTempDataL = DS18B20_Read();
iTempDataH = DS18B20_Read();
DS18B20_Reset(); //读取数值完要复位,要不然读取不了数值
iTempDataH <<= 8;
iTempDataH |= iTempDataL;
if (iTempDataH & 0x8000)
{
  TempData.btNegative = 1;
  iTempDataH = ~iTempDataH + 1;    //负数求补
}
//为了省去浮点运算带来的开销,而采用整数和小数部分分开处理的方法(没有四舍五入)
btDot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0x000F); //得到小数部分
iTempDataH >>= 4;        //得到整数部分
btDot *= 5;          //btDot*10/16得到转换后的小数数据
btDot >>= 3;
//数据处理
TempData.btThird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0;
TempData.btSecond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0 / 10;
TempData.btFirst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
TempData.btDecimal = btDot;
return TempData;
}

网友A(2019-12-26):
刚好在研究ATMEGA16A,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22-06-13):
感谢楼主,对我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