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打地鼠元件识别与焊接 电子技术工艺实习指导书

楼主(2019-06-26):
实验目的
学会正确认识基本元器件,;
学会焊接,养成良好焊接习惯。
实验所需设备及元器件
单片机打地鼠套件、烙铁及烙铁架、焊锡、钳子、镊子、螺丝刀。
实验线路和元器件

焊接的打地鼠PCB板
1.单片机打地鼠电路板功能操作
1)基于单片机打地鼠设计,芯片型号为AT89C51或STC89CX系列单片机,本设计有LCD显示、蜂鸣器唱歌、矩阵键盘LED矩阵;
2)系统启动后,会次显示“welcome”字样,以及本队伍的名称,并伴随着短暂的旋律,led闪烁效果。
3)紧接着便进入游戏选择界面,分别是:a.start b.score c.exit分别对应着开始游戏,进入历史分数菜单,以及结束的功能。通过button1 和button2键可以进行功能选择的切换和选取,button1用于切换,button2用于确认。
4)选择start选项之后会有5秒钟的准备时间,之后即可进入游戏,游戏分为3个关卡,难度依次上升,具体表现为地鼠产生的时间间隔依次减少,第一次为3秒间隔,往后依次递减。以9个灯泡作为地鼠,每次随机亮一个灯泡,游戏者需要在另一个3*3的矩阵上在灯泡亮的时间内按下相应的按钮即代表击打相应位置,从而实现打地鼠的模拟功能。
5)游戏界面的上方有左右两行,分别对应显示剩余时间(每次游戏的时间为30秒),以及所获得的分数。下方也有左右两行,分别对应当前所示洞的序数,
6)若击中地鼠:正常情况下分数加1,LED打中指示灯亮起;
7)每关有(30/地鼠实现时间) 个地鼠(或地雷),击打完成后若分数大于等于 level*10则进入下一关。
8)游戏失败时,显示“GAME OVER”。
9)顺利通过3关或游戏失败后均导致游戏结束,此时显示你的得分并检测,若比存储的纪录分数高,则刷新纪录并存储。
10)显示作者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后回到游戏开始的等待画面。

  • 实验内容
元器件识别
1.色环电阻识别(分为四环电阻和五环电阻)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0、  1、 2、 3、 4、 5、 6、 7、 8、 9
倒数第二环——倍率(10的n次幂)
倒数第一环——误差   棕   金    银
                     1%   5%    10%

例:a)、红,黄,棕,金 24*10=240欧 误差为5%
b)、绿,红,黄,银 52*10000=520K欧 误差为10%
2.电容识别
电容的常用单位为pF(皮法),nF(纳法),uF(微法)。大多数电容的电容值是直接打印在电容上的,部分电容的电容值是按下列方法打印在电容上,电容的最大耐压也打印在电容上。
倍乘数
数字
0
1
2
3
4
5
8
9
倍乘
1
10
100
1K
10K
100K
0.01
0.1
注意:字母R相当于小数点
字母M代表的精度为:?20%
字母K代表的精度为:?10%
字母J代表的精度为:?5%

3. LCD1602液晶
1接GND,液晶2接VCC,3脚是液晶的灰度调整,一般时3脚与地之间的之间的组织为200Ω~1.5k,3脚与电源之间的阻值为10k左右。液晶的4~14接单片机的I/O口。15脚(A)为背光的电源,16脚(K)为背光的地。
4. DC电源插孔
2、3脚接地,1脚实际是VCC(电源),但是电路中要接蓝色的自锁开关,然后开关的另一个脚再接电源。
5.按键开关
6.三极管
区别引脚:三极管向着自己,引脚从左到右分别为ebc,原理图中有箭头的一端为e,与电阻相连的为b,另一个为c。箭头向里指为PNP(9012或8550),箭头向外指为NPN(9013或8050)。
7.排阻
其实排阻就是由8个电阻组成的,其中一端全部接在一起,103为8个10K电阻,102为8个1K电阻,他们在电路中起到“上拉”的作用,又称上拉电阻。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8.自锁开关
自锁开关电路中起到电源的开关作用,常开的其中一脚接DC电源插口电源脚,常开的另一脚接电路的VCC。

.焊接打地鼠
焊接规范说明:好的焊接方法是最后实现打地鼠游戏板最重要的因素,合适的电烙铁也十分重要。本指导说明书推荐使用40W的外热式电烙铁,并请随时保持烙铁头的清洁和镀锡。
安全操作规程:焊接时注意防护眼睛;不要将焊锡放入口中,焊锡中含铅和其它有毒物质,手工焊接后须清洁双手;确信焊接现场有足够的通风。
正确的焊接方法
不良的焊接方法
1、将电烙铁靠在元件脚和焊盘的结部。注:所有元件从焊接面焊接。
1、加热温度不够:焊锡不向被焊金属扩散生成金属合金。
2、若烙铁头上带有少量焊料,可使烙铁头的热量较快传到焊点上。将焊接点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后,用焊锡触到焊接件处,熔化适量的焊料;焊锡丝应从烙铁头的对称侧加入。
2、焊锡量不够:造成点不完整,焊接不牢固。
3、当焊锡丝适量熔化后迅速移开焊锡丝;当焊接点上的焊料流散接近饱满,助焊剂尚未完全挥发,也就是焊接点上的温度适当、焊锡最光亮、流动性最强的时刻,迅速移开电烙铁。
3、焊接过量:容易将不应连接的端点短接。
4、焊锡冷却后,剪掉多余的焊脚,就得到了一个理想的焊接了
4、焊锡桥接:焊锡流到相邻通路,造成线路短路。这个错误需用烙铁通过桥接部位即可。

e. 校准、调试和故障维修

以上内容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