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智能灯光控制(根据当前的光照强度智能控制灯光的明暗程度及个数)求分析

楼主(2019-06-27):
可根据当前的光照强度智能控制灯光的明暗程度及个数
1.系统包括检测模块、按键控制模块、显示模块和灯光控制模块
2.能够根据光照强度或时间自动调整灯光明暗程度和灯的个数
3.能够手动调整灯光开启的时间段并显示
4.其他创新内容

想自己制作出来,以便提升自己的电子技术水平 求个大体的思路

网友A:
1、光敏电阻采集环境光线的亮度,单片机内部ADC处理后变成数字量,MCU根据数字量的值,输出不同的高低电平控制灯光;
2、手控开启时间实际就是一个时控器。使用MCU内部定时器(精度稍差)或者专门的RTC芯片设计一个时钟;
3、其他创新内容,比如采用蓝牙模块,手机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