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闹钟闹铃设计 Proteus仿真+PPT+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
单片机学习资料,如何设置一个闹钟
1. 能显示时时-分分-秒秒;
2. 能够设定定时时间、修改定时时间;
3. 定时时间到能发出报警声。

PPT内容预览: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IME
ORG 0100H
MAIN:
MOV SP,#50H
MOV 20H,#00H         //暂存秒、分、时数字
MOV 21H,#00H
MOV 22H,#00H
MOV 23H,#01H
MOV 24H,#01H
MOV 25H,#00H
MOV 30H,#00H  //以下至35H 为当前显示秒钟分钟时钟
MOV 31H,#00H
MOV 32H,#00H
MOV 33H,#00H
MOV 34H,#00H
MOV 35H,#00H
MOV 36H,#01H  //以下至39H 为设定的分钟时钟时间
MOV 37H,#00H
MOV 38H,#01H
MOV 39H,#00H
MOV TMOD,#01H                  //16位计数器
MOV TH0,#3CH                  //计数初值=15536 定时50000微秒=0.05秒
MOV TL0,#0B0H
MOV IE,#87H
SETB TR0                        //启动计数 定时0.5秒后中断跳转 TIME
MOV R2,#14H                //20
MOV P2,#0FFH        //P2口写一
LOOP:
  LCALL TIMEPRO //看当前是否到达设定时间
  LCALL DISPLAY1
  JB P1.1,M1  //设定时间按钮是否按下,未被按下查询下一个键
  MOV R1, #23H           //存储按下状态
  LCALL SETTIME           //跳转至设定当前时间程序
  LJMP LOOP
M1:
  JB P1.2,M2//确认是否进入设定定时时间,未被按下查询下一个键
  MOV R1,#24H          //存储按下状态
  LCALL SETATIME  //跳转至设定定时时间程序
  LJMP LOOP
M2:
  JB P1.5,M4 //确认是否返回  未被按下跳转M4返回
M4:
  LJMP LOOP        //功能键全都未被按下 返回loop继续查询
DELAY: MOV R4,#030H                //延时
DL00:MOV R5,#0FFH
DL11:MOV R6,#9H
DL12:
  DJNZ R6,DL12
  DJNZ R5,DL11
  DJNZ R4,DL00
  RET
SETTIME:
L0:LCALL DISPLAY1  //显示当前时间
MM1:
  JB P1.3,L1 //查看小时+1按钮是否按下 未按下查询下一个键
  MOV C,P1.3
  JC MM1         //防抖动
  LCALL DELAY1 //延时
  JC MM1 //cy=1跳转 P1.2没被按下跳转
MSTOP1:  //确认p1.3按键松开,按一次键只执行一次
  MOV C,P1.3
  JNC MSTOP1 //未松开按键则死循环 松开跳出
  LCALL DELAY1
  MOV C,P1.3
  JNC MSTOP1//防抖动
  CJNE R1,#23H,NEXT         //区分设定当前时间状态与设定定时状态
L3:
  INC 22H //小时+1
  MOV A,22H //A =1
  CJNE A,#18H,GO12 //A不等于18H(24)则跳转(防溢出)
  MOV 22H,#00H //清零(24H清零)
  MOV 34H,#00H
  MOV 35H,#00H
  LJMP L0 //显示当前时间
  NEXT: LJMP L4
L1:
  JB P1.4,L2 //查询分钟+1按钮是否按下,未按下查询下一个键
  MOV C,P1.4
  JC L1        // 防抖动
  LCALL DELAY1
  JC L1//  直到P1.4按下跳出死循环
MSTOP2:  //确认P1.4松开,按一次键只执行一次加一程序
  MOV C,P1.4 //读取目前按键状态
  JNC MSTOP2 //P1.4未松开进入死循环,松开后跳出
  LCALL DELAY1
  MOV C,P1.4
  JNC MSTOP2//
  CJNE R1,#23H,NEXT1 //判断是否在设定当前时间状态下
  L5:
  INC 21H //分钟+1
  MOV A,21H
  CJNE A,#3CH,GO11 //分钟不等于60跳转,防溢出
  MOV 21H,#00H        //分钟到达60复位清零
  MOV 32H,#00H
  MOV 33H,#00H
  LJMP L0          //显示当前时间
  NEXT2:CJNE R1,#24H,L0
  LJMP SETATIME
  L2:
  JB P1.5,NEXT2 //查看P1.5是否按下
  MOV C,P1.5
  JC L2 //再次查询
  LCALL DELAY1
  MOV C,P1.5
  JC L2// 防抖动 直到P1.4按下跳出循环
STOP1:        //确认P1.5松开
  MOV C,P1.5
  JNC STOP1// P1.5按下跳转 直到松开
  LCALL DELAY1
  MOV C,P1.5//防抖动
  JNC STOP1
  MOV R1,#00H  //清零按键状态存储
  LJMP LOOP//返回
  NEXT1: LJMP L6
GO11:                //分钟显示预备程序
  MOV B,#0AH  //B=10
  DIV AB
  MOV 32H,B //放余数        分钟第二位
  MOV 33H,A //放商         分钟第一位
  LJMP L0 //显示
GO12:                   //小时显示预备程序
  MOV B,#0AH //B=10
  DIV AB
  MOV 34H,B //余数        小时数第二位
  MOV 35H,A //商  小时数第一位
  LJMP L0        //显示
SETATIME:LCALL DISPLAY2 //显示设定时间
N0:LCALL DISPLAY2 //同上
LJMP MM1   //查询按键状态
L4:
  INC 24H        //小时+1
  MOV A,24H        //
  CJNE A,#24,GO22 //如果A不等于24 跳转GO22防溢出
  MOV 24H,#00H        //A=24 小时溢出 复位
  MOV 38H,#00H
  MOV 39H,#00H
  LJMP N0  //跳转显示
L6:
  INC 23H //分钟+1
  MOV A,23H
  CJNE A,#60,GO21 //不等于60跳转,防溢出
  MOV 23H,#00H        //复位
  MOV 36H,#00H
  MOV 37H,#00H
  LJMP N0  //跳转显示
GO21: //分钟显示预备程序
  MOV B,#0AH //B=10
  DIV AB //
  MOV 36H,B        // 设定的分钟第二位
  MOV 37H,A        // 设定的分钟第一位
  LJMP N0  //跳转显示
GO22:         //小时显示预备程序
  MOV B,#0AH
  DIV AB
  MOV 38H,B        //设定的小时第二位
  MOV 39H,A        //设定的小时第一位
  LJMP N0        //跳转显示
TIMEPRO:         //判断是否到达当前设定时间
  MOV A,21H
  MOV B,23H
  CJNE A,B,BK        // 查询分钟是否相等 A B不相等跳转至BK
  MOV A,22H
  MOV B,24H
  CJNE A,B,BK //小时不相等  跳转至BK
  SETB 25H.0
  MOV C,25H.0
  JC XX        //跳转至XX 时分相等 到达设定时间
XX:
  LCALL TIMEOUT        //跳转闹铃程序
BK:
  RET
TIMEOUT:
X1:
  LCALL BZ //  跳转喇叭程序
  LCALL DISPLAY2   //显示设定时间
  CLR 25H.0         //复位
  JB P1.5,X1 //查询P1.5状态 按下跳转
  LCALL DELAY
  MOV 23H,#00H
  MOV 24H,#00H
  CLR 25H.0
  LJMP LOOP          //显示当前时间
BZ:
  CLR P3.7 // 喇叭程序 清零P3.7
  MOV R7,#10  //延时
T2:
  MOV R6,#64H
T3:
  DJNZ R6,T3
  DJNZ R7,T2
  SETB P3.7        //延时一段时间后取反
  RET //返回X1
DELAY1:MOV R4,#14H          //防抖动专用延时
DL001:MOV R5,#0FFH
DL111:DJNZ R5,DL111
DJNZ R4,DL001
RET
TIME: //时间运行程序,定时器定时0.05秒后产生中断
  PUSH ACC
  PUSH PSW        //现场保护
  MOV TH0,#3CH
  MOV TL0,#0B0H         //重装初值
  DJNZ R2,RET0        //R2减一不为0跳转至RET0 R2=20 循环20次后以后已定时1秒
  MOV R2,#14H        //重装循环值
  MOV A,20H         //秒钟存储单元
  CLR C         //清零CY
  INC A //秒钟自动加一
  CJNE A,#3CH,GO1 //秒钟A不等于60 跳转GO1 防溢出
  MOV 20H,#0 //复位
  MOV 30H,#0
  MOV 31H,#0
  MOV A,21H        //当前时间分钟存储单元
  INC A         //定时60秒后分钟+1
  CJNE A,#3CH,GO2        //分钟A不等于60跳转
  MOV 21H,#0H          //复位
  MOV 32H,#0
  MOV 33H,#0
  MOV A,22H          //设定小时时间(当前)
  INC A         //定时60min后小时自动加一
  CJNE A,#18H,GO3 //小时A不等于24跳转
  MOV 22H,#00H //复位
  MOV 34H,#0
  MOV 35H,#0
  AJMP RET0         //出栈返回
GO1:   //GO123均为显示预备程序
  MOV 20H,A         //当前秒钟
  MOV B,#0AH
  DIV AB
  MOV 31H,A         //秒钟第一位
  MOV 30H,B         //秒钟第二位
  AJMP RET0
GO2:
  MOV 21H,A         //当前分钟
  MOV B,#0AH
  DIV AB
  MOV 33H,A          //分钟第一位
  MOV 32H,B          //分钟第二位
  AJMP RET0
GO3:
  MOV 22H,A           //当前小时
  MOV B,#0AH
  DIV AB
  MOV 35H,A           //小时第一位
  MOV 34H,B          //小时第二位
  AJMP RET0
RET0:
  POP PSW  //出栈
  POP ACC
  RETI        //中断返回
DISPLAY1:        //显示当前时间
  MOV R0,#30H //
  MOV R3,#0FEH //数码管选择码
  MOV A,R3 //
PLAY1:
  MOV P2,A                //数码管选通 写P2
MOV A,@R0  //秒钟第二位存储单元
MOV DPTR,#DSEG1        //表首地址送DPTR
MOVC A,@A+DPTR         //查表=查对应数字的数码管显示码送对应选通数码管
MOV P0,A   //输出显示
LCALL DL1 //延时
MOV P2,#0FFH //读P2先写一
MOV A,R3
RL A  //向左循环选择数码管
JNB ACC.6,LD1  //循环6次 跳转至LD1返回
INC R0 //30——35以此为秒分时的二位、一位、轮流显示
MOV R3,A
LJMP PLAY1
……………………

网友A(2020-08-23):
请问这个里面是没有proteus文件的吗?

网友A:
请问这个如果是用八位LED数码管汇编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