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心率脉搏仪源程序+电路

楼主:
硬件构成:单片机+最小系统+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红外传感器+运放模块+蜂鸣器模块+LED指示灯模块+按键模块

按键可以设置心率的上下限报警值,四个按键:复位按键、设置、加、减;

1.单片机型号STC89C52。
2.本系统自带单片机上电复位电路,晶振电路,手动复位电路(即复位按键)。
3.可以用按键设置,设置心率的上、下限报警值,并具有掉电保存,保存在STC单片机的内部,上电无需重新设置。
4.当实际测到的心率次数超过上限或低于下限时,蜂鸣器报警提示心率不正常。
5.LCD1602液晶第一行显示当前的心率,单位是心率/分钟,第二行显示设定的上、下限报警值。
6.把手指放在光电传感器上,要轻轻的压在传感器上面,尽量要其他手指支撑起要测脉搏的手指头。
7.手指放上去后5秒左右指示灯会闪烁,说明已经测到您的脉搏了。
8.人脉搏跳动的时候,血液的透光性不一样会导致接收器那边接收的信号强弱不一样,因此可以把变化的信号滤波、放大、整形等系列处理后 ,单片机利用外部中断对其进行计数,最终换算成人一分钟脉搏的跳动次数显示在液晶屏上。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nsigned int i,n,ci,dd[11],jj,j,k,tmp;
bit w=0;
uchar bh;
ulong time;
sbit spd = P2^0;

external0() interrupt 0//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
          w=~w;
        if(w==0)
        {
          EX0=0;
          ET0=1;
          TH0=0x0;
      TL0=0x0;
          n=0;
        }
        else
        {
                time=n*65536+TH0*256+TL0;
                dd[jj]=30000000/time;
                jj++;
                if(jj>10)
                {
                   jj=0;
                   for(j=0;j<11;j++)
                      for(k=0;k<11-j;k++)
                             {
                                     if(dd[k]>dd[k+1])
                                          {
                                                   tmp=dd[k];
                                                  dd[k]=dd[k+1];
                                                 dd[k+1]=tmp;

                                          }

                                 }
                   if(dd[5]>50&&dd[5]<200)ci=((dd[4]+dd[5]+dd[6])/3)+11;

                }
                TH0=0x0;
        TL0=0x0;
                n=0;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n++;

}

void delay(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3;c>0;c--)
        for(b=116;b>0;b--)
            for(a=9;a>0;a--);
}

/////////////////////////////////////////////////////////////////
void main(void)
{
InitLcd();//
DelayMs(15);
IT0=1;     //INT0下降沿中断
EX0=1;     //允许INT1中断
TMOD=0x1;
TH0=0x0;
TL0=0x0;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n>10)
         {
                 n=0;
                 jj=0;
                 ci=0;
                TimeNum[0]='N';
         TimeNum[1]='O' ;
             TimeNum[2]=' ' ;
             TimeNum[3]='I' ;
             TimeNum[4]='N' ;
                 TimeNum[5]='P' ;
                 TimeNum[6]='U' ;
                 TimeNum[7]='T' ;
                 TimeNum[8]=' ' ;
                  ShowString(0,TimeNum);
             ShowString(1,Test1);
          }
          else
          {
                  if(w==0&&EX0==0)
                    {
                          delay();
                          EX0=1;
                        }

                  TimeNum[0]=' ';
         TimeNum[1]=' ' ;
             TimeNum[2]=' ' ;
             TimeNum[3]=' ' ;
             TimeNum[4]=' ' ;
                 TimeNum[5]=' ' ;

                  if(ci/100>0)TimeNum[6]=ci/100+'0' ; else TimeNum[6]=' ' ;
                  if(ci/100==0&&ci%100/10>0)TimeNum[7]=ci%100/10+'0' ; else TimeNum[7]=' ' ;
                  TimeNum[8]=ci%10+'0' ;
                  ShowString(0,TimeNum);
                  ShowString(1,Test1);
                  if(ci>100)spd=0;else spd=1;
            }

   }
;
}

原理图

网友A(2021-05-19):
下载后要如何打开呢?安装些什么软件,求大神告知

网友B(2023-02-17):
PDF的第三个,源文件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