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1单片机完美移植freertos操作系统 附源程序

楼主:
stm32031c6t6是一款小容量的,少资源的M0内核单片机,4K RAM ,32K flash。
搞了两天终于把freeRTOSTA操作系统完美移植到该单片机上面。
目前测试点灯和NRF24L01发送接收数据都是OK。
UARST打印printf目前没有测试成功 ,该单片机只有一个USART.这个是个小问题。后面解决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到正在学习os的朋友

/* Includes ------------------------------------------------------------------*/
#include "include.h"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50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0_TASK_PRIO                2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0_STK_SIZE                 50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LED0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1_TASK_PRIO                3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1_STK_SIZE                 50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LED1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led1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FLOAT_TASK_PRIO                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FLOAT_STK_SIZE                 128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FLOAT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float_task(void *pvParameters);

int main(void)
{
        MCU_Init();
//        NRF24L01_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NRF24L01_Init();

        //创建开始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开始任务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LED0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0_task,
                (const char*    )"led0_task",
                (uint16_t       )LED0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LED0_TASK_PRIO,
                (TaskHandle_t*  )&LED0Task_Handler);
    //创建LED1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1_task,
                (const char*    )"led1_task",
                (uint16_t       )LED1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LED1_TASK_PRIO,
                (TaskHandle_t*  )&LED1Task_Handler);
    //浮点测试任务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float_task,
//                (const char*    )"float_task",
//                (uint16_t       )FLOAT_STK_SIZE,
//                (void*          )NULL,
//                (UBaseType_t    )FLOAT_TASK_PRIO,
//                (TaskHandle_t*  )&FLOATTask_Handler);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LED0任务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test_RX_TX();
//        LED1_ON;
//        vTaskDelay(500);
//                                LED1_OFF;
        vTaskDelay(1000);
    }
}

//LED1任务函数
void led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3_ON;
        vTaskDelay(800);
                                LED3_OFF;
        vTaskDelay(800);
    }
}
//浮点测试任务
//void floa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        static float float_num=0.00;
//        while(1)
//        {
//                float_num+=0.01f;
//                printf("float_num的值为: %.4f\r\n",float_num);
//        vTaskDelay(1000);
//        }
//}

网友A(2019-06-29):
从这两天应用的来看,对于4K小容量RAM的单片机移植了FreeRTOS,只能做一些任务量不大的项目,任务量太大 就必须要RAM比较大的单片机  这是这两天调试的心得

网友B(2020-04-29):
也想移植到051单片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