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1602显示屏完全没有反应 求帮助

楼主(2019-06-27):
这个程序主要是利用红外对管来实现一个计数这样子的功能,现在程序出了一点小问题,还望各位大佬指导一下,谢谢。以下是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变量
sbit LED3=P2^2;  //LED3
sbit LED2=P2^3;  //LED2
sbit LED5=P2^4;   //LED5
sbit LED4=P2^5;  //LED4
sbit IR_Input_IO=P2^1;
sbit Light_Input_IO=P2^7;
sbit en=P1^2;                //1602  6管脚
sbit rs=P1^0;         //1602端口        4管脚
sbit rw=P1^1;//lcd1602控制端口 5管脚
bit bTime1ms,bTime10ms,bTime100ms;
uchar Time01ms,Time1ms,Time10ms,People_Number;
bit IR_Input_IO_Fla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z)//延时1ms函数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向1602写一字节(控制指令)
{
  rs=0;
  P0=com;
  delay(5);
  en=0;
  delay(10);
  en=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向1602写一字节(数据)
{
  rs=1;
  P0=date;
  delay(5);
  en=0;
  delay(5);
  en=1;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FF;
    TL0=0xB2;
        Time01ms++;
        if(Time01ms>10)
        {
                Time01ms=0;
                bTime1ms=1;
        }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FF;
  TL0=0xB2; //0.1ms初值
  ET0=1;    //开中断
  TR0=1;
  EA = 1;    //开总中断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
{
        Time01ms=0;
        Time01ms=0;
        Time1ms=0;
        Time10ms=0;
}
/*------------------------------------------------
                 IO口检测
------------------------------------------------*/
void IO_Test()
{
        if(IR_Input_IO==0)
        {
                if(IR_Input_IO_Flag)//扫描10ms
                {
                        if(IR_Input_IO==0)
                        {
                                People_Number++;//人数++
                                LED2=0;//有人就一盏灯
                                if(10<=People_Number<=20) //小于20人亮两盏
                                {
                                        LED2=0;
                                        LED3=0;
                                        LED4=1;
                                        LED5=1;
                                }
                                else if(People_Number<=40)//超过20人亮3盏
                                {
                                        LED2=0;
                                        LED3=0;
                                        LED4=0;
                                        LED5=1;
                                }
                                else //超过40人亮4盏
                                {
                                        LED2=0;
                                        LED3=0;
                                        LED4=0;
                                        LED5=0;
                                }
                        }
                        IR_Input_IO_Flag=0;

                }
                else
                {
                        IR_Input_IO_Flag=1;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system();
        TIM0init();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P');
        write_data(':');
        while(1)
        {
                write_com(0x87);
                if(People_Number/10000!=0)
                write_data(People_Number/10000+0x30);                                                  //如果人数的万位不为0        正常显示否则显示空格
                else
                write_data(' ');
          if(People_Number/1000==0)
          write_data(' ');
          else
          write_data(People_Number%10000/1000+0x30);                                                                //如果人数小于1000 千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

          if(People_Number/100==0)
          write_data(' ');
          else
          write_data(People_Number%10000%1000/100+0x30);                                           //如果人数小于100 百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

                if(People_Number/10==0)
          write_data(' ');
          else
          write_data(People_Number%10000%1000%100/10+0x30);                                  //如果人数小于10 十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

          write_data(People_Number%10000%1000%100%10+0x30);
          write_com(0xd0);                          //如果没有这句,当中断内的显示函数执行完,就会在人数的位置显示占空比数据,导致乱码
                 //-----定时1ms-----
                 if(bTime1ms)
                 {
                        bTime1ms=0;
                        Time1ms++;
                 //-----定时10ms-----
                        if(Time1ms>10)
                        {
                                IO_Test();//检测
                                Time1ms=0;
                                Time10ms++;
                                bTime10ms=1;
                //-----定时100ms-----
                                if(Time10ms>10)
                           {
                                   Time10ms=0;
                                   bTime100ms=1;
                           }
                        }
                 }

        }
}

按照以上程序烧录进单片机之后发现液晶显示屏完全没有反应,真心求教大佬指导一下。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