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船型开关原理?内有氖泡指示,为什么1-3输出220V电源?

楼主(2019-06-27):
内有氖泡指示,为什么1-3输出220V电源?

网友A:
总共几个接线脚?如果有6个接线脚,是双线同时切断(双刀双投),当然会有220V电。

如果是3个接线脚,是“单刀双投”,当关断的时候两端电压是220V,灯亮。

网友B:
很显然,图中标的2,1脚是开关,1,3脚是个指示灯(氖泡),1,3脚不是开关

网友C:
应该3脚是给灯泡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3脚是给灯泡供电的?

3个脚里有220V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几个接线脚?如果有6个接线脚,是双线同时切断(双刀双投),当然会有220V电。

如果是3个接线脚,是 ...

这个双联的“船型带指示灯开关”是分别控制电饼铛的上下电热丝的,我把1-3短接后220V电源短路了!空开掉闸!

网友D:
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E:
一组引脚时灯泡电源,一组是控制电源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你这种接线是危险的!通常是不允许火线与零线同时进开关的!氖泡亮并不是一定需要有零线直接参与,而是可以通过负载间接获得工作电压的。因为氖泡是高阻发光元件,也就是工作电流很小!完全可以通过负载获得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的!也就是开关断开时,氖泡与负载串联获得工作电压,而发光,开关闭合时,短路氖泡,氖泡不工作。

网友F:
氖泡应该是接在1和3或者1和2之间,另外,氖泡与开关出线之间接有一只限流电阻。因为不知道你的开关具体结构,

网友G:
楼主开关是六脚的 ,零火线引入不奇怪可做电热钨丝的开关,内部有氖泡或发光二极管做电源开关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一目了然,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接线是危险的!通常是不允许火线与零线同时进开关的!氖泡亮并不是一定需要有零线直接参与,而是可 ...

“你这种接线是危险的!通常是不允许火线与零线同时进开关的”------------有道理!这是规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细一琢磨,您这开关怎么控制负载?

楼主(2020-07-14):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单刀双投开关?我还是不明白?光点指示灯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刀双投开关?我还是不明白?光点指示灯吗?

内部指示灯和外部负载是并联状态。
也就是开关按下,12导通给负载供电,相应的13端的氖泡等到220V电压也点亮

网友I:
这个讨论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