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19264液晶大数字时钟程序,DS12CR887和DS1302,带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6-27):
弄了个简单的19264液晶时钟,采用大数字显示,用DS1302和ds12cr887时钟芯片,分别两个对应程序。只有时、分、秒和温度显示。

/*系统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包含的文件--------------------------------------------------------------------*/
#include "MODEL.h"
#include "LCD19264.h"
#include "DS12CR887.h"
#include "DS18B20.h"
/*定义变量名--------------------------------------------------------------------*/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变量----------------------------------------------------------------------*/
bit  q=0,w=0;     //调时标志位
/*定义时间变量——————————————————————————————————————————————————————————————————*/
uchar sec,min,hour;
/*定义按键----------------------------------------------------------------------*/
sbit K1  = P1^7;  //按键K1-设置
sbit K2  = P1^4;  //按键K2-确认、返回
sbit K3  = P1^6;  //按键K3-加
sbit K4  = P1^5;  //按键K4-减
sbit K5  = P1^3;  //液晶背光控制按键,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
sbit BEEP= P1^2;  //蜂鸣器
sbit BLA = P1^0;  //液晶背光控制输出,低电平有效,PNP三极管控制。
/*显示时、分、秒————————————————————————————————————————————————————————————————*/
void displaytime(void)
{
//往液晶屏填写"小时"数据-----------------------------------------------
        hour=ds_read(4);         //读取DS12CR887的小时数据
        if((hour/10)==0){Show3264(0,0,11);}
                else        {Show3264(0,0,(hour/10));} //小时十位
        Show3264(0,1,(hour%10)); //小时个位
        Show3264(0,2,10);        //时钟分隔符":"
//往液晶屏填写"分钟"数据-----------------------------------------------
        min=ds_read(2);          //读取DS12CR887的分数据
        Show3264(0,3,(min/10));         //分钟十位
        Show3264(0,4,(min%10));         //分钟个位
//往液晶屏填写"秒"数据-------------------------------------------------
        sec=ds_read(0);          //读取DS12CR887的秒数据
        Show1632(2,10,(sec/10)); //秒钟十位
        Show1632(2,11,(sec%10)); //秒钟个位
}
/*设置日期、时间函数------------------------------------------------------------*/
void Set_time(uchar sel)
{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signed char max,mini;
        ds_write(0x0a,0x00);     //开始调时,DS12CR887关闭时钟振荡器
        ShowHZ(0,10,0);          //显示"设"
        ShowHZ(0,11,1);          //显示"置"
        if(sel==2) {ShowHZ(1,10,6);ShowHZ(1,11,3);address=0; max=59;mini=0;}//秒钟
        if(sel==1) {ShowHZ(1,10,2);ShowHZ(1,11,3);address=2; max=59;mini=0;}//分钟
        if(sel==0) {ShowHZ(1,10,4);ShowHZ(1,11,5);address=4; max=23;mini=0;}//小时
        item=ds_read(address);         //读取DS12CR887某地址上的数值赋给item
        if(K3 == 0) {item++;}    //K3-加数:1
        if(K4 == 0) {item--;}    //K4-减数:1
        if(item>max) item=mini;  //限制数值最大有效范围
        if(item<mini) item=max;         //限制数值最小有效范围
        ds_write(address,item);         //将调整好的item值写入DS12CR887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e=0;
        K1=1;K2=1;K3=1;K4=1;K5=1;           //按健复位
        BLA=0;                                           //打开液晶、按键背光
        BEEP=0;                                                   //蜂鸣器响50毫秒
        DelayM(50);
        BEEP=1;
        ds_int();                                           //DS12CR887初始化
        InitLCD();                                           //液晶屏初始化
        while(1)
        {
                if(w==0)
                {
                        displaytime();
                        read_temp();                  //读取温度
                    ds1820disp();                 //显示温度
                }   //正常走时
                else {}                    //否则启动调时
//设置键------------------------------------------------------------------------
                if (K1 == 0)               // 设置时间
                {
                        DelayM(20);                   //按键消抖
                        if(K1 ==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e++;
                                if (e >= 3 ){e = 0;}
                                Set_time(e);       //调整
                        }
                        if(K1 == 0 && w == 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ClearScreen(0);
                                ClearScreen(1);
                                ClearScreen(2);    //清除左中右屏显示
                                w=1;                   //进入调时
                                Set_time(e);       //调整
                        }
                           while(K1 == 0);        //等待键松开
                }
//确认,返回键-------------------------------------------------------------------
                if (K2 == 0)               //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20);            //按键消抖
                        if(K2 == 0 && w == 1)
                        {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if(K2 == 0 && w == 0)
                        {
                                ClearScreen(0);
                                ClearScreen(1);
                                ClearScreen(2);           //清除左中右屏显示
                                while(K2 == 0);
                        }
                        ClearScreen(0);
                        ClearScreen(1);
                        ClearScreen(2);        //清除左中右屏显示
                        ds_write(0x0a,0x20);   //调时完成,DS12CR887开启时钟振荡器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read_temp();                  //读取温度
                    ds1820disp();                 //显示温度
                        while(K2 == 0);
                }
//加调整------------------------------------------------------------------------
                if (K3 == 0 && w == 1)
                {
                        DelayM(20);
                        if(K3 == 0 && w == 1) {        Set_time(e); }
                        while(K3 == 0);
                }
//减调整------------------------------------------------------------------------
                if (K4 == 0 && w == 1)
                {
                        DelayM(20);
                        if(K4 == 0 && w == 1) { Set_time(e); }
                        while(K4 == 0);
                }
//液晶背光控制,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
                if(K5 == 0)
                {
                        DelayM(20); q = ~q;      //标志位取反
                         if(q){BLA = BLA | 1;}
                                 else {BLA = BLA & 0;}
                        while(K5 == 0);
                }
        }
……………………

所有资料51hei下载:
1302的版本(只能用Proteus7.5 不然屏幕会显示空白 需要自行安装几个库):
887版本 同上只能用Proteus7.5打开 其他版本测试是空白显示:

网友A(2019-08-04):
老哥,你这个咋仿真出来显示器上什么也不显示?

网友B(2019-09-23):
我用的Proteus8.8   仿真不显示   把显示模块从左上角移动到原点   显示!!!

网友C(2020-01-24):
很不错的程序,下来侃侃。

网友D:
在找19264资料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E:
在找19264资料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F(2020-05-14):
不错,感谢!借鉴借鉴!

网友G:
楼主在吗?程序怎么显示不出来,乱码。

网友H(2021-02-20):
仿真到是可以运行,可是做好的实物却是什么都不显示,难道数据口D0-D7只能P2.0口?读写选片只能P0.1口???我就改了下端口,这就不显示了,是不是液晶屏驱动程序的问题???我的是JXL19264-1液晶屏,听说要什么 NT7107C 控制器 、、、、求解啊@@@@

网友I:
那位兄弟用个这个屏MS19264C-3,能分享下,谢谢!

网友J:
您的无私奉献,让人感动不已,太感谢了。

网友I(2021-04-07):
也没显示,是CSA & CSB 两个片选,二拾淘回来的

网友K(2022-06-26):
无论怎么搞,实物白屏。

网友L(2022-10-06):
仿真程序可以,实物运行没反应。实物运行可以,仿真程序不行。我早试过了,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仿真程序可以,实物运行没反应。实物运行可以,仿真程序不行。我早试过了,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兄弟,你仿真的液晶屏可以显示吗,怎么我的液晶屏没反应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兄弟,你仿真的液晶屏可以显示吗,怎么我的液晶屏没反应

好像自带的hex 可以运行,自己编译生成的新的hex就行运行不了,估计源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