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2004液晶测试程序,4线 8线 控制器HD44780

楼主(2019-06-27):
两个C51单片机的测试程序,一个是连接八条数据线的,另一个是连接四条数据线的。附件里有原程序和proteus仿真文件。

/*=========================================================
LCD2004模拟口线接线方式 连接线图:                                                  =
----------------------------------------------------          =
| LCM-----51   | LCM-----51     | LCM------51  |   |          =
---------------------------------------------------|          =
|              | RS -------P3.5 |                                   |          =
|              | RW------- GND  |                                   |          =
|              | E --------P3.4 |                                   |          =
|              |                                |                                   |          =
| DB4-----P0.4 |                                 |                                   |          =
| DB5-----P0.5 |                                 |                                   |          =
| DB6-----P0.6 |                                 |                                   |          =
| DB7-----P0.7 |                                 |                                   |          =
----------------------------------------------------          =
[注:AT89S51 使用 11.0592M 晶体震荡器]                                          =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M_RS=P3^5; //定义引脚
sbit LCM_E =P3^4;
sbit LED   =P2^5;//LED 的输出锁存端
sbit dula  =P2^6;//数码管的段锁存端        74HC573
sbit wela  =P2^7;//数码管的位锁存端

#define LCM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 LCM 状态字中的 Busy 标识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0[]="ABCDEFGHIJKLMNOPQRST";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89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le2[]="UVWXYZ!@#%&?+<[>]*-;";
uchar code table3[]="abcdefghijklmnopqrst";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写数据 RS=H,RW=L,D0~D7=数据,E=高脉冲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
{
        LCM_RS = 1;
        LCM_E  = 0;
        LCM_Data =(Data & 0xF0);
        LCM_E  = 1;
        delay(5);
        LCM_E  = 0;
        LCM_Data =(Data & 0x0F)<<4;
        LCM_E  = 1;
        delay(5);
        LCM_E  = 0;
}

//写指令 RS=L,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ommand)
{
        delay(5);       //短暂延时,代替检测忙状态
        LCM_RS = 0;
        LCM_E  = 0;
        LCM_Data =( Command & 0xF0);
        LCM_E  = 1;
        delay(5);
        LCM_E  = 0;
        LCM_Data =( Command & 0x0F )<<4;
        LCM_E  = 1;
        delay(5);
        LCM_E  = 0;
}

//读数据 RS=H,RW=H,E=H
//读状态 RS=L,RW=H,E=H
//由于不要检测忙,所以读数据和读状态两个函数省略

void LCMInit(void)     //LCM 初始化
{
        WriteCommandLCM(0x03);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02);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28);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C);
        WriteCommandLCM(0x06);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1);
        delay(5);
}

void main(void)
{
        LED=0; //将LED的锁存端关闭
        dula=0;//将数码管的段锁存端关闭
        wela=0;//将数码管的位锁存端关闭
    LCMInit();         //LCM 初始化
        //第一行显示
        WriteCommandLCM(0x80+0x00);
        for(num=0;num<20;num++)
        {
                WriteDataLCM(table0[num]);
                delay(250);
        }
        //第二行显示
        WriteCommandLCM(0x80+0x40);
        for(num=0;num<20;num++)
        {
                WriteDataLCM(table1[num]);
                delay(250);
        }
        //第三行显示
        WriteCommandLCM(0x80+0x14);
        for(num=0;num<20;num++)
        {
                WriteDataLCM(table2[num]);
                delay(250);
        }
        //第四行显示
        WriteCommandLCM(0x80+0x54);
        for(num=0;num<20;num++)
        -----限于篇幅余下内容下载附件----------

网友A:
仿真原理图要自己连吗,里面没有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