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56mhz非接触式读卡器:SI522(功耗测试心得)

楼主:
     众所周知13.56mhz是高频,一般用于防伪,做到成品非常薄。在智能门锁以及RFID读卡器是非常多人采用的,不管是在读卡距离、读卡灵敏度都是非常好的。现在智能门锁的竞争性很大,大多厂商及方案商都慢慢往性能这方面下手把智能门锁做到极致成为一流的大头!
    小编这段时间弄了几个SI522测试玩玩,测试效果还不错。身边有几个朋友也是因为产品功耗下不来而烦恼,好东西不能藏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一款性价比极高、功耗极低、自动寻卡、定时唤醒的13.56mhz非接触式读卡芯片:SI522,希望给那些因为功耗下不来而烦恼的技术朋友们有所帮助!

    Si522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工作在13.56MHz 的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阅读器支持ISO/IEC 14443 A/MIFARE。无需外围其他电路,Si522 的内部发送器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ISO/IEC 14443A/MIFARE 卡和应答机通信。接收器模块提供一个强大和高效的电路来解调译码ISO/IEC 144443 A/MIFARE 兼容卡和应答机的信号。数字模块处理完整的ISO/IEC14443 A 帧和错误检测功能(奇偶和CRC)

    PINtoPIN软硬件兼容MFRC522、FM17522等复旦微系。功耗更是比RC522低10毫安,SI522里面有个ACD模式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耗为4.5uA(这功耗值在13.56mhz芯片中相当有优势!)。寻卡方式跟其它的13.56mhz芯片的方式完全不同,读卡模组从没有出现过死机现象。

    以下图是我把CV520换成SI522的测试图

    (嗯~~~~功耗方面还能继续在降,后面用了STM32的例程弄ACD模式的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功耗方面下降了更多)

    Si522 支持MIFARE 产品。Si522 支持非接触式通信,与MIFARE系列双向通信速率高达848kBd。Si522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可编程寻卡时间间隔,寻卡过程无需MCU 操作,寻卡成功中断唤醒或定时唤醒MCU 实现低电流消耗的同时又保证了低功耗寻卡模式的稳定性。

    提供以下主机接口:
• SPI(串行外设接口)
•串行UART(类似RS232,电压电平值取决于引脚供电电压)
•标准双线串行接口(I2C接口)

   参数和特性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
•高度集成的模拟电路,解调和译码响应
•带缓冲的输出驱动器,使用最少的外围元件与天线连接
•支持ISO/IEC 14443 A/MIFARE
•读写器模式的典型操作距离高达50mm,取决于天线的尺寸和圈数
•读写器模式下支持MIFARE 系列卡
•支持ISO/IEC 14443 A 更高速率通信,最高达848kBd
•支持多种主机接口
-SPI 接口,通信速率高达10Mbit/s
-标准双线串行接口
-RS232 串行UART 接口,通信速率高达1228.8kBd,电压电平值取决于引脚供电电压
• 64 字节发送和接收FIFO 缓冲区
•灵活的中断模式
•低功耗硬复位功能
•软件掉电模式
•可编程定时器
•内部振荡器,连接27.12MHz 石英晶体
• 2.5V 至3.6V 供电电压
• 4.5uA1 超低自动寻卡电流
• CRC 协处理器

重点来了~!!!!  SI522的两大亮点功能:低功耗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MCU

Si522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可编程寻卡时间间隔,寻卡过程中无需MCU 操作,寻卡成功中断唤醒或定时唤醒MCU 功能。

低功耗自动寻卡

Si522 通过置位CommandReg 寄存器的ACDEn 位来使能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Auto Carrier Detect),置位PowerDown 后芯片立即进入软掉电模式并定时唤醒检测卡。当芯片检测到卡时产生中断并立即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CommandReg 寄存器的ACDEn 位自动清零,唤醒处于关断状态中的MCU,DivIrqReg寄存器的ACDIRq 位置位,MCU 被唤醒后可查询该标志位并执行卡操作等。通过中断唤醒MCU 功能需先失能其他中断,使能ACDIrq 中断并传递到IRQ 引脚。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可编程,通过设置ACDConfigA 寄存器的MDelay[5:0]来设置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MDelay + 1)*100ms)。Si522 自行完成自动寻卡,无需MCU 干涉,MCU 可处于关断状态,从而降低MCU 功耗,即在自动寻卡期间系统只存在MCU 关断功耗和Si522 的自动寻卡功耗。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分为电平触发模式和边沿触发模式。电平触发模式需先在无卡时读取当前ACDSetG 的值作为绝对参考值,写入绝对参考值寄存器ACDConfigC 的ValSet[6:0]中,然后使能ACD 模式,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MCU 先判断并清除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最后再次使能ACDEn 和PowerDown 位进入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边沿触发模式中,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MCU 先判断并清除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最后执行软复位命令后重新写入配置并置位ACDEn 和PowerDown 位进入下一次自动寻卡。

定时唤醒MCU
为防止MCU 休眠过程中死机,Si522 集成了内部定时器(ACDtimer)用于定时唤醒MCU。定时唤醒功能需设置DivIEnReg 寄存器的ACDTimerIEn 位使能。唤醒时间间隔通过ACDConfigH 寄存器配置,该寄存器ACDTimerCounter[7:0]为定时器值,计数时钟为自动寻卡的时间间隔,唤醒时间间隔为ACDTimerCounter*(MDelay + 1)*100 ms。ACDTimer 定时唤醒MCU 后,需软件复位,重新配置寄存器,再重新进入ACD 模式。

网友A(2019-09-12):
中断触发脚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网友B(2021-03-08):
Si522这款RFIC芯片你买成多少钱呢?比其它的同类芯片便宜不少吧?是哪家公司设计生产的呢?谢谢,我也是做智能锁和指纹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