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MODBUS从站程序

楼主(2019-06-27):
"p18f46K80.h"
#include "MODBUS.h"
#include "EUSART1.h"
#include "EUSART2.h"
#include "delays.h"
#include "SPI.h"
#include "GM8141.h"
#define DE_485      (LATDbits.LATD4 ) //485发送控制脚宏定义
#define RE_485   (LATDbits.LATD5 ) //485接收控制脚宏定义
#define SLAVE_ADDRESS 0x01   //485从站地址宏定义
#define SLAVE_GXADDRESS 0x01   //光纤从站地址宏定义
#define no_error  0x00   //收到的帧中无
#define function_error 0x01   //功能码不支持异常码
#define regnum_error 0x03   //寄存器数量不支持异常码
#define addnum_error 0x02   //起始地址和寄存器数量异常码
#define read_coil  0x01   //位数据的读取
#define read_reg  0x03   //字数据的读取
#define write_reg  0x06   //写一个字
#define write_regs  0x10   //写多个字
/***********************************/
///////////////////////////////////////////////////////////////
//接收缓冲区,发送缓冲区,数据存储区定义
///////////////////////////////////////////////////////////////
//#pragma udata bigdata   //7-10
// extern unsigned char    Buffer[1023];  //液晶显示缓冲区 32*160
//#pragma udata
#pragma udata udata2     //该指令可以使receive_rc1放置于另一块bank中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_rc1[250]; //接收数据缓存区
#pragma udata udata3     //该指令可以使trans_tr1放置于另一块bank中
extern unsigned char trans_tr1[250];  //发送数据缓存区
#pragma udata udata4     //该指令可以使receive_rc2放置于另一块bank中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_rc2[250]; //接收数据缓存区
#pragma udata udata5     //该指令可以使trans_tr2放置于另一块bank中
extern unsigned char trans_tr2[250];  //发送数据缓存区
#pragma udata udata1
extern unsigned char  * HOLD_REG;// = &Buffer[0];//1024个字节的寄存器存储区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_485; //485帧接收指针,指向存储数组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_p;  //接收数据处理指针,指向接收数组,crc校验用
unsigned short crc;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_num,trans_num;//接收到的数据个数,发送数据个数
unsigned char    delet_rc1,delet_rc2; //清除帧接收缓存器时用的计数单元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_p;
unsigned char error_kind;      //检测错误码的类型,get_frame_error()程序中用
unsigned int  start_addr,reg_num;    //收到的帧中的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数目存储单元。两个字节int型
unsigned char trans_frame_num;    //发送帧中的个数
unsigned int   heart_beat,heart_beat2,heart_beat3;   //每收到一次指令 heart_beat+1  在00 01和02 03字节上显示出来
//////////////光纤MODBUS用数据//////////////////////////////////////////////////
extern unsigned char gxreceive_num,gxtrans_num;//接收到的数据个数,发送数据个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_gx;
unsigned char  GXtrans_frame_num;
extern unsigned int read_int;
////////////////////////////////////////////////////////////////////////////////
extern struct {
  unsigned  CAN_FLAG:    1; //CAN标志位
  unsigned  RXB0_FLAG:     1;
  unsigned  RXB1_FLAG:     1;
  unsigned  TX1_FLAG:      1; //EUSART标志位
  unsigned  RX1_FLAG:      1;
  unsigned  parity_FLAG:   1;//偶校验标志位
  unsigned  MOD485_FLAG: 1;//485端口的MODBUS帧接收完成标志位,主程序和定时0中断处理
  unsigned  MOD485_ERROR: 1;//485端口帧偶校验或crc校验错误
} FLAG1bits;//定义
extern struct {
  unsigned  RX2:    1;//EUSART2 RECEIVE   INTERRUPT FLAG
  unsigned  TX2:     1;//EUSART2 TRANSLATE INTERRUPT FLAG
  unsigned  TIME2:     1;//
  unsigned  MODGX_ERROR:      1;//
  unsigned  FLAG4:      1;//
  unsigned  FLAG5:   1;//
  unsigned  FLAG6:  1;//
  unsigned  FLAG7:  1;//
} FLAG3bits;//定义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rom unsigned char auchCRCHi[256]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rom  unsigned char auchCRCLo[256]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
// 函 数 名: getparity(unchar parity_target)
// 功能描述: 对parity_target的8位依次进行相加,考察结果的奇偶性
//    偶数:FLAG1bits.parity_FLAG为0,奇数:为1
//*****************************************************************
void getparity(uchar target)
{
uchar parity_i,parity_temp,parity;
parity=target;
for(parity_i=0,parity_temp=0;parity_i<8;parity_i++)
{
  if(parity & 0x01)
  parity_temp++;
  parity>>=1;
}
if(parity_temp%2==0)
  FLAG1bits.parity_FLAG=0; //偶数个“1”返回0
else
  FLAG1bits.parity_FLAG=1; //奇数个“1”返回1
}
/*********************************************************************************/
/*函数名称: GetCRC16()
*输入参数:  共  个参数;
*输出参数:  共  个参数;
*返回值:
*需储存的参数: 共  个参数;
*功能介绍:(1)CRC16校验; 返回校验码;
/*                                      */
/*********************************************************************************/

unsigned short Get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char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uIndex = 0;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nsigned short)((unsigned short)uchCRCHi << 8 | uchCRCLo) ;
}
/*****************************************************************************/
//MODBUS_RTU函数,功能实现MODBUS——RTU协议
/*****************************************************************************/
void MODBUS_RTU(void)
{

   if(FLAG1bits.MOD485_ERROR==0)   //判断偶校验是否错误
   {
    //receive_p=&receive_rc1[0];
    crc=GetCRC16(&receive_rc1[0],receive_num);
    if(crc!=0)       //判断crc校验是否错误
    {
     FLAG1bits.MOD485_ERROR=1;
    }
   }

   if(FLAG1bits.MOD485_ERROR==0)
   {
    LATBbits.LATB4=~LATBbits.LATB4; //小灯闪烁
    if(receive_rc1[0]==SLAVE_ADDRESS) //判断从站地址是否相符,不符合不操作
    {
     error_kind=get_frame_error();   //判断是否有异常码
     switch(error_kind)
     {
      case no_error:  rtu_data();//support_function(); //无异常码情况下执行RTU操作函数
        break;
      case function_error: unsupport_function();   //功能异常码 执行功能异常返回函数
        break;
      case regnum_error: unsupport_regnum();    //寄存器数量异常,执行异常返回函数
        break;
      case addnum_error: unsupport_addnum();    //地址和数量异常,执行异常返回函数
        break;
      default : break;

     }
    }

    for(delet_rc1=0;delet_rc1<receive_num;delet_rc1++)
    {       //帧接受暂存器清零
     receive_rc1[delet_rc1]=0;
    }
    receive_num=0;    //发送完成后接受个数清零,等待下一帧
    trans_num=0;    //发送完成后发送个数清零,等待下一帧
   }
   if(FLAG1bits.MOD485_ERROR==1)   //偶校验错误或crc校验错误,清除各个数据,等待下一帧
   {
    receive_num=0;
    trans_num=0;
    FLAG1bits.MOD485_ERROR=0;
    /******************************************************
     //测试用心跳函数,CRC校验失
    /************************/

   }
}
/************************************************
*****发送帧函数,入口参数:帧中字节数目,发送trans_tr1数组中的数据**********
************************************************/
void trans_frame(/*unsigned char *trans_frame,*/unsigned char trans_num1)
{
  RE_485=1;     //禁止485的接收功能
  DE_485=1;     //使能485的发送功能

  for(trans_num=0;trans_num<trans_num1;trans_num++)
  {
   getparity(trans_tr1[trans_num]); //进行偶校验
   TXSTA1bits.TX9D1=FLAG1bits.parity_FLAG;//偶校验结果放入第九位
   TXREG1=trans_tr1[trans_num];  //返送接收到的数据
   //receive_rc1[trans_num]=0;   // ***发送完后清零****/
            ///////////调试用/////
   while(TXSTA1bits.TRMT1==0);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DE_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