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机测速程序(有霍尔+磁钢或红外反射对管+黑白码盘做该实验)

楼主(2019-06-27):
电机测速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i=0;
sbit P36=P3^6;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kop;
unsigned char a[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b[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void delaym(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p;
while(t--)
{
for(p=0; p<125; p++);
}
}

void main()
{
    EA = 1;
    TH0=0x00;
        TL0=0x00;
        ET0=1;
        ET1=1;
          TMOD = 0x15;// 打开定时器和计数器T0,因此矩形脉冲输入端接P3.4
        TH1=0x3C; //50ms
        TL1=0xB0;
    TR0 = 1;
        TR1 = 1;
while(1)
{
  for(j=0;j<3;j++) //显示个数
  {
  P0=b[j];
  P2=j;
  delaym(2);
   }
  }
}
timer3()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时间到,就读取计数器值
{ TH1=0X3C;
TL1=0XB0;
i++;
if(i==20) //1s才进行技术脉冲值显示,即每秒更新一次速度
{
   kop=TH0;//计数器计入脉冲,每来一个矩形脉冲计数值加1
   kop=kop<<8;
   kop=kop+TL0;

b[2]=a[kop/100];       //显示计数器的值即实际测得速度
b[1]=a[kop%100/10];
b[0]=a[kop%100%10];
i=0;
TH0=0;//计数器速度获取后清零,进行下次获取
TL0=0;
}
}

以上程序工程51hei提供下载:
电机测速(有霍尔 磁钢或红外反射对管

网友A(2021-04-13):
只有主程序,内容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