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unsigned char型数值可以SBUF直接发吗?

楼主(2019-06-27):
这种数组里面直接提取 unsigned char 型数值通过串口发出可以吗?
SBUF =         Data_Value[1];        可以吗?正确的做法是?
*///////////前面的程序省略了。///////*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串口执行程序 ***
{
        if(RI)
        {
                RI = 0;

                SBUF =         Data_Value[1];         //前面的定义为unsigned char Data_Value[5] ,Pwm_count;//单线数据
                                                      //请问:这种数组里面提取 unsigned char 型数值通过串口发出可以吗?
        }
        if(TI)
        {
                TI = 0;
        }
}

楼主:
以下是完整的程序,加了串口通信以后就乱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IOA   P0
#define GPIO_IOB   P1
//#define GPIO_IOC   P2
//sbit  P22=P2^2;
sbit  P32=P3^2;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void InIT0_Config();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串口初始化程序 ****
unsigned char Data_Value[5] ,Pwm_count;//单线数据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误差 0us
{
    unsigned int a,b,c;
    for(c=ms;c>0;c--)
          for(a=15;a>0;a--);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0_Config();//中断初始化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
        while(1)
        {
                if (Data_Value[0]<=50){
                         GPIO_IOB=0x80;
                        for(i=0;i<4;i++)      //4相
                     {
                                 GPIO_IOB=_crol_(GPIO_IOB,1);
                             delay_ms(Data_Value[1]);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else if (Data_Value[0]>=200){
                         GPIO_IOB=0x10;
                        for(i=0;i<4;i++)      //4相
                     {
                                 GPIO_IOB=_cror_(GPIO_IOB,1);
                             delay_ms(Data_Value[1]);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
          }
}

//=============================================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0_Config(void)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P32=1;//初始化端口
        //P0=0xff;
        //P1=0xff;
        //P2=0xff;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串口初始化  ***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下降沿中断执行================================================
void INIT0(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_count;
        err_count=0;
        while((P32==0)&&(err_count<800)){//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err_count++;
        }
        if((P32==1)&&(err_count>500)){//9ms低电平正确
                err_count=0;
                while((P32==1)&&(err_count<50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err_count++;
                }
                if(P32==0){//4.5毫秒高电平正确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11110000
                                  //=======================等待560us 开始
                                        err_count=0;
                                        while((P32==0)&&(err_count<100)){//等待560us的起始低电平过去
                                                err_count++;
                                        }
                                //=======================等待560us 结束
                                //=======================数据接收开始
                                if(P32==1){
                                        err_count=0;
                                        while((P32==1)&&(err_count<15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err_count++;
                                        }
                                //=======================数据接收完成
                                //=======================保存数据开始
                                        Data_Value[k]>>=1;
                                        if(err_count>140){
                                                EX0=1;
                                                return;
                                         }else if(err_count>40){
                                                Data_Value[k]|=0x80;
                                         }
                                //=======================保存数据完成
                                 }
                                }
                        } //所有数据获取完成
                        //===============执行数据任务开始

                        //GPIO_IOA = ~Data_Value[0];
                        //GPIO_IOB = ~Data_Value[1];
                        //GPIO_IOC = ~Data_Value[2];
                        //===============执行数据任务结束
                  }
        }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串口执行程序 ***
{
        if(RI)
        {
                RI = 0;

                SBUF =         Data_Value[1];         //          前面的定义unsigned char Data_Value[5] ,Pwm_count;//单线数据
                                                                 //请问:这种数组里面提取 unsigned char 型数值通过串口发出可以吗?

        }
        if(TI)
        {
                TI = 0;
        }
}

网友A:
两者通信波特率一致的情况下
那要看你的 Data_Value[1];  是什么值了,字符,二进制没问题,你要弄个20,200不就乱码了么
你直接在 SBUF = Data_Value[1];  给  Data_Value[1]; 赋值测试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