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易温度控制器设计与制作

楼主(2019-06-27):
1.基于AT89C52单片机和DS18B02温度测量接口的温度控制调节完整电路;
2.采用4位共阳极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值与实际温度值(℃);
3.利用蜂鸣器实现达到预设温度的报警

2 总体方案设计

2.1 硬件方案

图1.1系统结构框图

图1.1为简易温度控制器的系统结构框图,由键盘,DS18B20温度采集接口,数码管,蜂鸣器,继电器连接加热设备组成。。

2.1.1.温度检测部分

采用美国DALLAS半导体公司的DS18B20智能型温度传感器,使用方便、接口简单,与CPU通信采用并口通信方式。

  • 测量范围:-55~125℃(在-10~85℃范围内测量误差为±0.5℃;12位分辨率时,最多750ms完成温度值的数字转换,温度分辨率为0.0625

结构:该器件有3个引脚:输入/输出引脚及电源和地;内部有三个主要器件:64位ROM、温度传感器和报警触发器。

  • 电源连接:该器件可由外部5V电源VDD供电,也可以从单总线上取得电源。

图1.2 DS18B20内部结构

图1.3 DS18B20封装图

2.1.2.显示部分

显示模块电路采用4个共阳极八位数码管显示。位选口为单片机 P1.0~P1.3 I/O口,四个数码管共用一组段选口为单片机 P0~P7 I/O口。采用动态显示方法。电路如图1.4所示:

图1.4 数码管电路图

2.1.3.键盘部分

键盘部分采用单一按键形式,设置两个键:加1键、减1键用来调节温度显示。

图1.5 键盘电路图

2.1.4.温度控制部分

继电器

2.2 软件方案

2.2.1.主程序

主要功能是完成DS18的初始化工作,并进行读温度,将温度转化为压缩BCD码并在显示器上显示传感器实际温度。

2.2.2.读出温度子程序

读出温度子程序的主要功能是读出RAM中的9字节,在读出时需要进行CRC校验,校验有错时不进行温度数据的改写,其程序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2.1系统程序框图

3 硬件设计与实践
3.1 测量电路

本系统由主控模块、信号显示模块、温度检测模块、报警模块、设定报警温度和自动调温6个模块。

3.2 硬件连接

图3.2硬件连接

3.2.1温度检测

模数转换器ADC0808引脚图

  电压信号模拟温度信号,通过ADC0808的转换,将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传输给AT89C52单片机.单片机根据程序做出反应,控制各个引脚输出相应高低电平信号使外围模块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达到当温度超出或低于温度上限时蜂鸣器报警,且指示灯点亮,继电器闭合。

4 软件设计与实践

4.1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0;
              unsigned char c0=0;
              unsigned long ldata=2500;                            //作为显示的数据
              while(1)
              {                                                                      //循环扫描按键及显示
                            c0=c;
                            c=ReadTemperature();
                            c=(c/7);
                            ldata=(ldata-c0+c);
                            switch(ReadKey())
                            {                                                                                                    //读取键值做以下相应处理
                            case 1:ldata=ldata+100;                                          //1键显示内容加1
                                          break;
                            case 2:ldata=ldata-100;                                          //2键显示内容减1
                                          break;
                            case 3:ldata=c;                            //3键显示内容清0
                                          break;
                            }

                            display(ldata);                            //显示相应的数值,这里用函数的形式调用显示
                            delay(10);
                            if(c>30)
                                          Warning();
                            else if(c<(ldata/100))
                            {
                                          JDQ=0;
                                          EJG=1;
                                          FMQ=1;
                            }
                            else
                            {
                                          JDQ=1;
                                          EJG=1;
                                          FMQ=1;
                            }

              }
}

4.2 子程序

1.键盘部分

unsigned char ReadKey(void)
{
              unsigned char lkey=0;
              if((P3&0xe0)!=0xe0){              //检测所有按键是否有按键按下
                            FMQ=0;                                                        //按键按下则蜂鸣器发声
                            delay(10);                                          //有按键按下则延时一段时间,以消除按键拌动
                            if(oldkey!=(P3&0xe0)){//检测按键未松开而且不是之前按下的按健就进入读键值,否则不作处理
                                          oldkey=P3&0xe0;                            //保存当前状态,为下一次扫描做判断,请看上一行
                                          if(key1==0)
                                                        lkey=1;                            //第一个键按下复值1
                                          else if(key2==0)
                                                        lkey=2;                            //第二个键按下复值2
                                          else if(key3==0)
                                                        lkey=3;                            //第三个键按下复值3
                            }
              }
              else{
                            oldkey=0xe0;                            //如果都没有按键按下,将复值初始状态
                            FMQ=1;                                                        //无按键按下则退出蜂鸣
              }
              return lkey;
}
2. 显示部分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da)
{
              P0=0XFF;                                          //
              da=da%10000;
              switch(l_posit){
              case 0:                            //选择千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1;
                            SMG_b=0;
                            SMG_s=0;
                            SMG_g=0;
                            P0=table[da/1000];              //输出显示内容
                            break;
              case 1:                            //选择百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0;
                            SMG_b=1;
                            SMG_s=0;
                            SMG_g=0;
                            P0=table[da%1000/100];
                            break;
              case 2:                            //选择十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0;
                            SMG_b=0;
                            SMG_s=1;
                            SMG_g=0;
                            P0=table[da%100/10];
                            break;
              case 3:                            //选择个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0;
                            SMG_b=0;
                            SMG_s=0;
                            SMG_g=1;
                            P0=table[da%10];
                            break;
              }
              l_posit++;                            //每调用一次将轮流显示一位
              if(l_posit>3)
                            l_posit=0;              }

5 调试及性能分析
5.1调试分析

  本次设计温度控制器根据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值,由软件查询判断是否达到编程设定的值,如果超过温度上限,即预置温度小于当前温度,蜂鸣器响报警,启动风扇以温度值返回到阈值以下;如果温度达到下线阈值,则同样使温度返回。

5.2性能分析

1、对于设计采用89C52单片机作为温度控制的主CPU芯片,系统硬件设备结构简单合理,成本低,实时性好。

2、采用DS18B20作为温度测量接口,它是具有单总线接口的数字温度传感器。该器件具有接线简单,功耗低,体积小等特点。

3、针对采用数码管显示温度值,直观、稳定,易于实现。

4、温度控制器的功能还有待进一步扩充,如高温断电;电路布局、和抗干扰方面。

结    论

本文给出了一种单片机实现简易温度控制系统,克服了传统方法的不足,可以达到低温加热,高温报警的效果。该温度控制系统具有测量温度准,调节温度快的优点。主要通过学习了DS18B02温度测量接口、89C52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等知识,查阅了相关资料,简易温度控制器的基本要求,低温上电,高温报警,对温度上下限进行合理地设置,实时显示温度。所设计的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1、对于设计采用89C52单片机作为温度控制的主CPU芯片,系统硬件设备结构简单合理,成本低,实时性好。

2、采用DS18B20作为温度测量接口,它是具有单总线接口的数字温度传感器。该器件具有接线简单,功耗低,体积小等特点。

3、针对采用数码管显示温度值,直观、稳定,易于实现。

4、温度控制器的功能还有待进一步扩充,如高温断电;电路布局、和抗干扰方面。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调试系统照片

附录3 程序全文

网友A(2019-11-28):
有没有清晰一点的原理图

网友B:
有原理图和源程序吗

网友C(2020-09-16):
这里有仿真文件吗

网友D(2020-12-29):
显示第19行有误,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