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LCD12864二维码图形和字体混合显示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程序通过输出直接Printf_lcd 打印就可以显示,附件包含有字模取模和图片取模方式!

/*
取模软件 液晶汉字字模提取
// 汉字字模表                                                          //
// 汉字库: 宋体16.dot 纵向取模下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输出大小设置128*64  然后输入字符串
*/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scii_hz.h"
#include "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IESHOU=P3^7;
sbit led=P1^4;

unsigned char uart_rx_finish=0;
unsigned char uart_rx_cnt=0;
unsigned char uart_rx_cnt_before=0;
//char dis0[32];                   //串口数据显示
unsigned char dis2[17];                   //串口数据显示
unsigned char dis3[17];                   //去掉后缀0x0d 0x0a
unsigned long time_20ms=0;           //定时器计数

void Init_Timer0(void);                   //函数声明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puts_to_SerialPort(uchar *s);

void main (void)
{
    uchar i=0;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

        InitLcd();           //初始化液晶

        puts_to_SerialPort("Receiving From 8051...\r\n");
        lcd12864_write_one(0,0,"二维码测试系统");
        lcd12864_write_one(2,0,"接收我二维码: ");

//        InitLcd();           //初始化液晶
//        tupiandisplay();
//         DelayS(5);
        while (1)         //主循环
        {

                   if(JIESHOU==0){
                      tupiandisplay();
                        }
                                if(uart_rx_finish==1){

                           uart_rx_finish=0;

//                            lcd12864_write_one(2,0,"                 ");//显示
//                            lcd12864_write(4,0,dis2,"","");//显示

                            uart_rx_cnt_before=uart_rx_cnt;
                           uart_rx_cnt=0;
//                           memset(dis2,' ',sizeof(dis2));
                        }

//                        if(tx_send==0){
//                                  DelayMs(20);
//                                 if(tx_send==0) {
//                                    puts_to_SerialPort("PC Receiving From 8051...\r\n");
//                                 while(!tx_send);
//                                }
//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_20ms++;
        if(time_20ms%50==0)                  //1s时间发蓝牙
        {
                led=~led;
        }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PCON = 0x00;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TH1;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串口发送单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time_out;
        time_out=0x00;
        SBUF = dat;                          //将数据放入SBUF中
        while((!TI)&&(time_out<100))  //检测是否发送出去
        {time_out++;DelayUs2x(10);}        //未发送出去 进行短暂延时
        TI = 0;                                                //清除ti标志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发送定长度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NUM;
        NUM=0x00;
        while(NUM<length)        //发送长度对比
        {
                SendByte(*s);  //放松单字节数据
                s++;                  //指针++
                NUM++;                  //下一个++
           }
}
void puts_to_SerialPort(uchar *s)
{
         while(*s != '\0')
        {
                 SendByte(*s);
                s++;
                DelayMs(5);
        }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char c;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c  = SBUF;
             if(c=='\n') {
                uart_rx_finish=1;
                dis2[uart_rx_cnt]='\0';
……………………

网友A(2019-06-28):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