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整流电路把交流弄成直流,测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怎么用adc0808测?

楼主(2019-06-27):
我用整流电路把交流弄成直流,测交流电压的有效值,用adc0808,但怎么测呢?测的一直是直流的平均值,有啥公式可以转换一下

网友A:
交流有效值乘以1.414就是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空载情况下,带载则会有波纹,大小根据电流大小,滤波电容等来决定).具体公式比较复杂要用积分来推导,详见均方根值得推导.

网友B:
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和直流的平均值有啥区别?中学物理的电学部分就有。自己钻牛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