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样实现在按动按键时灯闪动 求帮助

楼主(2019-06-28):
求大神帮忙,我想要每次按动按键就让灯左移一位,小萌新什么都不会,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你可以找移位的相关知识

网友B:
需要结合原理图,如果按键高电平有效,当检测到按键为高电平时,led=led<<1;

网友C(2019-07-31):
如果灯都在同一个P口,你把8个灯每个灯从右到左点亮做7个数,放在数组里,取按键按动的键值,每个键值对应数组中的一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