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5110液晶的头文件编写 谁能帮我看看 哪里出错啦?求帮助

楼主(2019-06-28):
5110的头文件  编写   谁能帮我看看  哪里出错啦    谢谢        里面的  编写的  头文件  有问题   找不到问题所在

#include <REGX51.H>
#ifndef __5110_H__
#define __5110_H__
#include "ziku.c"

//宏定义
#define X_Col_Addr     0x80                //定位到第0列指令(列起始地址)(0 - 83)
#define Y_Page_Addr    0x40                //定位到第0页指令(页起始地址)(0 - 5)
#define LCD_write_cmd(cmd)        LCD_write_byte(cmd, 0)        //写入指令
#define LCD_write_dat(dat)        LCD_write_byte(dat, 1)        //写入数据
sbit LCD_CLK = P0^4;     //串行时钟                        //上升沿写入数据
sbit LCD_DIN = P0^3;     //串行数据输入                //先高后低
sbit LCD_DC  = P0^2;     //数据指令控制端        //高电平数据,低电平指令
sbit LCD_CS  = P0^1;     //片选使能                        //低电平有效
sbit LCD_RST = P0^0;     //LCD复位端                //低电平复位

  15. //显示一个字节(数据或命令)
  16.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wbyte, unsigned char dat_cmd);

//液晶字节定位(1*1)
//液晶规划:
//x: 0 - 83
//y: 0 - 5
void LCD_pos_byt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显示清屏
void LCD_clr_scr(void);

//液晶字符输出(6*8字体)
//x: 0 - 13
//y: 0 - 5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_dat);

  28. //液晶字符串输出(6*8字体)
  29. //x: 0 - 13
  30. //y: 0 - 5
  31. void LCD_print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_dat);

//液晶汉字输出(16*16字体)
//取码规则:        低位在前, 列行扫描, 阴码(1-亮, 0-灭)
//x: 0 - 4
//y: 0 - 2
void LCD_printch(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h_dat);

//液晶汉字输出(16*16字体)
//查表显示输出
//取码规则:        低位在前, 列行扫描, 阴码(1-亮, 0-灭)
//x: 0 - 4
//y: 0 - 2
void LCD_showch(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at);

//初始化LCD5510
void LCD5510_Init(void);

#endif

网友A:
字库一般声明在H文件,而且一般是在C文件打开H文件,不会在H文件打开C文件

网友B:
#include "ziku.c"    C,H文件可#include  .h文件,不应在H中#include .C,所以H文件称“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一般声明在H文件,而且一般是在C文件打开H文件,不会在H文件打开C文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