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智能温度计 LCD1602只显示上面一行

楼主(2019-06-28):
这是我的智能多点温度计
设计指标:
1)测量三个点的温度,测温范围均为:0100℃;
2)每点温度分辨力:0.0625℃;
3)测量速率:2/秒自动连续测量;
4)结果显示方式:当前温度显示及与上一次温度测量值差值显示。

这是我的单片机程序
这是proteus仿真时的场景,下面一行本该显示差值一直没有显示,只有上面一行。
在百度上查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找到有用的方法,请各位帮帮我。抱拳!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emp1;
uint temp2;
uint warn_l1=260;
//??????????????????10????????趨???????1?26???
uint warn_l2=230;
//??????????????????10????????趨???????2?23???
uint warn_h1=290;
//??????????????????10????????趨???????1?29???
uint warn_h2=320;
//??????????????????10????????趨???????2?32???
uchar code table[]="Difference:";
sbit DS1=P2^1;
sbit DS2=P2^2;
sbit lcden=P3^4;
sbit rs=P3^5;
sbit rw=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2^3;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2??P1.0??P1.1???led1??led2???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2??P1.2??P1.3???led3??led4???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wr=0;
P0=com;
lcden=0;
delayms(10);
lcden=1;
delayms(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1;
wr=0;
P0=dat;
lcden=0;
delayms(10);
lcden=1;
delayms(10);
lcden=0;
}
void init_lcd()
{
dula=0;
wela=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ula=0;
wela=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

void dsreset1(void)
{
uint i;
DS1=0;
i=103;
while(i>0)i--;
DS1=1;
i=4;
while(i>0)i--;
}
void dsreset2(void)
{
uint i;
DS2=0;
i=103;
while(i>0)i--;
DS2=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1(void)
{
uint i;
bit dat1;
DS1=0;i++;
DS1=1;i++;i++;
dat1=DS1;
i=8;
while(i>0)i--;
return (dat1);
}
bit tmpreadbit2(void)
{
uint i;
bit dat2;
DS2=0;i++;
DS2=1;i++;i++;
dat2=DS2;
i=8;
while(i>0)i--;
return (dat2);
}
uchar tmpread1(void)
{
uchar i,j,dat1;
dat1=0;
for(i=1;i<=8;i++)
{
  j=tmpreadbit1();
  dat1=(j<<7)|(dat1>>1);
//?????????????λ??????棬???????????????DAT
}
return(dat1);
}
uchar tmpread2(void)
{
uchar i,j,dat2;
dat2=0;
for(i=1;i<=8;i++)
{
  j=tmpreadbit2();
  dat2=(j<<7)|(dat2>>1);
//?????????????λ??????棬???????????????DAT
}
return(dat2);
}
void tmpwritebyte1(uchar dat1)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1&0x01;
  dat1=dat1>>1;
  if(testb)
  {
   DS1=0;
   i++;i++;
   DS1=1;
   i=8;while(i>0)i--;
  }
  else
  {
   DS1=0;
   i=8;while(i>0)i--;
   DS1=1;
   i++;i++;
  }
}
}
void tmpwritebyte2(uchar dat2)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2&0x01;
  dat2=dat2>>1;
  if(testb)
  {
   DS2=0;
   i++;i++;
   DS2=1;
   i=8;while(i>0)i--;
  }
  else
  {
   DS2=0;
   i=8;while(i>0)i--;
   DS2=1;
   i++;i++;
  }
}
}
void tmpchange1(void)
{
dsreset1();
delayms(2);
tmpwritebyte1(0xcc);
tmpwritebyte1(0x44);
}
void tmpchange2(void)
{
dsreset2();
delayms(2);
tmpwritebyte2(0xcc);
tmpwritebyte2(0x44);
}

uint tmp1()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1();
delayms(2);
tmpwritebyte1(0xcc);
tmpwritebyte1(0xbe);
a=tmpread1();
b=tmpread1();
temp1=b;
temp1<<=8;
temp1=temp1|a;
tt=temp1*0.0625;
//?????????????12λ??????????0.0625 ?
//???????????????λ???????0.0625 ?
temp1=tt*10+0.5;
//???????????????????????????????????
return temp1;
}
uint tmp2()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2();
delayms(2);
tmpwritebyte2(0xcc);
tmpwritebyte2(0xbe);
a=tmpread2();
b=tmpread2();
temp2=b;
temp2<<=8;
temp2=temp2|a;
tt=temp2*0.0625;
//?????????????12λ??????????0.0625 ?
//???????????????λ???????0.0625 ?
temp2=tt*10+0.5;
//???????????????????????????????????
return temp2;
}
void display(uint temp1,uint temp2)
{
uchar A1,A2,A2t,A3,ser,B1,B2,B2t,B3,C1,C2,C2t,C3,C,num;
init_lcd();
ser=temp1/10;
SBUF=ser;
A1=temp1/100;
A2t=temp1%100;
A2=A2t/10;
A3=A2t%10;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A');
write_com(0x81);
write_data(':');
write_com(0x82);
write_data(A1+0x30);
write_com(0x83);
write_data(A2+0x30);
write_com(0x84);
write_data('.');
write_com(0x85);
write_data(A3+0x30);
ser=temp2/10;
SBUF=ser;
B1=temp2/100;
B2t=temp2%100;
B2=B2t/10;
B3=B2t%10;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a('B');
write_com(0x81+8);
write_data(':');
write_com(0x82+8);
write_data(B1+0x30);
write_com(0x83+8);
write_data(B2+0x30);
write_com(0x84+8);
write_data('.');
write_com(0x85+8);
write_data(B3+0x30);
//???????????????
if(temp2>temp1)
  C=temp2-temp1;
else
  C=temp1-temp2;
ser=C/10;
SBUF=ser;
C1=C/100;
C2t=C%100;
C2=C2t/10;
C3=C2t%10;
write_com(0x80+40);
for(num=0;num<11;num++)
     write_data(table[num]);
write_com(0x80+51);
write_data(C2+0x30);
write_com(0x80+52);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53);
write_data(C3+0x30);
}
void warn(uint s,uchar led)
{
uchar i;
i=s;
dula=0;
wela=0;
beep=0;
P1=~(led);
while(i--)
{
  display(tmp1(),tmp2());
}
beep=1;
P1=0xFF;
i=s;
while(i--)
{
  display(tmp1(),tmp2());
}
}
void deal(uint t1,uint t2)
{
uchar i;
if((t1<=warn_l2)||(t2<=warn_l2))
{
      warn(1,0x03);
}
else if((t1>=warn_h2)||(t2>=warn_h2))
{
  warn(1,0x0c);
}
else if((t1>warn_l2)&&(t1<=warn_l1))
//?????????????23??С??????26
{
      warn(7,0x01);
}
else if((t2>warn_l2)&&(t2<=warn_l1))
//?????????????23??С??????26
{
      warn(7,0x01);
}
else if((t1<warn_h2)&&(t1>=warn_h1))
//??????????С??32?????????29
   {
      warn(7,0x04);
}
else if((t2<warn_h2)&&(t2>=warn_h1))
//??????????С??32?????????29
   {
      warn(7,0x04);
}
else
   {
      i=10;
      while(i--)
      {
   display(tmp1(),tmp2());
      }
   }
}

void main()
{
do
{
  tmpchange1();
  tmpchange2();
  deal(temp1,temp2);
  display(tmp1(),tmp2());
}
while(1);
     }

网友A:
注释乱码啊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啥,注释在keil 里面有 在这里面就是乱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