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子抢答器程序

楼主(2019-06-28):
用八路抢答器实现 1、4、6按下后,裁判键按下不能复位。 1、4、6的复位需要关断电源开关后约20秒 少于20秒重新开电源时,仍显示146 2、3、5、8、0正常 7无法自锁。

#include <reg51.h>
#define LED P2  //宏定义,使用LED代替P3口(相当于LED=P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方便操作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2^7;//蜂鸣器
sbit BG=P3^7;//指示灯

sbit key4=P1^0;//按键D
sbit key2=P1^1;//按键B
sbit key1=P1^2;//按键A
sbit key3=P1^3;//按键C

bit time_over=0;//倒计时结束标记
bit WARNING=0;//倒数十秒控制变量
bit INT_ON=0;//中断标记
bit key_down=0;//键盘辅助变量
uchar RIGHT=0xff;//按键暂存器

uchar CONT=0;         //定时器辅助变量
uchar res_time=0;//时间
uchar set_time=30;

uchar leds[1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a7,0xa1,0x86,0x8e,0xff};

/*------------------time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char tres;
        for(;time>0;time--)
        {
                tres=150;
                while(tres--);
        }
}
//外部中断1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Sys() //中断初始化函数
{
        TCON=0x00;        //外部中断1低电平触发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IE=0x86;        //开启外部中断1,定时器中断0,及总中断        10000110B
        IP=0X04;        //外部中断优先级高于定时器
        CONT=0;                //时间清零
        res_time=0;
}
//外部中断1处理程序
void  exint1_int() interrupt 2 using 0
{
        uchar t=200;
        EA=0;//关中断
        TR0=0;//关定时器
        WARNING=0;//关警告
        while(t--)beep=0;//软件延时,消除抖动
        RIGHT=P0; //获得按键值
        INT_ON=1; //标记中断
}
//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
void count_int()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4C;//重新装载
        TL0=0X00;
        CONT++;
        if(CONT==20)
        {
                CONT=0;
                if(res_time==0)time_over=1;
                res_time--;
        }
}
//遥控按键扫描程序
uchar key_scan(void)
{
        P1=0xff;
        if(key1==1||key2==1||key3==1||key4==1)
        {
                if(!key_down)
                {
                        delay_ms(10);                //延时
                        key_down=1;                        //限制
                        if(key1==1)return 1;//按键A
                        if(key2==1)return 2;//按键B
                        if(key3==1)return 3;//按键C
                        if(key4==1)return 4;//按键D
                }
                else return 0;
        }
        else if(key_down)key_down=0;//消除限制
        return 0; //未获得任何按键
}
uchar juder(void)
{
        switch(RIGHT)
        {
                case 0xff:return 0;
                case 0xfe:return 1;
                case 0xfd:return 2;
                case 0xfb:return 3;
                case 0xf7:return 4;
                case 0xef:return 5;
                case 0xdf:return 6;
                case 0xbf:return 7;
                case 0x7f:return 8;
                default:return 14;//E,错误
        }
}
//显示答案
void show_answer(void)
{
        uchar ti=0;
        uchar key=0;
        while(1)
        {
                key=key_scan();
                if(ti==100){BG=!BG;ti=0;}
                if(key!=0)
                {
                        LED=leds[key+9];//显示答案
                        BG=1;//灭灯
                        break;
                }
                ti++;
                delay_ms(1);
        }
}
void BELL(uchar times)
{
        while(times--)
        {
                beep=0;
                delay_ms(100);
                beep=1;
                delay_ms(100);
        }
}
//清除显示
void clear(void)
{
        EA=0;          //关掉计时器
        beep=0;          //开蜂鸣器
        WARNING=0;        //清警告标记
        time_over=0;//清溢出标记
        TR0=0;          //关定时器
        INT_ON=0;//清除中断标记
        TL0=0X00;//初始值设置
        TH0=0X4C;
        CONT=0;
        res_time=set_time;//赋初始值
        delay_ms(100);
        LED=leds[16];//清屏,同时关蜂鸣器
        BG=1;//关灯
}
void debug(void)//处理犯规队,显示犯规队队号
{
        RIGHT=P0;//获得犯规队的地址
        LED=leds[juder()];//显示队号
        BELL(4);
}
//开启抢答器
//1普通模式
//0倒计时模式
void start(uchar type)
{
        bit alarm=1;//提示音
        uchar key=0;
        res_time=set_time;//获取初始值
        while(1)
        {
                key=key_scan();//扫描键盘
                if(key!=0)
                {
                        switch(key)
                        {
                                case 1://显示答案
                                {
                                        clear();//清除
                                        show_answer();
                                        break;
                                }
                                case 2://开始抢答
                                {
                                        if(P0!=0XFF)
                                        {
                                                debug();//处理犯规
                                                break;
                                        }
                                        if(!type)TR0=1;        //倒计时方式
                                        else                         //普通方式
                                        {
                                                clear();
                                                BG=0;//开灯指示
                                        }
                                        EA=1;//使能中断
                                        break;
                                }
                                case 3:clear();break;//清除
                                case 4:return;//返回
                        }
                }
                if(TR0==1)//倒计时
                {
                        if(CONT==0&&BG)
                        {
                                if(res_time>=10)LED=leds[res_time/10];
                                BG=0;//每秒钟闪烁一次
                                if(WARNING)alarm=0;//最后十秒
                        }
                        if(CONT==10&&!BG)
                        {
                                BG=1;
                                if(WARNING)alarm=1;//最后十秒
                                else LED=leds[res_time%10];//显示个位数据;
                        }
                        if(res_time<10)//最后十秒标记
                        {
                                WARNING=1;
                                LED=leds[res_time];
                        }
                        beep=alarm;
                        delay_ms(5);
                }
                if(time_over) //倒计时结束处理
                {
                        clear();
                        LED=leds[0];
                        time_over=0;
                        BELL(3);
                }
                if(INT_ON)//有选手按下
                {
                        TR0=0;//关定时器
                        beep=0;//开提示音
                        BG=1;//关灯
                        delay_ms(100);
                        INT_ON=0;
                        LED=leds[juder()];//显示选手号
                }
        }
}
void main()
{
        bit set=0;//设置状态标记
        bit model=1; //模式标记
        uchar key;
        Init_Sys();//初始化外部中断        1 捕获按键输入
        P0=0XFF;
        TR0=1;//开启定时器0
        while(1)//死循环
        {
                key=key_scan();
                if(key!=0)
                {
                        if(!model)switch(key)
                        {
                                case 1:
                                {
                                        set=1;
                                        set_time+=10;
                                        if(set_time>90)set_time=10;
                                        break;
                                }
                                case 3:
                                {
                                        set=1;
                                        if(set_time>10)set_time-=10;//范围限制
                                        else set_time=90;
                                        break;
                                }
                        }
                        if(key==2)
                        {
                                start(model);//开始抢答
                                set=0;//非设置状态
                        }
                        if(key==4)
                        {
                                model=!model;//模式切换
                                set=0;                 //非设置状态
                        }
                }
                if(model)LED=leds[14];
                else
                {
                        if(set)LED=leds[set_time/10];//显示设置时间
                        else LED=leds[1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