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矩阵按键 门禁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6-28):
此程序是基于清翔电子开发板编写的,已测试通过,此程序并目前只完成了密码锁功能,还没有完成用户房间号码比对,发这个帖子初衷是为了给正在学习密码锁的同学们一个思路,代码有详细注释,适合初学者借鉴,大神勿喷

疯狂提示:用户房间号的匹配使用138译码器

  --------------------------------------------
  |                 第1列  第2列 第3列 第4列 |
  |第1行    0           1     2          3              |
  |第2行    4         5     6      7              |         初始密码:123456
  |第3行    8        9    10    11              |
  |第4行   12     13    14    15              |
    ------------------------------------------
1.密码只有6位 123456

2.按键10:  开锁按键:
                  输入6位密码后按下开锁按键,开始比对存储的密码,正确则打开电磁锁
                  否则提示错误次数,输错3次锁定键盘10S,并且报警,10S后才能重新输入

3.按键11:  上锁按键:
                  无论处于任何状态,按下上锁按键后,关闭电磁锁,清除输入的数值
4.按键12:  更改密码:
                  合法用户按下修改密码按键显示New Password提示用户输入新密码
                  否则显示No Rights !提示操作错误

5.按键13:  保存密码:
                 合法用户输入新密码后按下保存密码,显示 Saving...... 提示保存密码中.....
                 然后显示 save successful   提示保存成功
                 显示  ^_^  ^_^  ^_^        提示更改密码成功
                 非法用户则显示No Rights !  提示操作错误

6.按键14:  重新输入:
                   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或门牌号

7.按键15:  呼叫按键:
                  直接输入门牌号(3位)后按下呼叫按钮,蜂鸣器发出叮咚门铃声提示用户有访客
                  此时访客直接按下开锁键,开锁3S,3s后关闭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key.c"
#include"24c04.c"
#include"1602.c"
#include"beep.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IO      P0                        //液晶数据端口 P0

uchar buffer[6]={0};                             //密码显示缓存
uchar  DSY_BUFFER[16]="                ";        //开机显示缓存
uchar  Userpassword[6]={0};                        //输入显示缓存
uchar code table2[]="123456";                    //初始密码

bit  flag=0,aa,hujiao;                          //用户蹲渊义定时溢出标志位
                                                //hujiao:呼叫标志位
sbit  led=P2^2;                                    //电磁锁控制端

//-----------------------------------------------------------------
// 蜂鸣器子程序
//-----------------------------------------------------------------
void Beep()
{
    uchar i;for (i = 0; i < 100; i++)
    { delayms(1); BEEP = ~BEEP; }
    BEEP = 0;
}

//-----------------------------------------------------------------
//密码清除子程序
//-----------------------------------------------------------------
void clear_password( )
{  uchar i;
  for(i=0;i<6;i++)
  {
   Userpassword[i]=' ';
  }
  for(i=0;i<16;i++)
  {
     DSY_BUFFER[i]=' ';
   }
}

void init_all()
{
  init();
  init_lcd();                     //1602初始化
  Canshu_Init();                 //报警初始化
  Interrupt_Init();              //中断初始化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temp,i=0,j=0,k=0;
  uchar IS_valid_user;                  //合法用户
  init_all();
  delayms(5);
// aa=Sendstring(0xa0,1,table2,6);        //往24c04写密码((第一次下载必须打开下载初始密码)
  delayms(5);
  aa=Recstring(0xa0,1,buffer,6);        //从24c04读取密码
  delayms(10);
  P1=0x0f;
    while(1)
    {
     if(P1!=0x0f)
      {
         temp=Keys_Scan();               //获取按键值
         switch(temp)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if (i<=5)                   //密码限制在6位以内
         {

           Userpassword[i]=temp;
           DSY_BUFFER[i]=temp+0x30;            // 显示输入的密码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c0);
           delayms(100);
           DSY_BUFFER[i]='*';                  // 显示 * 替换刚刚显示的数字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c0);
           i++;
        } hujiao=0;
         break;
                                                    //按A键开锁
case 10:
         if(hujiao==1)                              //如果有客人来访按下开锁键则直接开门
         {
           flag=1;i=0;led=0;                        //点亮LED(开门)
           clear_password();                        //清除输入的门牌号
           Display_String("OPEN    OK!      ",0xc0);//显示门已打开
           IS_valid_user = 1;;                        //合法用户标志位置1
           delayms(2500);i=0;led=1;                    //开门时间为3S,3S后关闭
           hujiao=0;flag=0;j=0;                        //关闭访客标志位
           clear_password();IS_valid_user=0;        //清密码显示位
         }hujiao=0;

         for(k=0;k<6;k++)
          {
            if(buffer[k]==(Userpassword[k]+48))        //如果显示缓存的数据与存储密码相同则开门
            flag=1;
            else
            flag=0;
          }
         if (flag==1)
           { flag=0;i=0;led=0;                             //点亮LED(开门)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OPEN    OK!      ",0xc0);       //密码正确,显示打开
             IS_valid_user = 1;    j=0;
          }
           else
          {

             j++;led=1;   //关闭LED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error! Have try   ",0xc0);        //显示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
             write_com(0xcf);
             write_date(0x30+j);
             delayms(1000);                                    //错误次数加1
             if(j!=3)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c0);        //清屏
             IS_valid_user=0;
             if(j==3)                                        //只有三次输入机会
             {
             Display_String("  illegal user   ",0xc0);        //非法用户,开始报警
             write_com(0xcf);
             write_date(0x30+j);error=0;                    //报警7S
             delayms(5000);j=0;error=1;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c0);               //输错3次关闭键盘7S
             }
          }    i=0;
          break;

case 11: led=1;                                    //按B键上锁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table,0x80);             //显示Your Password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c0);         //清屏
         i=0; hujiao=0;                          //访客标志位清零
         IS_valid_user=0;                        //合法用户标志位清零
         break;

case 12:                            //按C键设置新密码
          if ( !IS_valid_user)        //如果是合法用户则提示输入新密码
            {
             i=0;
             Display_String("No rights !      ",0xc0);      //非法用户按下则提示
             delayms(1000);                                  //操作错误
             Display_String("Your Password...",0x80);
             Display_String("                ",0xc0);
             }

            else
             {
               i=0;revise=1;                    //如果是合法用户则提示输入新密码
               Display_String("New Password:   ",0x80);
               Display_String("                ",0xc0);
             }hujiao=0; break;

case 13: if ( !IS_valid_user)                 //按D键保存新密码
          {   i=0;
             Display_String("No rights !       ",0xc0);        //非法用户按下则提示操作错误
             delayms(1000);
             Display_String("Your Password...",0x80);
             Display_String("Lock OK!         ",0xc0);       //提示关锁成功
          }
           else
          {
             i = 0;  revise=0;
             init();
             delayms(5);
             for(k=0;k<6;k++){ Userpassword[k]=Userpassword[k]+48;}
             aa=Sendstring(0xa0,1,Userpassword,6);      //存入新密码
             delayms(5);
             aa=Recstring(0xa0,1,buffer,6);            //读出新密码
             delayms(5);
             clear_password();                        //清除密码
             Display_String(table,0x00);
             Display_String(" Saving......   ",0xc0); //提示保存密码中......
             delayms(2000);
             Display_String("save successful ",0xc0); //第一行 显示保存成功
             delayms(2000);
             Display_String(" ^_^  ^_^  ^_^  ",0xc0); //提示用户更改密码成功
             delayms(1000);
             led=1;                                  //等待8秒时间到关闭
             clear_password();                        //清密码
             Display_String(table,0x80);             //第0行 显示Your Password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c0);         //第一行 显示空
             i=0;
             IS_valid_user=0;
           }hujiao=0;   break;

case 14:i=0;hujiao=0;                                //按E键消除所有输入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                ",0xc0);
            break;

case 15: if(i==3)              //呼叫,门牌号3位
           {
           hujiao=1;i=0;TR0 = 1;temp=0;
           clear_password();
//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c0);
           delayms(100);
           }

             else
          {
             j++;led=1;   //关闭LED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error! Have try   ",0xc0);        //显示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
             write_com(0xcf);
             write_date(0x30+j);
             delayms(1000);
             IS_valid_user=0;
             if(j!=3)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c0);        //清屏
             IS_valid_user=0;
             if(j==3)                                        //只有三次输入机会
             {
             Display_String("  illegal user   ",0xc0);        //非法用户,开始报警
             write_com(0xcf);
             write_date(0x30+j);error=0;                    //报警7S
             delayms(5000);j=0;error=1;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c0);               //输错3次关闭键盘7S

             }
          }

           break;
            }
           if(revise!=1)Display_String("Your Password...",0x80);
           if(hujiao==0)Beep();delayms(100); P1=0xf0;
           while(P1!=0xf0);
           while(P1==0xf0);

      }
    }
}

楼主:
做实物时记得在 24c04时钟、数据端口加 4.7K~10K 的上拉电阻

网友A(2020-06-19):
你好,楼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按键10中的”输错密码三次锁定10s,并且报警,10秒后才能重新输入“。
如果改成锁定30秒 30秒后才能输入。应该要怎么改 在哪个位置改。

网友B(2021-05-08):
Proteus要7.5版本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