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会单片机编程具体需要哪些知识?

楼主(2019-06-28):
需要熟悉的基本电路有哪些,c语言是不是也得基本会

网友A:
搜索51单片机学校课程或问身边大学生学单片机都有哪些书呢

网友A:
电路基础 数字电子技术 模拟电子技术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后续的有传感器原理及应用、数字信号处理、嵌入式系统等

网友B:
首先我觉得你要先确定你重点想要学哪种语言,其实c语言是基础语言,一般大家都要学的,单片机里面包括汇编语言与c语言,如果你有c语言的基础,不妨先利用c语言进行单片机里面的编程,至于汇编语言,其实你也要学,至少要会看,毕竟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也不是所有的都是汇编语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索51单片机学校课程或问身边大学生学单片机都有哪些书呢

我看的是《单片机原理.接口与应用—嵌入式系统技术基础》,你可以试着看一看,内容不错的

网友C:
基本的电子知识要懂的,基本的元器件要认识吧。

网友D:
单片机就是电脑里面的cpu,主要是用来运算可处理的,它是一个孤零零的芯片,它要进行控制或处理是要有对象的,也就是说,要会设计它的外围电路,这就要求你去学习一些电路知识,小到单片机IO口连接一个LED和一个限流电阻,、大到一个复杂的工程。

网友E: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C语言,单片机的原理

网友F:
模电,数电,传感器机器外加c语言

网友G:
数电 模电 嵌入式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网友H:
模拟电子、数字电路、嵌入式、都得学习

网友I:
首先要熟悉单片机的结构,先弄一个最小系统把原理弄懂,然后学会它的一些基本硬件电路的搭建,知道它的作用。然后就是看例程学着编程啦!大部分以C语言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