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ain()和中断里没有串口1的处理语句,但跟上位机的通讯正常

楼主(2019-06-28):
新手咨询个问题,一直困惑很久了,求解答。
板子是采用STM32L151,程序是前人写的,其中有一功能块是跟上位机或后台485通讯,用的是UART1,通讯很正常。但我一直在困惑程序是怎么处理串口1的,因为在main()里除了串口1初始化语句外,没有任何该串口的处理语句。在中断部分里也是普通的串口发送接收语句。系统里也没看到OS方面的语句(自己还没学过OS这一块,当时担心是不是程序里加了OS),但uart1跟后台通讯很正常,一直琢磨这程序是怎么运行的。我贴出具体程序,烦请帮忙分析一下。

在中断stm32l1xx_it.c里有串口的处理语句: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App_UART1_Irq_Handle();
  App_UART1_Task();    //通信任务
}

在App_UART1_Irq_Handle()里,就是正常的串口接收和发送,要说复杂点就是用了队列通讯方式,其他也没看出有跳转出去执行通讯处理部分。
void App_UART1_Irq_Handle(void)
{
  //接收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RS485_USARTX, USART_IT_RXNE) != RESET)
  {
    g_Com_Buff.com_Buff[g_Com_Buff.com_lenth] = Sub_Com_check_even(USART_ReceiveData(RS485_USARTX)); //接收数据并进行偶校验
    g_Com_Buff.com_lenth++;
    //判断长度超标处理
    if (g_Com_Buff.com_lenth > MAX_ADU_LENTH)
    {
      g_Com_Buff.com_lenth = 0;
    }
    //发送串口接收消息
    Queue_Insert(&Com_Queue ,COM_MSQ_IDLE_RX_ONE_BYTE);
    USART_ClearFlag(RS485_USARTX, USART_FLAG_RXNE);//清除中断标志
  }

  //发送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RS485_USARTX,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SendData(RS485_USARTX, g_Com_Buff.com_Buff[current_send++]);
    if(current_send >= g_Com_Buff.com_lenth)
    {
      //等待最后一个数据送完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RS485_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ClearFlag(RS485_USARTX, USART_FLAG_TC);
      //关发送中断
      Bsp_rs485_Tx_Int_Ctr(0);
      //current_send = 0;
      if(Queue_Insert(&Com_Queue ,COM_MSQ_RESPON_OK) != Q_OK)
      {
        Bsp_rs485_dir_Ctr(1);
        Bsp_rs485_Rx_Int_Ctr(1);
      }
    }
  }
}

在 App_UART1_Task();里
void App_UART1_Task(void)
{
    /*!< 消息数目变量*/
    d_uint8 qmsg_com_num = 0;

    /*!< 判断消息队列中是否有消息*/
    if (Queue_Query(&Com_Queue, &qmsg_com_num) == PAR_ERR)
    {
      /*!< 队列出现致命错误*/
      App_Com_Task_Init();
      com_state = COM_IDLE;
      com_last_state = COM_IDLE;
      return;
    }
    /*!< 消息队列中有消息*/
    while (qmsg_com_num > 0)
    {
      com_state = Com_Task_Table[com_last_state].pHandle();
      if (com_state != com_last_state)
      {
        Com_Task_Table[com_last_state].pExit();
        Com_Task_Table[com_state].pEnter();
        com_last_state = com_state;
      }

      /*!< 判断消息队列中是否有消息*/
      if (Queue_Query(&Com_Queue, &qmsg_com_num) == PAR_ERR)
      {
        /*!< 队列出现致命错误*/
        App_Com_Task_Init();
        com_state = COM_IDLE;
        com_last_state = COM_IDLE;
        return;
      }
    }
}

这一块也没有看出系统执行到这里,跳出去处理其他语句函数啥的。

烦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如果上位机发送数据过来,程序中断跳转到这两个语句里,是怎么跳出去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