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YN610单向可控硅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9-06-28):
第一次弄可控硅电路,遇到问题,请教一下,如图示:
1、按电路中的参数测试到时光耦是可以控制DS1输出,但是在Q1上有约45V的电压,DS1上有160V的电压,显然是不对。
2、去掉R3,并短接,则DS1上直接有140多V的电压输出,相当于Q1不受光耦控制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嘛Q1直通了,要嘛Q1有几十V的电压。问题除在哪里,请教了!!。

网友A:
PC817不适合应用在这里,耐压不够,可以考虑使用MOC3041等光耦

网友A:
由于U1初级光敏三极管的耐压不够,被击穿触发Q1导通。

网友B:
好像光耦PC817的耐压只有几十V吧?怎么能用在220V的场合呢

网友A:
要使用PC817也行,只要在PC817的4脚与Q1的K 之间接一只6至20V的稳压管降低PC817的承受的耐压就可以了

网友C:
1.按照参数接好电路通电DS1有电压是应为,PC817的输出已经击穿(输出耐压35V),为什么DS1上面只有160V原因在于R4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817不适合应用在这里,耐压不够,可以考虑使用MOC3041等光耦

谢谢 。。。。。。

网友D:
修改了一下电路解法即把光藕的4和3脚并联在电阻上,计算好光藕并联电阻的电压就好,用光藕短路控制可控硅,因此控制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网友D:
另外控制光藕要有交流电过零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按照参数接好电路通电DS1有电压是应为,PC817的输出已经击穿(输出耐压35V),为什么DS1上面只有160V原因 ...

817应该是在电压过零后电压上升到大于40V左右才能击穿,也就是对电压进行一定的移相操作!相当于可控硅调压作用,所以电压有所降低。可控硅并不是完全导通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修改了一下电路解法即把光藕的4和3脚并联在电阻上,计算好光藕并联电阻的电压就好,用光藕短路控制可控硅 ...

并联电阻分压也能解决问题,但不如并联稳压管方便实用。并联电阻必须计算接近峰值电压的高压分压,这样低压时难免对触发电流有影响。稳压管可以在宽范围内确保稳定的触发电流

网友E:
既然想用可控硅,为什么又要D1~D4来整流?
交流的,应该用moc3063之类的吧。
反正乱七八糟,不知楼主要干什么。典型的基础知识,还是应该有吧。

我想看你怎么来关断可控硅!

网友F:
看看别人怎么用可控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看看别人怎么用可控硅的

这样的电路,第二个图的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按照13楼图2电路,在储能电容C的存在下,双向可控硅得到触发电流而导通。

网友G:
耐压性不够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路,第二个图的电机性命堪忧!

遥控电风扇都是这么整的,可能用多抽头加双向可控硅控制和上图有异曲同工作用就是可调速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既然想用可控硅,为什么又要D1~D4来整流?
交流的,应该用moc3063之类的吧。
反正乱七八糟,不知楼主要干 ...

单向可控硅用在交流电路中整流管 D1~D4 是必须的

网友A:
没有仔细分析,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一下  13楼的图2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I:
没有仔细分析,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一下  13楼的图2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复,先说明一下,后级主要是控制的是高压LED灯带,所以整流了,也采用了单向可控硅,从大家的分析中,应该是光耦的耐压问题,已购买了MOC3041、MOC3052光耦来测试一下
吐个槽,回复老要审核,交流起来不是很及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单向可控硅用在交流电路中整流管 D1~D4 是必须的

主要是我不明白:怎么关断可控硅呢?断电来关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我不明白:怎么关断可控硅呢?断电来关断吗?

整流过后没有滤波,电压是脉动电压,会到0的,到0电压时可控硅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别人怎么用可控硅的

请教一下,采用图3,MOC3041这个IC,没有控制信号时,可控硅还是直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我不明白:怎么关断可控硅呢?断电来关断吗?

可控硅在市电过零时关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既然想用可控硅,为什么又要D1~D4来整流?
交流的,应该用moc3063之类的吧。
反正乱七八糟,不知楼主要干 ...

既然是基础知识,我想可控硅通过的并不是纯直流而是脉动直流!存在过零点!可控硅在市电过零时自然可以关断了。这个也是基础知识吧。

网友A:
另外,如果想要使用廉价的PC817,不妨修改一下电路,自己制作一个固态继电器。这个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J(2023-04-04):
引用 网友F:
看看别人怎么用可控硅的

单向和双向可控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