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s103单片机会复位,电路板和负载在同一个电源下

楼主(2019-06-28):
求助:电路板和负载在同一个电源下。  先给电路板通电,同一电源上接负载时电路板会重启,之后正常运行,这是什么原因?电路板是stm8s103主控,SGM2203给主控供电,MP1584给5V散热风扇供电。

网友A:
没电路图 看不出来

网友B:
电源信号干扰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信号干扰的缘故

那该怎么去掉这个干扰?我在输入电源处加了电解,220uF,470uF,都试过了,没效果